IAR FOR NEC工程选项设置时是否需要些特别的设置

楼主(2009-03-02):
用的78F0513,用的Applilet生成向导生成一段初始化代码,时钟使用内部8M的。就想点亮板上的一个LED也点不起来。
程序如下:

#define  MEMORY_IMS_SET                0xC8
#define  MEMORY_IXS_SET                0x0C

void main( void )
{
// UCHAR i;
  SystemInit();
  POWER_LED_ON;
  while( 1 )
  {

  }
}

void SystemInit( void )
{
        /* Clock generator initiate */
        Clock_Init();
        IMS = MEMORY_IMS_SET;
        IXS = MEMORY_IXS_SET;
        /* Port initiate */
        PORT_Init();
}

void Clock_Init( void )
{
  ClrIORBit(MCM, 0x05);                        /* High-Ring-OSC operate for CPU */

  SetIORBit(MCM, 0x01);                        /* peripheral hardware clock:frh */
  ClrIORBit(OSCCTL, 0x10);
  SetIORBit(MOC, 0x80);                        /* stop X1 clock */
  PCC = CG_CPU_CLOCKSEL;
}

LED接在P41上,初始化成输出(PM4=0XFC)
但灯都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否工程文件的选项有些设置需要更改的?我基本上用的默认设置。

网友:
保护字等没有配置

楼主:
第一次使用NEC,其他人都是用的PM,不想用那玩意。因为接下来ARM什么的也想用IAR
        IMS = MEMORY_IMS_SET;
        IXS = MEMORY_IXS_SET;
这个不是保护字吗?保护字应该怎么写。

楼主:
#pragma constseg=OPTBYTE
__root unsigned char
ucOptionBytes[5]={0x00,0x00,0x00,0x00,0x00};
#pragma constseg=default

增加了这些。还是不行。

网友:
这样试试
#pragma location = "OPTBYTE"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0x00,0x00,0x00,0x00,0x00};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谁有没有例程啊,发个来看一下。我的是
IAR Assembler for NEC 78K0 and 78K0S
V4.40A (4.40.1.3)

楼主:
已经可以了,按照上面这些就行了
问题出在我没有把MINI-CUBE2拔下来,拔下来程序就运行起来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QB-Programmer在烧写程序的时候,如果IAR有重新编绎,需要重新打开文件。

网友:
QB-Programmer是这样的,最好编译好了后,重新打开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