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目!无图无真相,视频最眩 Snail Touch 焊接调试完工,上传图片视频

楼主(2009-03-02):
谢天谢地,PCB终于到了,开始紧张调试~~
先上图

已完成焊接~~供电正常

完成调试Touch Pad,哈哈~~

傻孩子按A A灯亮啦~~

傻孩子按B B灯亮啦~~
很爽啊,点哪亮哪~~

Touch PAD调试成功!哈哈,傻孩子的手指为Snail Touch 献身啦

Touch Slider Wheel 已完全调试完毕,以下是代码~

红色部分为Touch Library的核心部分

__task void main( void )
{
   /* initialise host app, pins, watchdog, etc */
   init_system();

   /* 配置一个滑条,使用通道0~2 */
   qt_enable_slider( CHANNEL_0, CHANNEL_2, NO_AKS_GROUP, 16u, HYST_6_25, RES_3_BIT, 0u  );

   /* 配置一个滑环: 使用通道 3~5 */
   qt_enable_rotor( CHANNEL_3, CHANNEL_5, NO_AKS_GROUP, 16u, HYST_6_25, RES_3_BIT, 0u );

   /* 配置一个按键: 使用通道6 */
   qt_enable_key( CHANNEL_6, NO_AKS_GROUP, 10u, HYST_6_25 );

   /* 配置一个按键: 使用通道7 */
   qt_enable_key( CHANNEL_7, NO_AKS_GROUP, 10u, HYST_6_25 );

   /* 初始化Touch系统*/
   qt_init_sensing();

   /* enable interrupts */
   __enable_interrupt();

   g_chPWMChannalA = 0;

   /* 超级循环 */
    for( ; ; )
    {
        if (s_chMeasureFlag == 0)
        {
            continue ;
        }

        s_chMeasureFlag = 0;

        /* Touch进行扫描的主任务,它会自动屏蔽中断 */
        qt_measure_sensors( g_hwSystemTimer );

        /* 检测按钮A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2))
        {
            LED_B_ON
        }
        else
        {
            LED_B_OFF
        }

        /* 检测按钮B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3))
        {
            LED_A_ON;
        }
        else
        {
            LED_A_OFF;
        }

        /* 检测滑条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0))
        {
            /* 检测滑环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else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0];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
        /* 检测滑环 */
        else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else
        {
            g_chPWMChannalA = 0;
            g_chPWMChannalB = 0;
        }
    }
}

接下来开始AVR32小板组合DEMO调试,哈哈~

先Show下 SNAIL Touch套件最强版本~

上个视频Show下

网友:
哈哈,沙发,板子真漂亮……期待调试结果……加油。

网友:
顶一个, 期待快快出来的撒

网友:
快来看啊 火腿又在调戏蜗牛了!!!

网友:
顶,有时间也弄了玩玩

楼主:
已完成焊接~~供电正常

实时直播,调试Touch Pad去了,哈哈~~
更新到顶楼~~

网友:
什么软件画的板

网友:
哇,游戏手柄

网友:
接触盘喷阻焊油?
原来这样,有意思。

网友:
板子怎么这么漂亮的呢!!!每次都觉得自己做的板子不亮。。。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傻孩子按A A灯亮啦~~

傻孩子按B B灯亮啦~~
很爽啊,点哪亮哪~~

Touch PAD调试成功!哈哈,傻孩子的手指为Snail Touch 献身啦

实时直播,开始调试Slider
接下来因为是动态的就要上视频啦,哈哈~
已更新到搂主位

网友:
红色部分为Touch Library的核心部分

__task void main( void )
{
   /* initialise host app, pins, watchdog, etc */
   init_system();

   /* 配置一个滑条,使用通道0~2 */
   qt_enable_slider( CHANNEL_0, CHANNEL_2, NO_AKS_GROUP, 16u, HYST_6_25, RES_3_BIT, 0u  );

   /* 配置一个滑环: 使用通道 3~5 */
   qt_enable_rotor( CHANNEL_3, CHANNEL_5, NO_AKS_GROUP, 16u, HYST_6_25, RES_3_BIT, 0u );

   /* 配置一个按键: 使用通道6 */
   qt_enable_key( CHANNEL_6, NO_AKS_GROUP, 10u, HYST_6_25 );

   /* 配置一个按键: 使用通道7 */
   qt_enable_key( CHANNEL_7, NO_AKS_GROUP, 10u, HYST_6_25 );

   /* 初始化Touch系统*/
   qt_init_sensing();

   /* enable interrupts */
   __enable_interrupt();

   g_chPWMChannalA = 0;

   /* 超级循环 */
    for( ; ; )
    {
        if (s_chMeasureFlag == 0)
        {
            continue ;
        }

        s_chMeasureFlag = 0;

        /* Touch进行扫描的主任务,它会自动屏蔽中断 */
        qt_measure_sensors( g_hwSystemTimer );

        /* 检测按钮A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2))
        {
            LED_B_ON
        }
        else
        {
            LED_B_OFF
        }

        /* 检测按钮B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3))
        {
            LED_A_ON;
        }
        else
        {
            LED_A_OFF;
        }

        /* 检测滑条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0))
        {
            /* 检测滑环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else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0];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
        /* 检测滑环 */
        else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else
        {
            g_chPWMChannalA = 0;
            g_chPWMChannalB = 0;
        }
    }
}

楼主:
接下来开始AVR32小板组合DEMO调试,哈哈~

先Show下 SNAIL Touch套件最强版本~

已更新至搂主位

楼主:
上传视频~~~

网友:
悄悄的顶一下,板子做的真是漂亮,我们这里怎么就没这工艺呢...

期待 SNAIL Touch套件最强版本。

网友:
哈哈,好像游戏机键盘

网友:
这视频打不开啊,以后发视频是不是要通用的格式比较好?这个如果加厚点的东西行不行啊

网友:
【27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上面越厚下面感应的区就越大。受实际产品体积和空间限制。

网友:
非常漂亮的PCB.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哈~

楼主:
【27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我用手机拍的MP4格式,用暴风就能看了……

【29楼】 wisebaby 明君
其实软件不是关键,主要是SNAIL的LOGO是某位专业工业设计的同志帮忙的,所以很眩哦。
PS:软件就是最常用舅舅SE版。

网友:
有得卖没

网友:
【30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嗯.高手,一群高手,好好干吧.祝牛年发财.

网友:
什么时候有售啊?很期待啊

网友:
请问 kingofkings

Show  图中 左侧的两个小蜗牛的logo是 什么 层啊?

感觉是 刷阻焊那层啊

在舅舅 se中 有这个功能吗?
请指教 谢谢。

谢谢。

楼主:
【32楼】 jerico
【34楼】 waiman
会尽快上架的哈~
【33楼】 wisebaby 明君
谢谢,同发财~
【35楼】 yaya001
Solder层

网友:
KK,你啥时候再回实验室啊,好过去找你请客哈。

btw:偶坐你前面那个位置,嘿嘿。

网友:
先技术扫下盲吧,这是什么原理。用到了什么特殊的传感器和芯片。

网友:
没有用额外的传感器和芯片……神气就神奇在只需要AVR芯片+PCB+电阻电容……

楼主:
【37楼】 hahacomcn
……最近穷的叮当响……,明天要访问杭电,但是是公事……
【38楼】 ifree64
会专门开帖讲解如何开发的
简单点就是电容按键
芯片现在用AVR就能搞定了(现支持TINY88 MEGA88 MEGA88P MEGA168P MEGA328P)
也不用什么传感器,PCB Layout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猜测:在特殊的地方放上电阻电容,手触摸时改变了电容的介电常数从而改变了电容的大小。MCU通过测量电容的大小来达到感知触摸的目的。
如果我的猜测大致无误的话,问题是HOW?我是对其中的算法感兴趣,而不对如何使用固件库感兴趣。

网友:
传感算法很简单,关键在于处理算法……处理算法我会开帖子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网友:
确实很漂亮,期待算法原理早日开讲。

网友:
【24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凌晨两点还在奋战,顶

好简单的硬件,不过后期功夫不简单啊

网友:
芯片现在用AVR就能搞定了(现支持TINY88 MEGA88 MEGA88P MEGA168P MEGA324P)

看资料了是MEGA328P?

楼主:
【47楼】 xiaorunyi 萧润逸
Sorry 笔误,笔误……是328P

网友:
呵呵,我只记得这些带“8”扩展的芯片支持

网友:
只有顶的份。

网友:
见过用飞利浦的51片子可以实现Pad的电容式按键

调敏感度好像跟电容比较大关系

敏感度高的话,指头离板子2厘米就有反应了,隔山打牛啊

这个轮子设计的不错啊,3跟线,但是否要划过120°程序才有反应吗?

如果多用几个脚,那角度分辨是否更高??

看了下视频,好像是在120°的地方,LED才变化

楼主:
【51楼】 robinyuan
调敏感度好像跟电容比较大关系
——————————————————————————————————————————
使用AVR的Touch Lib灵敏度可以比较简单的通过软件来调,当然外部的电阻电容的选择是灵敏度的基础。

敏感度高的话,指头离板子2厘米就有反应了,隔山打牛啊
——————————————————————————————————————————
我在调试这个滑环时,在软件上把滑环的灵敏度调到最大时,隔2厘米的确有反应,但是这个效果就过了……

这个轮子设计的不错啊,3跟线,但是否要划过120°程序才有反应吗?
——————————————————————————————————————————
你也可以不规则但,是检测出的255级分辨率就是不是线性的了……

如果多用几个脚,那角度分辨是否更高??
——————————————————————————————————————————
这和管脚多少无关,一个Wheel用三个通道,255级精度够高了……

楼主:
【51楼】 robinyuan

看了下视频,好像是在120°的地方,LED才变化

其实是这样的
0 全绿 255全红
125橙色

那个灯是双色灯,通过检测精度来控制波形的占空比……因为我手机拍的很模糊,所以效果不太好,120度的地方是255到0的边界

网友:
谢楼上解答,
我猜想是否相邻的敷铜的面积的渐变而产生的信号强弱变化,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54楼】 robinyuan
你可以这么理解,电容信号的不一致通过算法得出的结果

网友:
成本高不高?

网友:
实际使用中,因为Tiny88缺货,所以一个ATmega88+电容电阻就可以搞定,你成成本高不高……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颜色的pcb

楼主:
【60楼】 gerbee
嘻嘻,这是板厂专门为我配置的颜色……
(其实是我唠叨了数月的结果……)

网友:
这个原理感觉很神奇啊,是不是特定的几款芯片才能做到

网友:
理论上只要是AVR都能做到,问题在于官方因为市场的原因,只为几款AVR制作了库函数。
当然,只要你的产品有量的优势,可以直接联系AT,签订保密协议以后,公司会专门为
你指定的AVR型号(或者AVR32型号)制作一个库,按键的数量、滑条的数量以及划环的
数量都是可以定制的。^_^

网友:
Gorgon Meducer,想请教一下:
通过xy两个坐标,总共用6个AD,xy各3个能不能实现256x256的类似笔记本触摸板的功能?

题外话:
Gorgon 原来就是希腊神话里面那个蛇发女妖。大汗!这孩子怎么专门 meducing这等妖物玩,真是艺高人胆大呀.............

网友:
to 【64楼】 imyth88
    Touch肯定不是使用AD来实现的。
    但是你要用AD来做,肯定可以实现笔记本触摸板技术的。

另外,你居然能查到我名字的来由,佩服。本来是为了玩WarCraftIII起的名字,
因为一开始用精灵,而精灵是母系社会,所以找一个女性的名字作为ID。不知道
是不是名字的原主人太可怕的缘故,但凡和我打魔兽的人总是想一口气搞死我,
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快!在它长出新的脑袋之前,把所有的脑袋都打掉!”^_^

网友:
不过,我正研究freescale的产品呢

网友:
有米有兴趣移植一个Freescale的下载器上去阿?

网友:
在看一张照片:

楼主:
【68楼】 xiaorunyi 萧润逸
嘻嘻,你也去IIC2009上海站了??

网友:
网上的,看到了很熟悉的身影。

楼主:
【70楼】 xiaorunyi 萧润逸
网上的??哪边啊……我砸不知道……

网友:
http://pine.waven.com/~marco/photo_iic/

网友:
想知道,这个有多智能?

楼主:
【73楼】 xiaorunyi 萧润逸
300美金,用ARM9做的+LINUX,N多关节+各种感知传感器,加入了人工智能的成分

网友:
以非常非常慢的速度接近“A",会有按键效果吗?

网友:
会的。其实效果取决于用户如何配置官方提供的库函数了……

网友:
非常漂亮的板

网友:
那里有卖?

网友:
本站邮购部有售……

网友:
真是服了!

网友:
Snail Touch 应该上传整个程序的啊,只有一部份都看不懂,我是初学者,别见笑哦

网友:
to 【82楼】 409272864
    所有工程都上传了……在别的帖子里面……楼主应该耐心一些……

网友:
版主,能不能讲一下电容按键触摸的大概原理啊?我看了几天的资料还看不懂!!

网友:
这种颜色的阻焊油墨做出来的板子看起来很漂亮啊

网友(2009-04-07):
mygod 太感兴趣了~~~把手头tcpip弄个了结 就扑腾这个

网友(2009-06-27):
牛人!
借此帖勉励自己!

网友(2010-09-06):
太帅了 我也想做一个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这板子有卖吗,我目前需要这样的板子做下研究
很急!!!

网友:
请问那个WHEEL的PCB封装,能提供一下么?感觉曲线挺难画的哈

网友(2011-01-23):
板子很漂亮 有趣

网友:
很是强大呀,没时间来学习一下.

网友:
板子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2011-06-11):
板子好漂亮啊

网友:
真的很好

网友(2011-07-26):
相当神奇啊,应用得好,可以让产品上一个档次。

网友(2012-01-19):
请问楼主能不能在用滑轮触摸的同时对LED作PWM输出调光?

网友(2012-07-03):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是什么作用的呀?

网友(2012-10-04):
这个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买了一个感觉做工超好,但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2019-08-22):
这板子超漂亮

网友:
哇!好闷骚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