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S1003的几个问题?GBUF的作用?电流大小?

楼主(2009-03-02):
这几天按章其波的文档,也整了个MP3玩玩,发现几个问题,VS1003达人给说说!
1. VS1003+M8+SD,一般要多少电流,我测了一下,一共要50左右,如果外接耳机或小功放要达到60多,将近70ma。
2. VS1003的GBUF按图上看应该是条输出用的地线,但我发现,我用VS1003外接一个功放芯片,同时功放芯片的电源(直流电,12V)也同时给VS1003供电,发现不接GBUF的电流是68ma左右,一旦把GBUF也接到功放芯片上,电流一下升到200ma以上。

网友:
1.正常
2.绝对不允许的情况,应用手册上有明确说明,GBUF只是一个common的输出端,不是地,电压为1.2v(可以想象为什么电流会到200多ma, 不烧就是幸运了),这样接耳机就不需要电容耦合滤除直流成分。

楼主:
bozai,不说我到还真没注意到那个应用图下面的玩意.

网友(2009-07-23):
bozai  你好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用mega64L+vs1003+sd卡开发一个MP3  用的是你的程序mp3_player_06.hex  可播出来的音乐断断续续的  你知道原因吗  谢谢

网友:
【3楼】 bing23
熔丝没设

网友:
同意波兄分析.楼主等于把GBUF接GND了,不用输出电容时,电路应该与BTL功放电路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