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是如何调试CAN通讯的?

楼主(2009-03-03):
如题:请教大家是如何调试CAN通讯的?
补充:手头上无CAN-USB,RS232-CAN。。。。。

网友:
两个板子接一起。

网友:
两块同样的板,参数设置相同。一块发送,另一块接收并显示是否正确接收。
CAN通讯协议也不难,用心一些就能调通了

楼主:
谢楼上的2位。

网友(2011-03-30):
楼主调式好了吗,能给个简单程序吗
我用两个dsp2812板相连;就是不能通信(自测时好用)

网友(2011-09-22):
CAN 自测咋个测呢?第一次用到CAN这个模块,不懂,请告诉指点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anmc主控寄存器中有一位STM,记不太清楚是哪一位了,你看下手册,那位置1的时候can模块就运行在自测模式。

网友(2011-12-30):
我Can程序弄了一周了终于弄通了。只要自测能够通过的一般都能够通信的

网友:
sja1000的自測就是個類似工作模式一樣,設置一下就好
很用一條通的
特別注意錯誤狀態寄存器

网友:
使用的2块板子,调了一下午,两块自测都好使,互联就不行,明天再看看
用的是万利199元的板子

网友(2012-02-09):
can是最好调的bus之一,数据链路层在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