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meg32 做的逻辑分析仪的代码 部分 (采用论坛上的文件)

楼主(2009-03-03):
int main()
{
        uint8_t ram[2048];

        DATADIR = 0x00;
        DATAOUT = 0x00;
        LOCKDDR = (0x00|LE);
        unlock;

        UCSRA = 0x00;
        UCSRB = 0x18;
        UCSRC = 0x06;
        UBRRH = 0;
        UBRRL = 25;

        while(1)
        {
                wait;
                trig = UDR;
                wait;
                trig_en = UDR;;
                wait;
                fre_lo = UDR;
                wait;
                fre_hi = UDR;
                wait;                                        //µÈ´ýÔ¤´¥·¢Êý¾Ý
                pre_trig = UDR;
                wait;                                        //µÈ´ýÔ¤´¥·¢Êý¾Ý
                pre_trig = UDR;
                wait;                                        //µÈ´ý¹¤×÷ģʽ
                mode = UDR;
                clrTXC;
                UDR = 'D';
                waitTXC;
                for(addr=0; addr<2048; addr++)
                        ram[addr] = 0;

                switch(fre_hi)
                {
                        case 2:
                                if(fre_lo == 0x04)
                                        sample_num = 0;
                                if(fre_lo == 0x0a)
                                        sample_num = 1;
                                if(fre_lo == 0x14)
                                        sample_num = 2;
                                if(fre_lo == 0x28)
                                        sample_num = 3;
                                if(fre_lo == 0x64)
                                        sample_num = 4;
                                if(fre_lo == 0xc8)
                                        sample_num = 5;
                                break;
                        case 3:
                                if(fre_lo == 0x32)
                                        sample_num = 6;
                                if(fre_lo == 0x7d)
                                        sample_num = 7;
                                if(fre_lo == 0xfa)
                                        sample_num = 8;
                                break;
                        case 4:
                                if(fre_lo == 0x7d)
                                        sample_num = 9;
                                if(fre_lo == 0xfa)
                                        sample_num = 10;
                                break;
                        case 5:
                                if(fre_lo == 0x7d)
                                        sample_num = 11;
                                if(fre_lo == 0xfa)
                                        sample_num = 12;
                                break;
                }
                addr = 0;
                switch(mode)
                {
                        case 0:
start:                        if(sample_num > 12)
                                        break;
                                addr = 0;
                                if(sample_num==0)
                                {
                                        pre_trig = 8;
                                        addr = 1;
                                        while(1)
                                        {
                                                lock;
                                                asm("nop");
                                                asm("nop");
                                                temp = DATAIN;
                                                asm("nop");
                                                asm("nop");
                                                unlock;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if(trig == (temp | trig_en))
                                                        break;
                                        }
                                        asm("nop");
                                        asm("nop");
                                        ram[0] = temp;
                                        asm("nop");
                                        asm("nop");
                                        while(1)
                                        {
                                                lock;
                                                asm("nop");
                                                asm("nop");
                                                ram[addr] = DATAIN;
                                                asm("nop");
                                                asm("nop");
                                                unlock;
                                                asm("ldi r16,1");
                                                asm("ldi r17,0");
                                                asm("add r10,r16");
                                                asm("adc r11,r17");
                                                asm("nop");
                                                asm("nop");
                                                if(addr_hi==8)
                                                        break;
                                        }
                                }

                addr_lo = 0x00;
                addr_hi = 8 - pre_trig;
                for(;addr<2048;addr++)
                {
                        clrTXC;
                        UDR=ram[addr];
                        waitTXC;
                }
        }
}

如果我用的是2us 采集的话就是只有这部分代码,  我现在有点不明白,看代码应该是先采集了2048 个数据后,然后在把这2048 个数据发送到 pc 端 处理的,,那在发送这2048 个数据的时候, 采集的线上还有其他的数据传输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采集了呢 ?

源代码文件如下

楼主:
按这种方式做的逻辑分析仪 能否连续的采集数据  呢 ?

楼主:
还是没明白 ,,,

网友(2009-04-14):
这个熔丝位怎么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