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单片机的CAN中断问题

楼主(2009-03-03):
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该单片机的CAN中断的产生是不是不依赖于接收滤波的结果?就是说无论报文是否符合该节点的滤波要求,CAN中断都会发生?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
** 函数名称  init_msg_object_RX
** 函数功能:接收初始化函数
** 输入参数:MsgNum:消息对象号
** 输出参数:无
********************************************************************/
void init_msg_object_RX(char MsgNum,unsigned char id)
{
    unsigned char SFRPAGE_SAVE;
    unsigned int temp;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CAN0_PAGE;
        CAN0ADR = IF2CMDMSK;         //指向IF2命令掩码寄存器
//        CAN0DAT = 0x00bb;
        CAN0DAT = 0x00fb;
        /*IF2 Command Mask Registers  =0x00bb
    WR/RD=1,Mask=0,Arb=1,Control=1,ClrIntPnd=1,TxRqst=0,DataA=1,DataB=1,一次发送8字节数据*/
    CAN0ADR = IF2MSK1;         //指向IF2掩码寄存器1
        CAN0DAT = 0x0000;
    CAN0ADR = IF2MSK2;         //指向IF2掩码寄存器2
        CAN0DAT = 0xffff;
    ////////////////////////////////////////////////
        CAN0ADR = IF2ARB1;           //指向IF2仲裁寄存器
        CAN0DAT = 0x0000;            //仲裁寄存器1
        /*IF2 Arbitration Registers1 =0x0000,即ID15-0=0*/
    temp=id<<2;//标准id为ID28-ID18,所以要左移2位
    temp&=0x1fff;
    temp|=0x8000;
        CAN0DAT = temp;            //设置消息有效位,没有扩展ID,方向为接收
        /*IF2 Arbitration Registers2=100(id)00b
    MsgVal=1,Xtd=0,为标准模式,扩展ID无效,Dir=0,为接收*/
        CAN0DAT = 0x1488;            //IF2消息控制寄存器,设置RXIE,禁止远程桢
    /*IF2 Message Control Registers=0x0488
    NewDat=0,MsgLst=0,IntPnd=0,UMask=1,TxIE=0,RxIE=1,接收中断使能;RmtEn=0,TxRqst=0
    EoB=1,DLC3-0=1000,即数据长度为8*/
        CAN0ADR = IF2CMDRQST;        //指向命令请求寄存器
        CAN0DATL = MsgNum;           //写消息对象号,即对哪个消息对象进行操作
        /*IF2 Command Request Registers=MsgNum,将以上配置写入MsgNum号消息*/
        //3-6个CAN时钟周期后,IF寄存器中的内容被移到CAN存储器的消息对象中
        SFRPAGE = SFRPAGE_SAVE;
}
/*************************************************************************
** 函数名称:init_msg_object_TX
** 函数功能:发送初始化函数
** 输入参数:MsgNum:消息对象号
** 输出参数:无
***************************************************************************/
void init_msg_object_TX(char MsgNum,unsigned char id)
{
    unsigned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unsigned int temp;
    SFRPAGE = CAN0_PAGE;
        CAN0ADR = IF1CMDMSK;          //指向命令掩码寄存器
        CAN0DAT = 0x00b3;             //设为写,改变所有的消息对象除了标识掩码位,将数据字节0-7发送到消息对象
    /*IF1 Command Mask Registers  =0x00b3
    WR/RD=1,Mask=0,Arb=1,Control=1,ClrIntPnd=0,TxRqst=0,DataA=1,DataB=1,一次发送8字节数据*/
        CAN0ADR = IF1ARB1;            //指向IF1仲裁寄存器1
        CAN0DAT = 0x0000;             //ID15-0:0000;将仲裁ID设为最高优先级
        /*IF1 Arbitration Registers1 =0x0000,即ID15-0=0*/
        temp=id<<2;//标准id为ID28-ID18,所以要左移2位
    temp&=0x1fff;
    temp|=0xa000;
        CAN0DAT = temp;             //自动增加地址到IF1仲裁寄存器2
        /*IF1 Arbitration Registers2=101(id)00b
    MsgVal=1,Xtd=0,为标准模式,扩展ID无效,Dir=1,为发送*/
        //设置消息有效位,没有扩展ID,方向为写
        CAN0DAT = 0x0088;             //IF1消息控制寄存器:DLC = 1,禁止远程桢
        /*IF1 Message Control Registers=0x0088
    NewDat=0,MsgLst=0,IntPnd=0,UMask=0,TxIE=0,RxIE=0,RmtEn=0,TxRqst=0
    EoB=1,DLC3-0=1000,即数据长度为8*/
        CAN0ADR = IF1CMDRQST;        //指向IF1命令请求寄存器
        CAN0DAT = MsgNum;             //写消息对象号,即对哪个消息对象操作
        /*IF1 Command Request Registers=MsgNum,将以上配置写入MsgNum号消息*/
        //3-6个CAN时钟后期后,IF寄存器中的内容将被移到CAN存储器的消息对象中
        SFRPAGE = SFRPAGE_SAVE;
}
/*****************************************************************************
** 函数名称:start_CAN
** 函数功能:CAN初始化设置函数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void start_CAN(void)
{
   /************************************************************************/
   /*以下给出CAN位定时的计算过程:
   System clock          f_sys = 11.0592Mhz
   System clock period   t_sys = 1/f_sys = 90.422454 ns
   CAN time quantum      tq = t_sys*8 (at BRP = 7)
   Desired bit rate is 125Kbit/s,desired bit rate + 0.5381%
   CAN bus length = 10m, with 5 ns/m signal delay time
   propagation delay time : 2*(transceiver loop delay + bus line delay ) = 400ns(CAN节点间传输的最大往返延迟)
   prop_seg = 5 tq = 3616.898ns(>=400ns)
   Sync_Seg = 1 tq
   Phase_seg1 + Phase-seg2 = (11-6) tq = 5 tq
   Phase_seg1 <= Phase_Seg2,  =>  Phase_seg1 = 2 tq and Phase_Seg2 = 3 tq
   SJW = (min(Phase_Seg1, 4) tq = 2 tq

   TSEG1 = (Prop_Seg + Phase_Seg1 - 1) = 6
   TSEG2 = (Phase_Seg2 - 1)            = 2
   SJW_p = (SJW - 1)                   = 1

   Bit Timing Register = BRP + SJW_p*0x0040 = TSEG1*0x0100 + TSEG2*0x1000 = 2640

   Clock tolerance df :

   A: df < min(Phase_Seg1, Phase_Seg2) / (2 * (13*bit_time - Phase_Seg2))
   B: df < SJW / (20 * bit_time)

   A: df < 2/(2*(13*11-3)) = 1/(141-3) = 1/138 = 0.7246%
   B: df < 2/(20*11)                   = 1/110 = 0.9091%

   Actual clock tolerance is 0.7246% - 0.5381% = 0.1865% (no problem for quartz)
  */
/*************************************************************************************/
   unsigned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CAN0_PAGE;
   CAN0CN |= 0x41;           //使能CCE位和INIT位
   CAN0ADR = BITREG;        //指向位定时寄存器
   CAN0DAT = 0x2647;         //给位定时器赋值
   CAN0ADR = IF1CMDMSK;     //指向命令掩码寄存器1
   //设置CAN RAM为写,写数据字节,置位TXrqst/NewDat, Clr IntPnd,将数据字节0-7发送到消息对象
   CAN0DAT = 0x0087;
   CAN0ADR = IF2CMDMSK;      //指向命令掩码器2
   //设置CAN RAM为读,发送控制位到IF2消息缓冲寄存器,清除消息对象中的IntPnd,消除消息对象中的NewDat位,访问数据字节0-7
   CAN0DATL = 0x1f;          //设置接收;读CAN RAM,读数据字节

   CAN0CN |= 0x06;           //全局初始化IE和SIE,使能中断
   CAN0CN &= ~0x41;          //清除CCE和INIT位,正常运行CAN
   SFRPAGE = SFRPAGE_SAVE;
}
/************************************************************************
** 函数名称:ISRname
** 函数功能:CAN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void ISRname(void)   interrupt 19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CAN0_PAGE;
status = CAN0STA;
if((status & 0x10) != 0)
{
    //Rxok位为1,则是由于接收引起的中断
    CAN0STA = (CAN0STA & 0xef) | 0x07;     //复位Txok,设置LEC无变化
    /*read message number from CAN INTREG*/
    RX_FLAG = 1;
}
if((status & 0x08) != 0)
{
    //Txok位为1,则是由于发送引起的中断
    CAN0STA = (CAN0STA & 0xf7) | 0x07;        //复位Txok,设置LEC无变化
    TX_FLAG = 0;  //发送完成
}
if(((status & 0x07) != 0) && ((status & 0x07) != 7))
{
    //错误中断,改变LEC
    CAN0STA = CAN0STA | 0x07;         //设置LEC无变化
}
SFRPAGE = SFRPAGE_SAVE;
}

这是CAN中断服务子程序,我发现只要收到数据就进入中断,不管接收滤波什么要求,

网友:
没做过CAN,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0-04-06):
刚刚试用C8051F500,也要用到CAN通讯。标记一下。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93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040&bbs_id=9999

看这 我也在学

网友(2010-05-13):
看来CAN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网友(2011-07-09):
分3种类型的中断

错误中断

状态中断(就是说发送也可以引起中断或者CAN错误)
模块中断  (接收能引起中断)

可以单独设置是否开启哪种中断

具体看C_CAN USER MANUAL 3.2.1节

网友:
分3种类型的中断

错误中断

状态中断(就是说发送也可以引起中断或者CAN错误)
模块中断  (接收能引起中断)

可以单独设置是否开启哪种中断

具体看C_CAN USER MANUAL 3.2.1节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CAN中断服务子程序,我发现只要收到数据就进入中断,不管接收滤波什么要求,

呵呵,这片子是只要总线有消息就中断,第一次也被搞蒙了,光弄例程是不行的,还要自己动动脑筋改一下才行
建议LZ去看看C_CAN USER MANUAL 3.4.1,祝lz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是can中断服务子程序,我发现只要收到数据就进入中断,不管接收滤波什么要求,
呵呵,这片子是只要总线有消息就中断,第一次也被搞蒙了,光弄例程是不行的,还要自己动动脑筋改一下才行
建议lz去看看c_can user manual 3.4.1,祝lz好运

只要总线有消息就中断????
什么理论?

另一个帖子也有人持这样观点 说是新华龙这样说的。
博世不会这么差的

网友(2011-08-09):
回复 网友B:

是啊  博世没有这问题的  据说好像是040做内嵌时出的BUG

网友(2013-08-22):
刚用040过来学习一下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