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自己FPGA入门的时候都做了什么试验,有何收获。让我们做个入门引导帖

楼主(2009-03-03):
呵呵,本人也初学。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哈。

网友:
先做的都是一些组合电路把,像3-8译码器,2-4选择器,流水灯,跑表,时钟,交通灯等,这部分感觉是熟悉verilog语法.  后面开始写串口接收发送,LCD1602,PS2键盘等等,加深理解verilog的并行执行思想,多分析,多思考...我是这样认为的把...

网友:
还没有玩过。

网友:
支持1楼的说法

网友:
直接上并行EPP接口+AD采集+存储(用CPLD+SRAM做的FIFO)送电脑,在此只前没玩过更简单的

楼主:
谢谢1楼和4楼哈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把软件平台使用熟练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就是多看看别人写的程序

网友:
点灯,不管单片机,ARM,CPLD,FPGA,第一件事,点灯。。

网友:
第1:点灯
第2:按键
第3:还在学习中

网友:
做接口程序,比如串口通讯什么的感觉提高比较多,而且印象最深的是,用verilog写程序,开始不明白为啥写的程序自己看起来逻辑没错,可是下到板子上确发现不好用,后来才知道,原来verilog不是所有语句都能综合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从CPLD入手比较合适

毕竟EPM240  的价格只有9.5元左右,非常适合初学者,240个LE足够用了,而且内部还有FLASH,和内部振荡器

网友:
先用几个基础的例子把软件环境摸熟,然后做个稍微复杂点的。做完差不多就算入门了。

网友(2009-09-05):
做个256点的 16位FFT。。。。

网友:
那也只有你这样的牛人FPGA入门就能写FFT。。。。

网友:
还没有学过 正打算学 不知道初学者最应掌握什么资料

网友:
也正开始学..

网友:
mark,1楼,7楼意见不错哦

网友:
CPLD/FPGA还没有开始学,有这个想法。比较常用的入门级别芯片,市面常比较常见的芯片都有那些型号啊,价格大概几块?

网友:
入门级的学下CPLD,xilinx ,altera 你自己选把!!!同时还要学习HDL语言和厂家工具;还有很多第三方工具;
还有很多设计思想,设计方法。注意,避免什么的;

网友:
不知道你学的哪个公司的,不过都差不多,用VHDL的话。我觉得ZLG的资料不错,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2009-12-05):
组合逻辑,译码器等
跑马灯
状态机跑马灯
74HC164驱动或者多位数码管驱动
蜂鸣器演奏音乐
同步fifo
异步跨时钟域fifo
数字钟

入门完毕。

进阶:
UART控制器,写好以后可以长期用。
LCD驱动
VGA驱动
PS2键盘驱动
I2C接口驱动
SRAM控制器
NOR FLASH读写

……

基本这些如果都,认认真真的做了,那么可以说有一定水平了。关键是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努力思考,不要参考别人的代码。别人的代码放在自己实现功能以后,分析不足和提高的时候用。

网友:
入门之后就没学过了,先标记,以后有兴趣再继续学

网友:
测试的时候似乎fpga比cpld更方便(FPGA编程次数要比cpld多些?)

网友:
7楼正解决

网友:
还没有入门啊

网友:
先把以前在MCU上积累的经验统统忘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