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常用的VF芯片,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09-03-03):
仪表常用的VF芯片,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对,LM331性价比不错

楼主:
有能够替换lm331的吗?331外围器件比较多,价格高一点没关系的

网友:
我相对全面的找过市面的单片VF,AD650指标最好,另外还有LM331,LM231,AD651,2,4;AD7740,1,2;TC9400,1,2;VFC32,VFC320,ADVFC32......

LM331/KA331,虽然线路比较复杂,但便宜,外围电容电阻能值几个钱,价格较低而且指标不错,容易找到。指标最好的应该是AD650但太贵;线路最简单的是AD654,AD774x,但测下来觉得指标较差,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考虑。

楼主:
AD650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