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ring 怎么转换到 uchar 数组里面?

楼主(2009-03-03):
在下 实在是1点VC 不懂.. 但是又必须点弄

STRING a;
a="01234567899";

a是从edit 里面取出来的
GetDlgItemText(IDC_EDIT,a);

unsigned char b[5];

我想让 b[0]=01; b[2]=23;

烦请 帮忙的 说清楚些

网友:
VC可以做到,有一个函数可以控制取edit控件里的几位数字,直接将这个函数当作参数传进去就可以了。我一时忘了,等下告诉你。

网友:
用WideCharToMultiByte函数(http://blog.csdn.net/norains/archive/2006/12/25/1461174.aspx)先把CString转换为Ansi字符,然后使用下面的函数。当然也可以直接操作CString,一个一个读取判断,再填写字符串。

/*****************************************
ASCII 到 HEX 的转换函数
入口参数: O_data: 转换数据的入口指针,
N_data: 转换后新数据的入口指针
len : 需要转换的长度
返回参数:-1: 转换失败
其它:转换后数据长度
注意:O_data[]数组中的数据在转换过程中会被修改。

int ascii_2_hex(unsigned char *O_data, unsigned char *N_data, int len)
{
        int i,j,tmp_len;
        unsigned char tmpData;
        unsigned char *O_buf = O_data;
        unsigned char *N_buf = N_data;
        for(i = 0; i < len; i++)
        {
                if ((O_buf >= '0') && (O_buf <= '9'))
                {
                        tmpData = O_buf - '0';
                }
                else
                        if ((O_buf >= 'A') && (O_buf <= 'F')) //A....F
                        {
                                tmpData = O_buf - 0x37;
                        }
                        else
                                if((O_buf >= 'a') && (O_buf <= 'f')) //a....f
                                {
                                        tmpData = O_buf - 0x57;
                                }
                                else
                                {
                                        return -1;
                                }
                O_buf = tmpData;
        }
        for(tmp_len = 0,j = 0; j < i; j+=2)
        {
                N_buf[tmp_len++] = (O_buf[j]<<4) | O_buf[j+1];
        }
        return tmp_l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