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W77E58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9-03-03):
我今天拿到了这个片子,由于以前没有做个这个MCU,因此想跑一个流水灯程序,程序一直跑不起来,于是我就开始点亮一个灯,让它亮和灭,但是依然跑的不对,我把板上的IC换成STC的516后,程序跑的正常,我的程序如下:
#include< W77E58.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1=P2^0;
void delay()
{
        uchar m,n;
        for(m=0;m<255;m++)
        for(n=0;n<255;n++);

}
void main()
{
        P2=0XFF;
        L1=1;
        while(1)
        {
                L1=0;
                delay();
                L1=1;
                delay();
        }

}
头文件采用深圳恒森微电子有限公司的,我想不会是在这个上面出问题的,我的编译环境是 uision 3,我的烧录器是TOP2005+,我现在无法判断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跑的不对?

哪里不对了?
再特别也是个51

为何不使用KEIL自带的头文件?

头文件不过一定义而已

我现在一般用SDCC.不管什么型号,都是8051.h

如果说闪的时间不对那是因为W77E58是4T的(不影响定时器)...

楼主:
调试得到结果是该亮的没有亮,不该亮的常了,我有P1.2-P1.7口的LED常亮,P2.0口与P2.1口不亮,我换成STC的后就OK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华邦的就是不行。

网友:
奇怪了那就
试下我这个
------------main.c---------
/*
Project:
Compiler:MCS-51 MCU SDCC Compiler
*/

#include <8051.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0 = 0xAA;
        P1 = 0xAA;
        P2 = 0xAA;
        P3 = 0xAA;
        _delay_ms(500);
        P0 = 0x55;
        P1 = 0x55;
        P2 = 0x55;
        P3 = 0x55;
        _delay_ms(500);
    }
}
----------mian.c-----------

楼主:
我烧了你提供的程序,还是不行,它是高复位吧,我现在真的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电路怎么接的?

楼主:
搞定,是我的硬件问题,我以前用STC的教多,一般不喜欢把EA接高,因此在用华邦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今天早晨把它接高后,问题就解决了,谢谢!

网友:
加密看看,加密了好像EA脚的电平就没关系了

楼主:
加密好象也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请华邦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EA就是让接高电平的..
只是你没照做而已

网友:
那你EA就接高电平好了,本来标准就是这么接的,执行内部程序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呢?今天手机落家里了
本想给你电话的

楼主:
搞定。是我的硬件的问题

网友(2014-03-22):
兄台 没有51的基础 这个片子入手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