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风扇电机,97A6容易损坏。

楼主(2009-03-03):
97A6控制输出风扇电机的高中低三档的线圈抽头,整机上线生产测试中,发现很多(超过50%)的电路板97A6损坏-整机通电后,电路板有一个或两个97A6不受控有输出,拆下可控硅,能量到MT1-MT2之间大约有几十K电阻。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没有人回复,自顶一下。

网友:
可控硅应该加RC吸收网络的吧

网友:
To 【楼主位】 feiyue

97A6 双向可控硅,是 TO-92 或 SOT-223 那种封装吗?
dv/dt 太低,电感负载,未加保护措施。在刚送电的瞬间和交流换向(每个周期两次)时都有可能造成永久性损毁。

图中可见,+5V 处在交流零线上。可是,为什么风扇绕组公共端(1)也接在交流零线上呢?

楼主:
to:【3楼】 JQ_Lin:
    97A6是TO-92封装。
    风扇绕组公共端(1)应该接在ACL上,图中标错了。
    未加保护措施。其他的产品97A6也这样用,但却没有问题。另外,奇怪的是,所有的线路板,我们这里车间测试(同样接电机)没有问题,但运到客户那边装机后,就大批量有问题,剩余的板子运回来,我们再测,也发现不了问题。
    风扇电机功率很小,只有50W。
    是否和门极限流电阻上串了LED有关系呢?

楼主:
to:【3楼】 JQ_Lin:
    请讲一下如何加保护措施!

网友A:
电路应该没问题吧,不知是不是换档的时候程序处理得不好对可控硅冲击造成的。
双向可控硅打开以后过零才能关断,换档的时候从关闭一个可控硅到打开另一个可控硅相差的时间不能小于过零时间(10ms),
否则一个可控硅还没关断,另一个可控硅就打开,两个可控硅分别加电到不同的抽头上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加过零检测电路,换档时等过零了再开相应档的可控硅(对于风扇来说不实在)
2.换档时把所有档的可控硅关闭15ms左右,不能小于10ms再开相应的可控硅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瞬间同时导通,则抽头相当于一个自耦变压器的输出被短路,这个电流瞬间是很大的,不能不考虑。

楼主:
to:【6楼】 wenxusun
     软件处理上,确实存在您说的缺陷。由于没有过零检测电路,只能采取方法2。
     我做过试验,3个可控硅全部导通,持续较长的时间(20秒以上,风扇电机能转动,但运行有明显噪音),可控硅也不会损坏。
     PCB布板的时候,考虑不周,门极限流电阻与LED之间的连线绕了较长的距离,且走线很细,比较容易受干扰。我特地做了试验,在车间里,如果旁边一台变频电源开启时,用一个万用表表笔搭在门极电阻上,在关闭输出的情况下,风扇电机也会转动(伴有较大异响的慢动),如果变频电源关闭则没有以上现象。

网友:
To 【楼主位】 feiyue

过电压保护:
  电感负载,必须采取过电压保护措施。
  1.选择较高dv/dt的双向可控硅;
  2.在双向可控硅两端并联RC吸收回路;
  3.若在本设备之外的工作现场存在过电压发生源,则建议在本设备的交流电源输入端加RC吸收回路。

避免短路:
  【6楼】 wenxusun 的建议是正确的——“换档时把所有档的可控硅关闭15ms左右”。为使双向可控硅关闭更可靠,也可以将关闭时间设定为20ms。(在大功率、需要正反转频繁换向的情况下,关闭时间甚至需要几倍的20ms。)
  你说,“我做过试验,3个可控硅全部导通,持续较长的时间(20秒以上,风扇电机能转动,但运行有明显噪音),可控硅也不会损坏。”——即使没有损坏,也应避免短路。

消除干扰:
  1. 如你所说,“门极限流电阻与LED之间的连线绕了较长的距离,且走线很细,比较容易受干扰。”
  2. 更重要的是门极限流电阻上串了LED——当I/O口高电平时,LED截止,双向可控硅控制极的长引线被悬空(开路),当然就更容易受干扰了。

网友:
不会用BTA06阿

楼主: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板子已经开始返修。
对于可控硅损坏的问题【9楼】 JQ_Lin 的以下论述是主要原因:
消除干扰:
  1. 如你所说,“门极限流电阻与LED之间的连线绕了较长的距离,且走线很细,比较容易受干扰。”
  2. 更重要的是门极限流电阻上串了LED——当I/O口高电平时,LED截止,双向可控硅控制极的长引线被悬空(开路),当然就更容易受干扰了。

因为已经批量生产,这批板子无法重做了,暂时用以下办法改善:
1、门极限流电阻减小到330欧,增加门极触发电流(>Igtmax),避免可控硅不完全导通的情况;
2、为改善LED截至时,可控硅门极引线容易受干扰而损坏可控硅的问题,在LED上并接一个电阻。

返修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不管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但是我从wenxusun 高手那学得一招节省的办法,这种方法可能可以节省很多资金,因为我一想就是过零检测————看来新思维很真不错啊!

网友(2009-04-02):
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好贴

网友(2011-11-16):
回复 楼主:
我控制电机不延时多是转一下停一下的 不知为什么 用的是MOC3061 加97A6

网友(2018-03-19):
引用 网友A:
电路应该没问题吧,不知是不是换档的时候程序处理得不好对可控硅冲击造成的。
双向可控硅打开以后过零才能 ...

很赞!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板子已经开始返修。
对于可控硅损坏的问题【9楼】 JQ_Lin 的以下论述是主要原因:
消除 ...

可控硅不用并联脉冲吸收RC电路吗?
97A6一般能用到多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