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abs C8051F330串口BootLoader

楼主(2009-03-03):
附件包括PC程序和C8051F330串口BootLoader固件(HEX格式),程序里有使用说明.
BootLoader只占用芯片0x1BFD~0x1DFA FLASH空间,不占用其它资源.
用户程序入口地址需要一跳转指令(KEIL和HC8051均如此,如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请检查此项)
串口通讯参数: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校验位NONE

网友:
非常好用,强烈关注,期待C8051的“AVRUBD”!

楼主:
再上传个C8051F310的,可使用0x0000~0x3BFC FLASH空间
BootLoader只占用芯片0x3BFD~0x3DFA FLASH空间,不占用其它资源.
用户程序入口地址需要一跳转指令(KEIL和HC8051均如此,如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请检查此项)

网友:
给个建议,BOOTLOADER的波特率还是设稍微低一点的好

楼主:
F310,F330 内部振荡器:24.5MHz,±2%的精度 下使用115200波特率,更新程序速度满快的,我试过很多次,也没见出错
所以就用的这个速度,大家帮忙测下,有什么问题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
楼主有点专业。。

楼主:
另外,C8051F开发相关的软件,资源可以去我的趣盘下载,资料在不断更新 :)
l456789的趣盘文件

网友(2010-06-27):
这个很有用,和强电很好隔离,调试起来要方便。

试用了一下,能更新程序,更新后运行也正确。不过之后就没法再次BOOTLOADER了。

估计可能和“用户程序入口地址需要一跳转令”有关,不过没用过C8051,请楼主或是懂得的DX指明,谢谢。

网友:
为避免说起来空洞,传上来从网上找到的通讯的例程。

我用U-EC5直接烧入HEX文件或是烧入BOOTLOADER文件后再引导进HEX文件后,单片机都能正常和电脑通信。

请问要在哪儿改动,才不影响下次BOOTLOADER?

网友:
花时间摸索了一下,可以更新了,

就是在主函数的开始加入函数指针:
void (*update_firmware)( );
update_firmware = (void code*) 0x1000;
update_firmware( );

在LINKER设置栏加入:
RS(256) PL(68) PW(78) CO(1000H,?PR?MAIN?UART(1000H))

主要是1000H这个地址同0x1000要一致就行了。

不过用串口BOOTLOADER后的串口程序接收总有错误,但是直接烧录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地址不用跳转)。不知是什么原因。估计还是和"用户程序入口地址需要一跳转指令"有关。 如果LZ或者懂行的DX请指出。

另外感觉BOOTLOADER的波特率还是设稍微低一点的好,毕竟就是烧录几K的程序,用1~2秒感觉和零点几秒没啥区别,但是对硬件的要求低了,相对出错机率也小了。

谢谢。

网友(2010-12-10):
mark 非常有用,现在在调试C8051F040的bootloader 有点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这有相关的源程序吗, 我也正在学习, 对固件更新很感兴趣, 谢谢你了

网友(2011-01-12):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花时间摸索了一下,可以更新了,

引用图片
就是在主函数的开始加入函数指针:
void (*update_firmware)( );
update_firmware = (void code*) 0x1000;
update_firmware( );
在linker设置栏加入:
rs(256) pl(68) pw(78) co(1000h,?pr?main?uart(1000h))
......

你好, 我也在做C8051F340 的bootloader , 请问, 内部程序的跳转,

从boot启动后, 进入APP应用程序, 启动文件里需要做哪些设置,
还有在linker设置栏加入:
rs(256) pl(68) pw(78) co(1000h,?pr?main?uart(1000h)), 是在哪一块设置的, 谢谢啦

网友(2011-03-17):
还是的通过那个神马ec6仿真器下载哈!

网友:
楼主我不太明白,请用这个最最简单的例子改一个示范下,怎么才能下载后不覆盖BootLoader

void init()
{
    PCA0MD &= ~0x40;                //打狗
    // P0.0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0.1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0.2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0.3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0.4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0.5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0.6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0.7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0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1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2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3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4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5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6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7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P0MDOUT   = 0xFF;
    P1MDOUT   = 0xFF;
    XBR1      = 0x40; //使能交叉开关
}
void main (void)
{  init();
while(1)
   {
    P1=0XAA;
    P0=0X55;
   }
}

网友(2011-05-03):
mark下,明天试试

网友(2011-07-26):
很无语啊 现在弄这个弄的

1.解析HEX文件失败  check_sum faild  官网的程序

2.APP和BOOT的地址怎么设置呢  还有变量

纠结Ing

网友:
是否一定要将MAIN放在1000H??不一定吧  我用别人的BOOT 自己的APP  自己的MAIN 就不再1000H

网友:
C8051F310的有吗?

网友(2012-04-16):
正着手c8051f311,bootloader已通过c2下载进去,但单片机和电脑串口通信连接不上。如图,下载不了,请问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网友(2013-01-07):
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