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能不能支持上面的芯片,LPC2131能不能跑Linux内核的最小系统.

楼主(2009-03-04):
LPC213x (LPC2131/2132/2134/2136/2138)
   -内置USB接口的LPC214x (LPC2141/2142/2144/2146/2148)

     请教Linux能不能支持上面的芯片,LPC2131能不能跑Linux内核的最小系统.

网友:
LPC213x空间小并且没有外部总线,不能扩展RAM和FLASH,另外就是没有MMU,Linux是跑不起来了

网友:
uclinux不需要mmu

网友:
操作系统管理的就是资源,2131基本就没什么资源,所以……
不过,只要你愿意,可以尝试把0.01版linux的任务调度这部分代码拿过来改改试试,呵呵

___________________
另附:
2148的资源还不错,但内存还是很小,为什么一定是Linux呢?还有很多其它选择,比如什么2
如果是热爱linux,并希望不失实际的利用价值,就用uboot吧,留下最基本的框架后还是有几十
KB的大小,然后做精细的删减、移植就可以了。如果要用到多任务,可以自己写个最简单的时
间片调度代码。现在国外很多lpc2xxx都是用gcc来开发的,而且linux下也有两个(至少)基于串
口的ISP程序,winarm里就有2148的示例代码。

网友:
资源太少

网友:
就算跑起来了,这么电的资源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
LPC22XX上面有移植好的uclinux,可以参考nxp的官方示例

网友:
原来这样啊。

网友:
建议LZ想学操作系统的话还是先学uC/OS-II之类的简单点的系统,LPC全系列都可以跑

网友:
【4楼】 Totry

嘿嘿,看来我最终把LPC2132升级成了LPC2148是明智的哈,呵。
最小板,只不过得用ULINK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