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TEMS的请进

楼主(2009-03-04):
我最近在windows下配置eclipse搞RTEMS,一直不成功,老提示no rules to clean,应该是找不到makefile,但是在工程导航里面能看到makefile,郁闷了老半天。
大家在windows下开发RTEMS除了用cywin,有没有用其它方法配置开发环境成功的。

网友:
这个还是用linux好,不愿意装linux的话,就装个虚拟机,然后跑linux吧。
rtems对cygwin的支持,似乎没有对msys的好。

no rules to clean 是不能执行make clean,eclipse的rtems插件还是有些问题的。

楼主:
装linux的话,很多win下的软件都用不了,虚拟机下装确实很麻烦的。再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把eclipse弄好,实在不行只能先在虚拟机上试一下了。

网友:
windows 下的话,cvs要注意文件的crlf的格式问题,不然会不能通过bootstrap,就更不能编译了。

网友:
我在进行RTEMS交叉工具链制作之后,在进行RTEMS编译的时候,总是提示在sys目录缺少文件,大家在编译的时候,用newlib怎么编译的呢?

网友:
rtems的网站有个在windows下用msys构建rtems环境的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