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阻塞取值和清零能同时吗?

楼主(2009-03-04):
问题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A)//条件A满足后把结果取回,然后清零
        begin
           result=cnt;
           cnt=0;
        end
      else
         cnt=cnt+1;
   end

如果改成非阻塞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A)
        begin
           result<=cnt;
           cnt<=0;
        end
      else
         cnt<=cnt+1;
   end

result<=cnt和 cnt<=0同时执行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楼主:
这样做可以吗?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A)
        begin
           result<=cnt;
           B<=1;
        end
      else
         cnt<=cnt+1;
      if (B)

   end

楼主:
这样做可以吗?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A)
        begin
           result<=cnt;
           B<=1;
        end
      else if (B)
         begin
            cnt<=0;
            B<=0;
         end
      else
         cnt<=cnt+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