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通是什么意思,3D又是什么意思,四轴又是什么

楼主(2009-03-04):
如题,我看那些模型都写什么3通,4通.8通,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双看到3D更不明白, 还有就是四轴是指什么,是不是就可以做的花样多一定,自己打算买一直升机,上次因为不懂买了一个只能上下,觉得很亏,谁给指导一下,我是新手的

网友:
3通,N通,就是遥控器有那么多通道,同时可以控制那么个控制执行器,如舵机,电调等。
3D就是可以进行3D飞行,可以飞如横滚,倒飞等。
4轴就是有四个浆的飞行器(一般的直升机只有一个浆。)四轴机械部分相对简单,但控制系统电路复杂。一般直升机机械复杂,电路相对简单。

楼主:
有点明白,谢谢

网友(2009-11-12):
【1楼】 fsclub
3通,N通,就是遥控器有那么多通道,同时可以控制那么个控制执行器,如舵机,电调等。
3D就是可以进行3D飞行,可以飞如横滚,倒飞等。
4轴就是有四个浆的飞行器(一般的直升机只有一个浆。)四轴机械部分相对简单,但控制系统电路复杂。一般直升机机械复杂,电路相对简单。

——————————————————
一般的直升机只有一个浆?弄错了吧!

网友:
【4楼】 yangyi
一般的直升机只有一个浆?弄错了吧!

屁股上还有

网友(2010-02-26):
回复 网友A:
【1楼】 fsclub
3通,N通,就是遥控器有那么多通道,同时可以控制那么个控制执行器,如舵机,电调等。
3D就是可以进行3D飞行,可以飞如横滚,倒飞等。
4轴就是有四个浆的飞行器(一般的直升机只有一个浆。)四轴机械部分相对简单,但控制系统电路复杂。一般直升机机械复杂,电路相对简单。
——————————————————
一般的直升机只有一个浆?弄错了吧!

少了一个字:(一般的直升机只有一个主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