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为ILI9322的屏,RGB接口,对单片机有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9-03-04):
RGB接口的貌似没有显示缓冲

网友:
速度越快越好,RAM/ROM越大越好

网友(2009-06-18):
RGB接口的屏一般都需要LCD Controller来驱动显示, 可以选择ARM9/ARM11的内置的LCD控制器,也可以选择8位/16位 MCU/ARM7加外置LCD控制器的显示方式。RAM的大小要看屏的分辨率与色彩,太大了也浪费,太小当然也不行。如果对外置的LCD控制器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linbaom@hotmail.com, 15920090793/Linson Lin

网友:
用8080/6800接口,干嘛用RGB口呢?

网友:
ILI9322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网友(2010-12-12):
当然有了,一下是方案
1.普通的单片机,如51,AVR,不能直接使用RGB接口,可以用CPLD+SRAM转,或者使用8080模式
2.高级的单片机,如ARM9以上带LCD接口就可以直接驱动了。

网友(2011-09-19):
回复 网友A:

tft-lcd3.5寸可以直接用单片机驱动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