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A7260输出问题

楼主(2009-03-04):
请教各位大侠,最近在调试MMA7260传感器,用3.3V供电,在1.5G量程下,放在水平位置上时三轴的输出电压为Z:2.64V、Y:1.8、X:1.51V,和MMA7260说明书上的输出出入很大,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一般水平放是这样的

从我焊过的几片来看,可能由于结构的特殊性,这玩意儿怕高温,一般刚刚焊完后,量输出都有问题,但是过个一天左右就正常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有人用2.5V的么?输出是多少?

网友(2010-03-05):
2楼,这个放一天就好了。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