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09-03-04):
这是我做的一个4~20mA电流和0~5V电压采样的电路,电流信号经过120欧电阻采用后经过运放比例变换,然后经过RC滤波后提供给单片机AD采样,下面的电压采样也类似。
   当输入端Iin接到了实际的仪器时,如某设备的4~20mA的输出端,且该设备输出电流为零时,该AD采样端AD0电压为零,这是正常的。但问题是,当Iin端悬空不接到任何引脚时,此时AD采样端AD0有电压输出,电压大小不确定,随着Iin端引线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电路是用在大功率交流调压设备上的,因此当当Iin端悬空时设备的输出端会有意想不到的电压输出,这在实际应用中很危险。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如何产生的,是不是后端RC滤波的问题。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

网友:
358采用单电源供电时,即使输入为0,输出也有约400mV,要不你用双电源试试?

楼主:
谢谢,但关键是当电流输入端连接到其他设备时,且没有电流输入时ad是检测不到电压的,只有当电流输入端接了两根电线,且电线的另一端悬空时,运放的输出端才有飘忽不定的电压输出。

网友:
电线多长啊 感应进来的电压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咋办 关注中~~ 期待解答

网友:
应该是感应电压,
上面图里跨了个120欧电阻呢

网友(2012-04-12):
楼主,你能告诉我你的设计思路吗,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2012-07-25):
120电阻不是很大,可以考虑在电阻上并个电容,应该可以剔除掉的。

网友(2015-08-10):
标记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看不清楚图了,标记一下~

网友:
在AD端口对地连接一个大阻值电阻,这是IC高阻值状态下引起感应电压被AD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