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 for STM8 无限制版

楼主(2009-03-04):
CXSTM8 4.2.8 无需License,去除16K限制,由于还没正式用STM8只简单测试了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如有问题请跟帖,谢谢!

网友:
记号.COSMIC for STM8 .

网友:
标记呀,哪位先试用个结果来

网友:
有试用的吗?

网友:
需要安装吗?
我安装时提示要插入光盘喔?
ST Visual Develop集成开发环境好像自带了一个16K限制版的COSMIC?
直接用你这个文件夹覆盖它???

网友:
下载的版本已经是按照后的,在STVD下直接设置路径就可以了。

我下了,不过还没测过。

楼主:
给两个现成的补丁

网友:
mark,回家再下

网友:
----------- Project stm8t1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mods0 +debug -pxp -pp -l -i"D:\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main.c:

Compilin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cxstm8 +mods0 +debug -pxp -pp -l -i"D:\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Hstm8"  -clDebug\ -coDebu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stm8_interrupt_vector.c:

Running Linker
clnk -l"D:\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Lib"  -o Debug\stm8t1.sm8 -mDebug\stm8t1.map Debug\stm8t1.lkf
#error clnk Debug\stm8t1.lkf:26 can't open file crtsi0.sm8
#error clnk Debug\stm8t1.lkf:38 can't open file libis0.sm8
#error clnk Debug\stm8t1.lkf:39 can't open file libm0.sm8
The command: "clnk -l"D:\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Lib"  -o Debug\stm8t1.sm8 -mDebug\stm8t1.map Debug\stm8t1.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stm8t1.elf - 5 error(s), 0 warning(s)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好像文件路径不对吧,找不到文件?

网友:
----------- Project stm8t1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mods0 +debug -pxp -pp -pp -l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16K\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main.c:

Compilin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cxstm8 +mods0 +debug -pxp -pp -pp -l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16K\Hstm8"  -clDebug\ -coDebu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stm8_interrupt_vector.c:

Running Linker
clnk -l"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16K\Lib"  -o Debug\stm8t1.sm8 -mDebug\stm8t1.map Debug\stm8t1.lkf
cvdwarf Debug\stm8t1.sm8

Running Post-Build step
chex -o Debug\stm8t1.s19 Debug\stm8t1.sm8

stm8t1.elf - 0 error(s), 0 warning(s)

不好意思,路径设错了,现在可以了!

网友:
好东西啊,正需要,谢了

网友:
GOOD,正准备学习stm8,这个好东西就来了。

网友:
哈哈,这个要顶.留个记号

网友:
上面发的编译器还是有问题的,当C compiler中的memory models选择long stack(modsl0)并且linker中的start-up file选择crtsi0.sm8的时候,编译是没有问题的,程序最大长度可以到32k;但是C compiler中的memory models选择long stack(modsl)并且linker中的start-up file选择crtsi.sm8的时候,编译出现问题,如下:
#error clnk Debug\kln.lkf:1 symbol f__stext not defined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kln.sm8 -mDebug\kln.map Debug\kln.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个人感觉是找不到f__stext,所以说如果要编译大于32k的程序的时候还是不行,请楼猪和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STM8系列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可惜是没有免费的编译器,我在公司有个硬件狗,据说要1000多dollar,所以阿……,为了普及,靠大家了^_^

网友:
嘿嘿,要低调处理

楼主:
回 【19楼】 kankanxiong:

COSMIC 设置视乎比较麻烦,须仔细看Cross Compiler User's Guide,我搞不清楚你所说的哪个问题是设置的问题还是编译器(评估版)的问题,可惜的是没有正式版的安装程序。不过我没有发现有评估版的限制提示,我这里试用将memory models选择mods或modsl并且linker中的start-up file选择crtsi、crts、crtsx、crtsif、crtsxf编译代码均无大小限制。
不过编译器的某些选项视乎不太好用,感觉与编译器有关,因为使用16K版就有问题。

网友(2009-04-03):
我有正式版本的安装光盘,我安装过后用beyond compare比较了一下,发现启动库和一些文件是不同的,我上面所说的问题用正式版和硬件狗就没有问题,cosmic编译器超出64k地址(flash超出32k)要特殊配置, 必须在C compiler中的memory models选择long stack(modsl)并且linker中的start-up file选择crtsi.sm8,一些函数和堆栈就会用长调用,这个可以去仔细阅读CXSTM8_UsersGuide.pdf。 我个人感觉是不是16k限制版的启动的*.s文件和库文件和正式版的不同??
编译器的某些选项不是不好用,而是没有去仔细搞明白CXSTM8_UsersGuide.pdf,我和ST原厂的技术支持接触过,他们推荐用COSMIC。我手上现在只有4.2.4正式版。有需要我可以发上来。

楼主:
我发现最小代码优化,不太好使,编译速度特慢,文件大点还会出错。
楼上如能发个安装程序,我可以试试做个补丁。

网友:
4.2.4 版本,仅供surkenjur学习使用

楼主:
楼上能不能把你的问题再说一下,两个版本我没发现有什么区别,不过4.2.8的编译生成的代码视乎小些,modsl0都是32K限制,modsl模式两个版本也都未出现你19楼所说的问题(symbol f__stext not defined ),优化还是一样,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编译器还不熟悉吧。

楼主:
上面搞错了,两个版本生成的代码大小一样,如果两个版本效果一样请kankanxiong将上传的文件删了吧,有事可以Q我。

网友:
V4.2.4 full Version license.lic

FEATURE CXSTM8 cosmic 15.1 permanent uncounted 30062E92AB8D \
        HOSTID=ANY SIGN=6F08E21EBF3A
FEATURE AXSTM8 cosmic 15.1 permanent uncounted 48443890AB8F \
        HOSTID=ANY SIGN=3077B35E403A

这是无任何限制的license,如果有问题请告知!

网友:
感谢kankanx提供的正式版!

网友:
我传的是正式版的,用的时候需要lic 和硬件狗的配合,我说的问题是关于大于32k,程序的编译,你发的似乎不行,你可以试一下,而我的是需要狗来配合,不是每个人都能弄到硬件狗的,所以……

楼主:
我这编译只受芯片容量限制,更改芯片空间地址,我试过编译两百多K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
用你的V4.2.4和我的license.lic,没有问题。
kankanxiong,用我的license.lic去掉你的硬件狗试试,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你用30楼korren大虾的Lic好了

网友:
下来试试,手上正好有板子!

楼主:
【19楼】 kankanxiong
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你用的是STVD自动生成的stm8_interrupt_vector.c文件,在使用modsl模式编译时,你须将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这句修改为extern @near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需要增加@near 关键字。请修改后再试。

网友:
如何在该调试环境下产生HEX文件,以前用KEIL的时候 是必须产生HEX文件才能在板子上调试的 高手指教一下啊?

楼主:
STVD
Project -> Setting -> Post-Build  Commands 栏内添加:
chex -fi -o $(OutputPath)$(TargetSName).hex $(OutputPath)$(TargetSName).sm8

网友:
如何查看编译后代码大小呢?

楼主:
你的项目文件夹里有个map文件可以查看代码大小,建议看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

网友:
【19楼】 kankanxiong
在main函数下面加入这些代码: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where
  *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 None
  * @par Called functions:
  * None
  */
#ifdef 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16 line)
#else
void assert_failed(void)
#endif
{
  /* Add your own code to manage an assert error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网友(2009-05-04):
我的编译出现以下错误,请大家看看:
#error clnk Debug\tt.lkf:26 can't open file crtsi0.sm8
#error clnk Debug\tt.lkf:38 can't open file libis0.sm8
#error clnk Debug\tt.lkf:39 can't open file libm0.sm8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Lib"  -o Debug\tt.sm8 -mDebug\tt.map Debug\tt.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网友:
46楼
问题已经解决了,中断文件改为
typedef void @far(*interrupt_handler_t)(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near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大家注意一下,程序大于32k后,要把const数据,main还有中断函数等定位到32k(地址64k)以内,不然程序会跑飞,
而且编译链接的时候也不会报错,我就被黑了一下。

还是好好读一下cosmic的文档。

网友:
是不是cosmic得bug? 没有64K为什么要用far?
还有中断向量表是在64K之内呀,谁能解释一下?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看stm8数据手册就会明白,64K之内CODE段只占32K空间

网友:
我来记号一下,以后估计要用

网友:
刚到板子,可以试试了

网友:
COSMIC for STM8 无限制版,可以用,编译led例程通过,编译music通不过。
----------- Project music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Removing intermediate files ... Done!

----------- Project music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mods +debug -pxp -no -pp -l -i"C:\Program Files\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main.c:

Compilin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cxstm8 +mods +debug -pxp -no -pp -l -i"C:\Program Files\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stm8_interrupt_vector.c:

Running Linker
clnk -l"C:\Program Files\CXSTM8\Lib"  -o Debug\music.sm8 -mDebug\music.map Debug\music.lkf
#error clnk Debug\music.lkf:1 symbol f__stext not defined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变量没有声明???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XSTM8\Lib"  -o Debug\music.sm8 -mDebug\music.map Debug\music.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music.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extern @near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你用的是STVD自动生成的
//stm8_interrupt_vector.c文件,在使用modsl模?编译时,
//你须将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这句修改为extern @near void //_stext();/* startup routine */
//需要增加@near 关键字。请修改后再试。

37楼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
很有收获,谢谢各位

网友:
以后用的着

网友:
STM8和STM32都不错,就是开发平台开放度不够,影响推广,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说不定哪天用到,MARK了

网友(2009-06-05):
Raisonance STM8编译代码比cosmic STM8更紧凑,使用更容易!

网友:
Compiling stm8_interrupt_vector.c...
rcst7 stm8_interrupt_vector.c OBJECT(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PIN(D:\CXSTM8\INC\ST7) PIN(D:\CXSTM8\INC)  DGC(page0) AUTO  WRV(0) PR(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lst) CD CO SB  OT(0) DEBUG STM8(SMALL)

Error creating process for executable rcst7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Failed to create process.
---------------------------------------------------------------------------------------
这个情况是?
PIN(D:\CXSTM8\INC\ST7) PIN(D:\CXSTM8\INC)  没有这个文件啊 怎么报这个错误了

网友:
不好意思 已解决  太大意
这里没选对

抱歉

网友:
留下备用!

网友:
正需要,记录。

网友:
COSMIC STM8已经更新到了v4.2.10了。
----------------------------------
COSMIC STM8 C Compiler
Version: 4.2.10 Date: 07 May 2009
----------------------------------
COSMIC Software STM8 C Cross Compiler  V4.2.10 - 07 May 2009 - Win32-F
COSMIC Software STM8 C Parser  V4.8.15 - 07 May 2009 - Win32-F
COSMIC Software STM8 Code Generator  V4.2.10 - 07 May 2009 - Win32-F
COSMIC Software STM8 Optimizer V4.2.10 - 07 May 2009 - Win32
COSMIC Software STM8 Macro-Assembler  V4.5.9 - 06 May 2009 - Win32-F
COSMIC Software Linker  V4.7.6 - 07 May 2009 - Win32-F
COSMIC Software Hexa Translator V4.3.14 - 03 Mar 2009 - Win32
COSMIC Software Absolute Listing V4.3.14 - 03 Mar 2009 - Win32
COSMIC Software Librarian V4.3.14 - 03 Mar 2009 - Win32
COSMIC Software Absolute C Listing V4.3.14 - 03 Mar 2009 - Win32
COSMIC Software Object Inspector V4.3.14 - 03 Mar 2009 - Win32
COSMIC Software Print Debug Info V4.3.14 - 03 Mar 2009 - Win32
COSMIC Software ELF/DWARF Converter V4.5.28 - 22 Apr 2009 - Win32

V4.2.10:
-------
        . The compiler was producing a wrong code when testing a signed byte
          returned by a function smaller or equal to zero.

        . The optimizer was wrongly removing an 8 bit test instruction testing
          the upper byte of a 16 bit word stored before at the same address.

        . The optimizer was wrongly splitting a mov instruction followed by a
          load word from the same address, producing an assembler error.

        . The optimizer was wrongly changing a load of constant one into an
          index register by an increment after a conditional branch if the
          instruction setting the zero flag was modifying directly the memory
          with an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using the same index register.

V4.2.9:
------
        . The compiler implements more efficiently the eeprom programming
          routines associated to @eeprom variables.

        . The checksum routines do not need any more the extra symbol
          __ckdend__ at the end of the descriptor.

        . The compiler was producing a wrong code when testing a long with an
          and operator with a constant with bits set on more than one byte.

        . The compiler was not setting the X register properly when passing
          an @tiny structure larger than 4 bytes as argument to a function.

        . The optimizer was wrongly removing a clrw register instruction when
          oring a right shifted char variable with an integer constant.

        . The optimizer was wrongly removing a test instruction if a byte was
          already loaded in a register and modified by a mov instruction
          in between.

        . The code generator was using the first int argument from register
          while it was modified by an addition into a global variable.

Raisonance STM8也更新了
RKit-STM8: 2.20.09.0161 (Released 2009/06/12)
    --------------------------------------------

        Improvements:

        . Some register names have been changed in the debugger interface in
          order to match the ST names.
        . The unused linker segments (removed through the linker REMOVEUNCALLED
          directive)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for computing the ROM size
          anymore. This lets the 16KB evaluation version build projects using
          the STM8 firmware library.

        Fixes:

        . In SPEED optimization mode, the ?C?divu3232S compiler library function
          could exhibit an invalid fixup error on very large projects. The
          library has been corrected appropriately.
        . The programmation of STM8L devices with no EEPROM could lead to a
          crash in the Ride7 interface.
        . When using mode SRC, the assembler was not keeping acurrate location
          of PAGE0 data objects, leading to less optimal code. This has been
          optimized.
        . The STM8 simulator was creating a spurious ST7 EEPROM peripheral.
          This could cause some writes to data address 0x48 to be inoperant in
          simulation mode.

    RKit-STM8: 2.20.09.0139 (Released 2009/05/20)
    --------------------------------------------

        Improvements:

        . The compiler now supports a fast 16-bit x 16-bit -> 32 bit multiplication.
        . The "dummy read" of a volatile variable in C now generates some code
          that loads the variable in the accumulator, generating a memory read. This
          makes it easier to handle hardware registers with "clear-on-read" or
          "modify-on-read" capability.
        . The _wfe_() intrinsic function is now available.
        . The installer technology has been improved, and is now based on Wix.

        Fixes:

        . The eeprom-qualified arrays were not properly handled by the compiler.
        . Several peephole optimizations leading to invalid code in O(3) optimization
          level have been fixed. Most noticeably, the stm8_can.c file from the ST
          firmware library was generating an internal error in the compiler in some
          optimization modes.
        . The SRC mode for inline assembler was not properly handling uninitialized
          global variables.
        . The omf2elf.exe utility was not properly handling input files with a path
          name larger than 127 characters.
        . The omf2elf.exe utility is now handling the reset vector space by default.
          This makes it easier to use CodeCompressor under STVD.
        . When using typedef on a variable, the near/far attributes were held by the
          typedef. Now the near/far attributes are not held by the typedef anymore.
        . Logical tests on bitfields wasn't properly handled.

网友(2009-07-15):
有没有人测试过,是不是无限限制版本。

网友:
----------- Project music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Removing intermediate files ... Done!

----------- Project music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mods +debug -pxp -no -pp -l -i"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桌面\COSMIC 免限制试用\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error cpstm8 main.c:160(30+4) invalid initializer expression
#error cpstm8 main.c:260(30+4) invalid initializer expression
#error cpstm8 main.c:270(30+4) invalid initializer expression
#error cpstm8 main.c:340(30+4) invalid initializer expression
#error cpstm8 main.c:455(30+4) invalid initializer expression
#error cpstm8 main.c:465(30+4) invalid initializer expression
#error cpstm8 main.c:160(22+7) _SOL_MI undefined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mods +debug -pxp -no -pp -l -i"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桌面\COSMIC 免限制试用\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music.elf - 9 error(s), 0 warning(s)

小弟初学STM8,用的是楼主提供的无限制版,编辑>32K出现的问题,请问大侠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人呀,试了还真不错,不过大Size不知道行不,手头没有太大的程序试,
不过还是先谢谢了

网友(2009-08-14):
强帖标记 阿莫赶紧至酷吧 啊哈

网友(2009-10-10):
korren 有Raisonance 的和谐吗?共享一下啊

网友:
安装提示路径错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