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BASCOM-AVR编写程序控制BH1415发射

楼主(2009-03-04):
用BASCOM-AVR编写程序控制BH1415发射,本人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作成功,主要是程序的编写,本人乐意使用BASCOM-AVR。有那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请说的具体些  也好帮你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主要是发送数据的编写,帮帮忙写一下吧!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BH1415的手册 感觉不难

你使用shiftout 语句应该能完成你的需要,具体使用你可以看一下bascom自带的帮助

这个是帮助中的例子

'-----------------------------------------------------------------------------------------

'name                     : shift.bas

'copyright                : (c) 1995-2005, MCS Electronics

'purpose                  : example for SHIFTIN and SHIFTOUT statement

'micro                    : Mega48

'suited for demo          : yes

'commercial addon needed  : no

'-----------------------------------------------------------------------------------------

$regfile = "m48def.dat"                                     ' specify the used micro

$crystal = 4000000                                          ' used crystal frequency

$baud = 19200                                               ' use baud rate

$hwstack = 32                                               ' default use 32 for the hardware stack

$swstack = 10                                               ' default use 10 for the SW stack

$framesize = 40                                             ' default use 40 for the frame space

Dim L As Long

clock Alias Portb.0

Output Alias Portb.1

sinp Alias Pinb.2                                            'watch the PIN instead of PORT

'shiftout pinout,pinclock, var,parameter [,bits , delay]

' value for parameter :

'  0 - MSB first ,clock low

'  1 - MSB first,clock high

'  2 - LSB first,clock low

'  3 - LSB first,clock high

'The bits is a new option to indicate the number of bits to shift out

'For a byte you should specify 1-8 , for an integer 1-16 and for a long 1-32

'The delay is an optional delay is uS and when used, the bits parameter must

'be specified too!

'Now shift out 9 most significant bits of the LONG variable L

Shiftout Output , Clock , L , 0 , 9

'shiftin pinin,pinclock,var,parameter [,bits ,delay]

'  0 - MSB first ,clock low  (4)

'  1 - MSB first,clock high  (5)

'  2 - LSB first,clock low   (6)

'  3 - LSB first,clock high  (7)

'To use an external clock, add 4 to the parameter

'The shiftin also has a new optional parameter to specify the number of bits

'The bits is a new option to indicate the number of bits to shift out

'For a byte you should specify 1-8 , for an integer 1-16 and for a long 1-32

'The delay is an optional delay is uS and when used, the bits parameter must

'be specified too!

'Shift in 9 bits into a long

Shiftin Sinp , Clock , L , 0 , 9

'use shift to shift the bits to the right place in the long

Shift L , Right , 23

End

楼主:
谢谢!请问楼上的兄台,你编写过吗?可以帮帮忙吗?我写过但不成功。

网友:
没编过
这个芯片都没见过

呵呵 嘻嘻试一下 应该不难的

楼主:
等楼上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