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失灵了,谋些shift组合打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09-03-04):
可以打出"[ ]"  但是按了shift怎么也打不出2个大括号来,",."

网友:
两个Shift键都失灵?

网友:
用软键盘试试。

楼主:
键盘进过水了,右边一个是完全失灵的,左边的shift,大部分键组合都能打出来,就是不能打“{}” "<>"
用软键盘可以的。

网友:
台式机的拆开擦擦,笔记本找人修修

网友:
重装系统一试。或者用光盘启动到DOS下看看。

网友:
有可能 线路被腐蚀了。 之前我的台式机键盘就是由于进水导致线路不通了,用导电胶一连接可以了,不过本本的键盘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