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高压编程器(SLTY版本) Altium DXP PCB 全部设计资料,测试通过。2楼更新无COM口笔

楼主(2009-03-05):
先对 SLYT 表示感谢。由于你的共享,受益不少。

以前对电路图和单片机一窍不通,春节过后才突然开始发烧上了 AVR,有些说的不对的请见谅。

从熟悉电阻电容等基本电路,到最后发现AVR这个好东西,先后跑了十好几趟电子城,买了一堆的元件。学着做了几个东西,如USB-TTL(FIDI芯片)、TTL-RS232(SP213EHCA)、温度报警器(Nokia 3100LCD+DS18B02)、USBASP编程器等。上周五调USBASP的时候锁了一片M8。用了有源晶振、搭接工作的M8晶振脚等方法都解不开,于是就找到了 SLYT 的 M8HVPROG 高压编程器,决定自己做一个。

用 Altium DXP 设计了PCB,用覆铜板+热转印做了个板子,焊上元件后,调试了两天终于调通了。现分享一下制作的资料了经验。

这个板子我碰到的问题主要是通讯乱码和通讯失败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引起有很多因素:

1、双面板的焊接。即使是我尽量将线距设为 60mil以上,但由于双面板集成电路转接器/IC座不可避免会覆盖掉一部分焊盘,所以IC座下面的焊盘是否有焊接不牢或者短路,是引起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所以一定要万用表按照线路图一个管脚一个管脚去核对。比如:MAX232的GND虚焊了,导致RS232通讯出现乱码;

2、Firmware和熔丝。核对Firmware和熔丝的设置正确。因为我是按照SLYT最新版(2.0)原理图做的,这部分严格核对SLYT提供的PC端程序、Firmware和熔丝是否匹配。

3、最主要的问题:RS232通讯接口。可能的情况如下:
A) 电路图设计的是一个母头,却焊接上了一个公头(针座),造成通讯失败;
B) RS232延长线是直连线,导致电路板的TX接主机的TX,电路板的RX接主机的RX,造成通讯失败;
C) 市面上USB转RS232便宜的几乎都可以肯定无法使用。在 HyperTerm 打开模拟的COM口下不断输入按键,测试一下GND和TX的电压,如果在5V左右的肯定是偷工减料产品,无法模拟RS232硬件12V的电压;我用自己做的 RS232-TTL-RS232 (FT232R + SP213EHCA),第一次就调试成功,而且运行非常稳定。
D) RS232线。我买了一根据称质量不错的延长线,确认电路没问题后,接上去缺发现通讯时断时续,极其不稳定。后来自己用RS232配件头和好的网线(双绞线),自己做了一根RS232延长线,只接出了 GND, RX, TX 三根管脚,接上去后通讯非常稳定。

4) MAX232一定要买进口的。贵了几块钱,但是质量有保证。

已经测试通过 M8 和 M16 的锁死高压解锁,不过没试过 RESET 脚指定为 I/O 的解锁。

请尊重 SLYT 的声明,我做的这个设计文件也不可用于商业用途,以免违反电路设计者的初衷。

没有 COM 口的笔记本见 2 楼的方案。

最后附上: Altium DXP 设计文件

完整的 Altium DXP 设计文件ourdev_423665.rar(文件大小:748K) (原文件名:Final-成品.rar)

3D视图 (原文件名:3d-view.png)

PCB顶层 (原文件名:pcb-top.PNG)

PCB底层 (原文件名:bottom.PNG)

网友:
又是用串口的!
笔记本的悲哀!
用不了!
我还是用AT89S52做的一键还原熔丝算了!
一个发光灯!一个按钮!
插好IC一按就还原了!
连电脑都不用!

楼主:
没串口的笔记本有两个方案:

1、做一个 USB-UART,简单改造一下高压编程板,把 USB 4 根线接到 USB-UART 的 USB 上,然后将 USB-UART 的 输出 RX/TX 接回高压编程板对应的 MX232 的7、8脚即可。使用 COM 口时用 USB-UART 的虚拟 COM 口;我对该方案尚未测试。

2、做一个 USB-UART 和 UART-RS232,直接将高压编程板的 COM 口接到 UART-RS232 的 COM 口上。此方案已经测试通过。

BTW: FT232R 设计时把它单独做到底板了,不用过孔,比较好焊的。

附上 USB-UART 和 USB-RS232 的全部 Altium DXP 设计资料。

UART-RS232 设计文档ourdev_423744.zip(文件大小:655K) (原文件名:UART2RS232 (2009-03-05 12-13-43).zip)
USB-UART 设计文档ourdev_423745.zip(文件大小:456K) (原文件名:USB2UART (2009-03-05 12-14-19).zip)

网友:
不错啊,很好的资料。目前正在学习制作中。

网友:
楼主,db9的2,3脚连接max232反了吧
db9的2(rxd)--max232的7脚(t2out)
db9的3(txd)--max232的8脚(r2in)
附图:

max232电路 (原文件名:max232电路.png)

楼主:
>楼主,db9的2,3脚连接max232反了吧
>db9的2(rxd)--max232的7脚(t2out)
>db9的3(txd)--max232的8脚(r2in)

看你用的是母头/公头,而且要看 COM 口延长线是转接线还是普通的延长线。根据自己选择的组合可以调整这两根接线。

网友(2009-07-11):
晶振一定要用7.3728的吗 手上只有8M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跟个贴,贴个USB接口的图,用的CP2102,34063升压。(电路图在PC程序安装后的文件夹内)

网友:
To 【6楼】 jorong
只能用7.3728M

网友(2010-10-11):
最近在搞这个,虽然很多网站都有该资料,硬件也接上了,但还是不行,软件识别不了编程器~!

网友(2011-10-20):
悲催啊,锁死了两个片子!解不开了啊!!!!!!!!!

网友(2013-03-03):
已锁死了几个IC如哪位大虾有成品或PCB的可以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