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B6.0 的 MEMO 控件求助

楼主(2009-03-05):
求助
BCB6.0 的 MEMO 控件,如何改变指定一行的颜色?

网友:
建议用richedit实现

楼主:
如何做?可明示吗?

网友:
void __fastcall TForm1::FormCreate(TObject *Sender)
{
        RichEdit1->Clear();
        RichEdit1->Lines->Add(L"Line1");
        RichEdit1->Lines->Add(L"Line2");
        RichEdit1->Lines->Add(L"Line3");

        int pos = 0,Tbl_Color[]={clRed,clGreen,clBlue};

        for(int i = 0 ; i < RichEdit1->Lines->Count ; i++)
        {
                RichEdit1->SelStart = pos;
                RichEdit1->SelLength = RichEdit1->Lines->Strings.Length();
                RichEdit1->SelAttributes->Color = Tbl_Color;
                pos += RichEdit1->SelLength+1;
        }

        RichEdit1->SelLength = 0;
}

楼主:
高手!
多谢!
问一下可否改变某一行的背景色?

网友:
There it is^__________________^

void __fastcall TForm1::FormCreate(TObject *Sender)
{
                TCharFormat2 fmt;

                RichEdit1->Clear();

                RichEdit1->Lines->Add(L"Line1");
                RichEdit1->Lines->Add(L"Line2");
                RichEdit1->Lines->Add(L"Line3");

                int pos = 0;
                int Tbl_TXTColor[]={clRed,clBlack,clBlue};
                int Tbl_BGColor[]={clYellow,clGreen,clGray};

                for(int i = 0 ; i < RichEdit1->Lines->Count ; i++)
                {
                                RichEdit1->SelStart = pos;
                                RichEdit1->SelLength = RichEdit1->Lines->Strings.Length();

                                fmt.cbSize = sizeof(fmt);
                                fmt.dwMask = CFM_COLOR | CFM_BACKCOLOR;
                                fmt.crTextColor = Tbl_TXTColor;
                                fmt.crBackColor = Tbl_BGColor;

                                RichEdit1->Perform(EM_SETCHARFORMAT,SCF_SELECTION,int(&fmt));

                                pos += RichEdit1->SelLength+1;
                }

                RichEdit1->SelLength = 0;
}

楼主:
编译出错
undefined symbol TCharFormat2

网友:
我用bcb 2009编译的

#include <Classes.hpp>
#include <Controls.hpp>
#include <StdCtrls.hpp>
#include <Forms.hpp>
#include <ComCtrls.hpp>

包含以上头文件式式

网友:
你看看你用得是否为RichEdit的2.0以上版本。

可以执行以下语句,判断是否为2.0版本,按理说bcb6应该是2.0的
bool bRes = LoadLibrary("riched20.dll");

楼主:
这些头文件在 BCB6.0 都有。
请问 BCB 2009 哪有下载? 是解密的吗?
多谢解答!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6327&bbs_page_no=1&bbs_id=1036

看这里,这是原版

网上有几百兆的绿色版你可以下来用用。

图片应该是你要的效果把

网友:
图中   LoadLibrary("riched20.dll");  不需要,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