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怎样测信号线波形?

楼主(2009-03-05):
请各位高手看如下的图:

我现在需要测试 仪表和pc相连的2跟信号线的波形,这个信号线是 meterbus总线

示波器的表笔 红+  黑-  都不碰到meterbus总线的话,电脑可以连续和仪表通讯,但是一旦 示波器的 黑-线 搭到信号线的任何一根上,碰到都会冒火花。

根据我的分析,仪表和pc和示波器都是共一个 220V的电源的,碰上去,就算是一根线都会有 电流漏到 大地上(PE),所以会冒火花。

我现在的3样东西都只能接220V的交流电源。请问我要测这个波形,应该怎么做???

网友:
示波器的质量问题?绝缘不够?
探头有要求的,一般都不能接在220V的,你要找高压一点的,例如750V RMS那些

网友:
用220V-220V隔离变压器把示波器隔离了

网友:
好用的示波器都是自带隔离的

楼主:
下午发现,示波器的表笔 黑线 是和大地导通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就是把大地那个脚断开就可以了,虽然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