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始直接进入程序,怎么设置呢

楼主(2009-03-05):
用vb写了个程序放在工控机上面,想一开机不进入windows 直接就进入该程序,这怎么样实现呢?

网友:
你先用VB实现一个操作系统吧。这样就能实现了。
呵呵,替微软汗一个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
如果你能做到你一定被微软聘为首席工程师.

网友:
呵呵,给个靠谱的回答吧。
楼主的应用可以实现,但是不要说不进入windows,不进入windows运行VB仅在理论上可行,就和我们坚信外星人一定存在一样。
楼主可以叫人在工控机上用windows XP embedded操作系统定制一下,取消标准shell,使用迷你shell,没有界面,起来后就直接调用你的VB程序,这样的效果就是机器启动后直接进入了你的程序。

网友:
不进系统只能用DOS下的界面了,我想你的意思是开机不需要人操作直接运行该程序吧。
拉到启动项里就可以了。

写个批处理文件 Autoexec.bat也可以。

以下转自(百度知道)
你是要电脑启动的时候自动运行批处理
比如你现在的批处理文件名是auto.bat,所在位置是在c盘
那你可以把以下代码复制到文本里,把后缀改成.bat就可以了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v auto.bat /t REG_SZ /d c:\auto.bat /f>nul

你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来更改 如果要改启动的程序,那只要把/d c:\auto.bat 这一句的c:\auto.bat改成你要运行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  start>programs>startup里面添加程序就ok了!我就是这样弄得。

网友:
楼上正确,拖到启动里面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显示windows桌面,直接进入程序界面吧,修改注册表,把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shell由explorer.exe改为你的程序就可以了,在startup里是显示桌面后启动,而做为shell是无法简单进入资源管理器的.

网友:
8楼的正解。
这样比较难破解了。
按CAD之后可以调出任务管理器,再“新任务”。。。

网友:
8楼正解

楼主:
恩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要试下8楼的做法,还有个问题 我把explorer.exe改为我的程序后,我怎么在改回来呢? 我还能进入我xp系统吗?

网友:
按8楼这么做就行了,要改回来也成,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的程序中修改注册表为原来值,或简单地运行regedit来修改注册表。

楼主:
恩,用上面的办法可以实现需要的功能了,然后我又把开机画面改了一下。

谢谢上面的朋友

网友:
八楼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