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9-03-05):
位于操作室的手柄可以在-40°到40°之间的角度旋转,产生4~20mA的电流信号,通过这个电流信号控制100米外的电机旋转相应的角度。要求电机旋转角度与操控手柄的旋转同步。对电机旋转速度没要求,关键是角度误差要小,要求扭矩达到20Nm,请问选择什么类型的电机好,步进电机吗?功率还比较大,还要专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吧!

网友:
步进电机最简单但是精度可能不高,也可考虑减速电机+脉冲编码器
航模上用的舵机可以不?

网友:
给你看看这个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23851.JPG(文件大小:666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步进电机选型.JPG)

网友:
20Nm好像是比较大的扭矩

如果不考虑成本 就用伺服电机
要求电机旋转角度与操控手柄的旋转同步 最好是闭环控制  而光用步进电机靠开环控制可能会丢步

楼主:
谢谢,步进电机闭环控制可能要简单一些,不知到有没有好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推荐?扭矩20Nm功率应该比较大了吧。仅仅是控制手柄的转动好不知道要不要20Nm。

网友:
我查了下松下伺服电机的选型手册 MDMA系列的电机

               1KW        1.5KW          2.0KW        2.5KW
额定转矩N.m    4.8        7.15           9.54          11.8
最大转矩N.m    14.4       21.5          28.5        35.5

网友:
自整角机就是一端随另一端同步转动的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普通的单相或三相的交流电机+减速机+旋转编码器反馈来实现角度的控制呢?

网友:
普通的惯量太大,定位不容易,会反复超调有不适合反复正逆转

网友:
就这玩艺,你看行不行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b2fc4fa3bd81f1a413e3bf766b99739.jhtml

楼主:
普通的单相异步电机能不能通过旋转编码器反馈达到角度控制的效果。反复正逆转低速运行对电机有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停止旋转时怎样让电机保持在固定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