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Ti电源管理芯片Bq24070的封装(QFN 20)

楼主(2009-03-05):
RT,难画死了,关键尺寸看不懂。谢谢各位,protel 的。

楼主:
封装尺寸 (原文件名:p.JPG)
里面那个分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里面的是散热片 要与板子的铜大面积接触

网友:
20x应该是指20PIN,上面应该是最大尺寸,下面是最小尺寸.我见过某个IC也是这样标注的,经实际测量确实是如此.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各位哦。

楼主:
请问这种不规则焊盘怎么画?画几个矩形组装起来?我画了几个矩形,组装时中间老有间隙,对不齐。
刚学着搞硬件,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