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喇叭没标极性

楼主(2009-03-05):
在下是新手.刚刚从淘宝买了几个喇叭.发现没有标明极性.请问应该如何判别极性?喇叭功率比较小,是不是就没有极性?

还有如果用低频喇叭放全频的声音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经过电容对喇叭放电,看喇叭的运行方向就可以判断喇叭极性

网友:
随便吧,能听出喇叭相位反的耳朵没几个.

网友:
不好意思,我在HIFIDIY上看到了楼主发的同样的问题了,那边已经有答案了

网友:
判断喇叭极性。可以用一个直流电源(注意电压别太高或串一个电阻),给喇叭通电,如果喇叭向外推则电源正极所接的是喇叭正极,另一下是负极,如果喇叭向内推,则极性是反的。

网友:
【3楼】 getway
积分:4
派别:
来自:
随便吧,能听出喇叭相位反的耳朵没几个.

正常使用时没事.但电路有问题时不小心通直流上去了,极性接反容易将线圈挤坏(前提是通电时间短到没把线圈烧掉).

说是这么说,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单个喇叭的极性不重要,但多个喇叭的系统中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