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EM-1 与 MiniCUBE2有什么区别,支持IAR吗?

楼主(2009-03-06):
如题.
http://www.cn.necel.com/cn/ezem1/index.html

下面是NEC的介绍,有人用过吗?
EZ/EM-1硬件开发工具,用于NEC All Flash MCU 系列,包括78K0S (8位低引脚数MCU),78K0 (8位 MCU),78K0R (16位 MCU),以及V850 (32位 MCU)。作为片上调试器,调试用户的应用程序,包括例如中断,转存以及GUI调试器功能切换的操作。也可以作为Flash编程器,把用户的程序烧录到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中。 EZ/EM-1与NEC的MINICUBE2片上调试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基本上相同,因此也可以参考MINICUBE2的操作手册。

网友:
深圳IIC展会时候弄了一个,还不会用

楼主:
有人用过吗?

网友:
好像不支持,不知道那位大侠可以为他开发一个驱动

网友:
据我所知,IAR还不支持EZ/EM-1

网友:
在使用功能上与MINICUBE2差别不大,只是用于不同系列时要下载固件

网友:
nec的代理送了二个EZ/EM,还躺在抽屉里睡着。用着借的MINUCUBE2

我用的是0511,用外部时钟,一开始不会调,后面在MINUCUBE2二那个QB设置成和外部时钟一样的频率可行了
EZ/EM设置了不行,代理说EZ/EM的提供的时钟不准,要用外部晶振,暂时没那个频率的晶振就先搁着了。

IAR是不支持EZ/EM的,在PM+下支持下载和仿真。

我是只用来下载。

网友:
EZ/EM始终不支持片上调试 ,提示错误检查时钟,复位,等待 and so on .....
好郁闷。。

网友:
EZ/EM是NEC最近开发出来的一款可以仿真和烧写的仿真器,而且NEC处理这批产品的态度是“送”。
因为这款产品是香港设计的,需要自己的驱动,估计IAR是不支持他的仿真

网友:
楼上是在PM+环境下?

网友(2009-05-03):
送的东西自然差点啦,还是MINICUBE2好

网友(2012-07-06):
谁能送我一个EZ/EM呀。MINICUBE2 太贵了!求人品。

网友:
yarp888 怎么改?有没有方法?你买EZ/EM-1?

网友(2013-04-24):
可以仿真吗?想弄一个,不知道哪有得卖。。

网友(2013-06-26):
手头有一个ez-cube,没法下载程序,郁闷中

网友:
EZ/EM,MINICUBE2都没有,有转让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