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 HDL中的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09-03-06):
以下的代码能实现上面的施密特触发器吗?
input vi;
inout vo1;
output vo;
not (vo1,vi),(vo,vo1);

网友:
在FPGA中电阻无法实现,纯靠数字逻辑不能实现电平阈值的判断
而且将电阻外接也是不行的,因为FPGA基于LUT,并非实实在在的非门G1、G2
某些型号的逻辑器件设计了带有施密特触发器的IO

楼主:
楼上的,谢了

网友:
ALTERA的cpld和fapga大部分都可以把端口设置为史密斯触发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