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运放把0-5V的DA输出放大到0-10V<--供电电压只有+5V +12V没有负压

楼主(2009-03-06):
请教:如何把0-5V的DA输出放大到0-10V<--供电电压只有+5V +12V没有负压
如题,我有一个DA的输出是0-5V的,输出要求是0-10V,原来的电路是用运放同相放大的来0-10V,而运放供电是+12V和-12V,出于简化电源的目的,想省掉-12V供电,因此在仅有+5V +12V供电情况下,可否有运放能实现这个放大功能?那些单电源运放可以做到么?还有该DA输出电压信号频率很低的,用来做机床模拟主轴换挡的

网友:
同相放大  然后用rail to rail 运放

网友:
单电源运放同相两倍不行吗?

楼主:
担心 电压能不能到0V呀
rail to rail 运放有什么推荐么?

网友:
[PDF] LMV321/LMV358/LMV324 General Purpose,Low Voltage,Rail-to-Rail ... - [ 翻译此页 ]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LM%2FLMV358.pdf

楼主:
LMV321/LMV358/LMV324 General Purpose,Low Voltage,Rail-to-Rail --->
• Output voltage range: 0.01V to 2.69V
• Input voltage range: -0.25V to +1.5V
我的输入是0-5V 输出是0-10V!!

网友:
建议用OPA234,单电源最大36V,轨-轨输出,最低0.05V(典型值,10K负载到地)

网友(2012-06-19):
我来看结果

网友(2012-12-13):
可以用升压芯片LTC1871

网友:
轨到轨也只能接近0v,弄个负压芯片吧。

网友:
ad8656比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