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PID处理例程

楼主(2009-03-06):
/*====================================================================================================
    这是从网上找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PID处理程序,在使用单片机作为控制cpu时,请稍作简化,具体的PID
参数必须由具体对象通过实验确定。由于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ram资源的限制,一般不采用浮点数运算,
而将所有参数全部用整数,运算到最后再除以一个2的N次方数据(相当于移位),作类似定点数运算,可
大大提高运算速度,根据控制精度的不同要求,当精度要求很高时,注意保留移位引起的“余数”,做好余
数补偿。这个程序只是一般常用pid算法的基本架构,没有包含输入输出处理部分。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
    PID Function

    The PID (比例、积分、微分) function is used in mainly
    control applications. PIDCalc performs one iteration of the PID
    algorithm.

    While the PID function works, main is just a dummy program showing
    a typical usage.
=====================================================================================================*/

typedef struct PID {

        double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double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double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double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double  LastError;          //  Error[-1]
        double  PrevError;          //  Error[-2]
        double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 PID;

/*====================================================================================================
   PID计算部分
=====================================================================================================*/

double PIDCalc(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
{
    double  dError,
            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
   Initialize PID Structure
=====================================================================================================*/

void PIDInit (PID *pp)
{
    memset ( pp,0,sizeof(PID));
}

/*====================================================================================================
    Main Program
=====================================================================================================*/

double sensor (void)                    //  Dummy Sensor Function
{
    return 100.0;
}

void actuator(double rDelta)            //  Dummy Actuator Function
{}

void main(void)
{
    PID         sPID;                   //  PID Control Structure
    double      r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double      rIn;                    //  PID Feedback (Input)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 = 0.5;              //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Integral   = 0.5;
    sPID.Derivative = 0.0;
    sPID.SetPoint   = 100.0;            //  Set PID Setpoint

    for (;;) {                          //  Mock Up of PID Processing

        rIn = sensor ();                //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actuator ( rOut );              //  Effect Needed Changes
    }
}

请问大伙这个什么意思
double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网友:
Desired Value 期望的值
就是你这个pid要达到的设定目标
假设你这个是液位控制,要稳定在1.00m 则这个就是1.00米.
假设你这个是温度控制,要稳定在52.3℃,则这个就是52.3℃.
假设你这个是转速控制,要稳定在128rpm,则这个就是128rpm.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include<string.h>
struct PID {
        unsigned int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unsigned int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unsigned int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unsigned int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unsigned int LastError; // Error[-1]
        unsigned int PrevError; // Error[-2]
        unsigned int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
struct PID spid; // PID Control Structure
unsigned int r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unsigned int rin; // PID Feedback (Input)
sbit data1=P1^0;
sbit clk=P1^1;
sbit plus=P2^0;
sbit subs=P2^1;
sbit stop=P2^2;
sbit output=P3^4;
sbit DQ=P3^3;
unsigned char flag,flag_1=0;
unsigned char high_time,low_time,count=0;//占空比调节参数
unsigned char set_temper=35;
unsigned char temper;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int s;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以12M晶振为准,延时时间为30us×time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m,n;
            for(n=0;n<time;n++)
            for(m=0;m<2;m++){}
        }
        /***********************************************************
        写一位数据子程序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val)
{
          EA=0;
          DQ=0; /*拉低DQ以开始一个写时序*/
        if(bitval==1)
        {
          _nop_();
          DQ=1; /*如要写1,则将总线置高*/
        }
         delay(5); /*延时90us供DA18B20采样*/
         DQ=1; /*释放DQ总线*/
        _nop_();
        _nop_();
        EA=1;
}
        /***********************************************************
        写一字节数据子程序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EA=0;
            TR0=0;
        for(i=0;i<8;i++) /*写一字节数据,一次写一位*/
        {
          temp=val>>i; /*移位操作,将本次要写的位移到最低位*/
          temp=temp&1;
          write_bit(temp); /*向总线写该位*/
        }
          delay(7); /*延时120us后*/
        // TR0=1;
          EA=1;
}
        /***********************************************************
        读一位数据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read_bit()
{
        unsigned char i,value_bit;
        EA=0;
        DQ=0; /*拉低DQ,开始读时序*/
        _nop_();
        _nop_();
        DQ=1; /*释放总线*/
        for(i=0;i<2;i++){}
        value_bit=DQ;
        EA=1;
        return(value_bit);
}
        /***********************************************************
        读一字节数据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value=0;
        EA=0;
        for(i=0;i<8;i++)
        {
        if(read_bit()) /*读一字节数据,一个时序中读一次,并作移位处理*/
        value|=0x01<<i;
        delay(4); /*延时80us以完成此次都时序,之后再读下一数据*/
        }
        EA=1;
        return(value);
}
        /***********************************************************
        复位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reset()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EA=0;
        DQ=0; /*拉低DQ总线开始复位*/
        delay(30); /*保持低电平480us*/
        DQ=1; /*释放总线*/
        delay(3);
        presence=DQ; /*获取应答信号*/
        delay(28); /*延时以完成整个时序*/
        EA=1;
        return(presence); /*返回应答信号,有芯片应答返回0,无芯片则返回1*/
}
        /***********************************************************
        获取温度子程序
        ***********************************************************/
void get_temper()
{
        unsigned char i,j;
        do
        {
           i=reset(); /*复位*/
        }  while(i!=0); /*1为无反馈信号*/
            i=0xcc; /*发送设备定位命令*/
           write_byte(i);
           i=0x44; /*发送开始转换命令*/
           write_byte(i);
           delay(180); /*延时*/
        do
        {
           i=reset(); /*复位*/
        }  while(i!=0);
           i=0xcc; /*设备定位*/
           write_byte(i);
           i=0xbe; /*读出缓冲区内容*/
           write_byte(i);
           j=read_byte();
           i=read_byte();
           i=(i<<4)&0x7f;
           s=(unsigned int)(j&0x0f);            //得到小数部分
           s=(s*100)/16;
           j=j>>4;
           temper=i|j; /*获取的温度放在temper中*/
        }
        /*====================================================================================================
        Initialize PID Structure
        =====================================================================================================*/
void PIDInit (struct PID *pp)
{
        memset ( pp,0,sizeof(struct PID));           //全部初始化为0
}
        /*====================================================================================================
        PID计算部分
        =====================================================================================================*/
unsigned int PIDCalc( struct PID *pp, unsigned int NextPoint )
{
        unsigned int dError,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温度比较处理子程序
        ***********************************************************/
void compare_temper()
{
        unsigned char i;
        if(set_temper>temper)      //是否设置的温度大于实际温度
        {
           if(set_temper-temper>1)         //设置的温度比实际的温度是否是大于1度
          {
           high_time=100;                     //如果是,则全速加热
           low_time=0;
          }
       else                                         //如果是在1度范围内,则运行PID计算
          {
            for(i=0;i<10;i++)
          {
            get_temper();                          //获取温度
            rin = s; //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 (high_time<=100)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800);
            else
          high_time=100;
              low_time= (100-high_time);
          }
        }
        else if(set_temper<=temper)
        {
           if(temper-set_temper>0)
          {
            high_time=0;
            low_time=100;
          }
           else
          {
             for(i=0;i<10;i++)
           {
         get_temper();
         rin = s; //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 (high_time<100)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10000);
             else
              high_time=0;
              low_time= (100-high_time);
          }
        }
        // else
        // {}
}
        /*****************************************************
        T0中断服务子程序,用于控制电平的翻转 ,40us*100=4ms周期
        ******************************************************/
void serve_T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count<=(high_time))
        output=1;
        else if(count<=100)
        {
        output=0;
        }
        else
        count=0;
        TH0=0x2f;
        TL0=0xe0;
}
        /*****************************************************
        串行口中断服务程序,用于上位机通讯
        ******************************************************/
void serve_sio() interrupt 4 using 2
{
        /* EA=0;
        RI=0;
        i=SBUF;
        if(i==2)
        {
        while(RI==0){}
        RI=0;
        set_temper=SBUF;
        SBUF=0x02;
        while(TI==0){}
        TI=0;
        }
        else if(i==3)
        {
        TI=0;
        SBUF=temper;
        while(TI==0){}
        TI=0;
        }
        EA=1; */
}
void disp_1(unsigned char disp_num1[6])
{
        unsigned char n,a,m;
        for(n=0;n<6;n++)
        {
        // k=disp_num1[n];
         for(a=0;a<8;a++)
         {
            clk=0;
          m=(disp_num1[n]&1);
          disp_num1[n]=disp_num1[n]>>1;
          if(m==1)
           data1=1;
          else
           data1=0;
           _nop_();
           clk=1;
           _nop_();
         }
        }
}
        /*****************************************************
        显示子程序
        功能:将占空比温度转化为单个字符,显示占空比和测得到的温度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unsigned char disp_num[6];
        unsigned int k,k1;
        k=high_time;
        k=k%1000;
        k1=k/100;
        if(k1==0)
        disp_num[0]=0;
        else
        disp_num[0]=0x60;
        k=k%100;
        disp_num[1]=number[k/10];
        disp_num[2]=number[k%10];
        k=temper;
        k=k%100;
        disp_num[3]=number[k/10];
        disp_num[4]=number[k%10]+1;
        disp_num[5]=number[s/10];
        disp_1(disp_num);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z;
        unsigned char a,b,flag_2=1,count1=0;
        unsigned char phil[]={2,0xce,0x6e,0x60,0x1c,2};
        TMOD=0x21;
        TH0=0x2f;
        TL0=0x4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PS=1;
        EA=1;
        EX1=0;
        ET0=1;
        ES=1;
        TR0=1;
        TR1=1;
        high_time=50;
        low_time=50;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 = 10; // Set PID Coefficients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spid.Integral = 8;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spid.Derivative =6;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spid.SetPoint = 100; // Set PID Setpoint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while(1)
{
        if(plus==0)
{
        EA=0;
        for(a=0;a<5;a++)
        for(b=0;b<102;b++){}
        if(plus==0)
  {
        set_temper++;
        flag=0;
  }
}
        else if(subs==0)
  {
        for(a=0;a<5;a++)
        for(b=0;a<102;b++){}
        if(subs==0)
        {
         set_temper--;
         flag=0;
        }
  }
        else if(stop==0)
        {
            for(a=0;a<5;a++)
            for(b=0;b<102;b++){}
            if(stop==0)
        {
           flag=0;
           break;
        }
           EA=1;
        }
       get_temper();
           b=temper;
        if(flag_2==1)
          a=b;
        if((abs(a-b))>5)
          temper=a;
        else
          temper=b;
          a=temper;
          flag_2=0;
        if(++count1>30)
        {
          display();
          count1=0;
        }
          compare_temper();
        }
           TR0=0;
           z=1;
        while(1)
        {
            EA=0;
        if(stop==0)
        {
            for(a=0;a<5;a++)
            for(b=0;b<102;b++){}
            if(stop==0)
            disp_1(phil);
        // break;
        }
        EA=1;
}
}

这个程序spid.SetPoint = 100; // Set PID Setpoint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是什么意思,上面的eet_temper=35;难道这个spid.SetPoint = 100是指35-34=1度的温差扩大100倍?

网友:
在第345行.
        spid.Proportion = 10; // Set PID Coefficients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spid.Integral = 8;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spid.Derivative =6;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spid.SetPoint = 100; // Set PID Setpoint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设定的目标是100
比例的系数是10
也就是 比例项是 误差乘10

楼主:
第一次搞这个呢,谢谢楼上的

网友:
还没搞过这个呢,谢谢楼主

呵呵,不要被雷倒.我做过闭环的控制,也说不好理论上算什么方法,就自己瞎想的,但是有效.

网友:
主函数里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 = 0.5;              //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既然是指向结构的指针,其访问应该是sPID->Proportion吧?

网友A:
还有就是flag那几个变量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帖子对四轴的算法编写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我觉得PID对于这种容易受扰动的四翼飞行器来讲,是不易保持平衡与稳定的

网友:
这个算法我转发过一次,但是在430上没有调试好,当时是大连理工的一老师发给我的

网友(2009-04-12):
感觉积分误差没有设定积分时间的长短,将之前的所有偏差累加是否不对啊

网友:
做个标志,还会再来!!

网友:
PID记号  估计以后用得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做个标记,呵呵

网友:
也做个标记,可能后面要用到。。。

网友:
PID计算部分有误吧?

积分应乘以采样时间dt,微分应处以dt。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请问一下闭环的电子燃油控制pid算法怎么应用啊

网友:
PID控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基本控制过程中,PID函数写出来却很短小。
但要应用在实际控制中,更重要的是根据现实物理模型,确定合适的参数。这个不是COPY两行代码就能学会的。
比如很多现实物理系统的积分时间,经常会长到做单片机设计的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网友:
好好学习先,做个记号

网友:
请问一下很菜的问题,是否是每一次调用PID子程式的周期都要求是一样的.即假设每一次调用PID子程式的时间周期都要求是5Ms,如果每次的调用时间周期不同,就会使控制出差更大的误差.是不是这样.

网友:
记号 PID算法

网友(2009-05-13):
老帖子,只要是经典,就值得标记,呵呵,方便下次查阅哦

网友(2009-06-14):
PID算法,做温控可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只要是经典,就值得标记,呵呵,方便下次查阅哦

网友(2009-07-23):
打个记号

网友:
【楼主位】 sail_007
> /*====================================================================================================
>     这是从网上找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PID处理程序,在使用单片机作为控制cpu时,请稍作简化,具体的PID
> 参数必须由具体对象通过实验确定。由于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ram资源的限制,一般不采用浮点数运算,
> 而将所有参数全部用整数,运算到最后再除以一个2的N次方数据(相当于移位),作类似定点数运算,可

这个程序跟描述不一致啊,程序中的变量用的全是double,PIDCalc中还是浮点乘法运算

网友:
标记,标记,回去好好看

网友:
接3楼的程序有以下疑问啊:
1、你们说spid.SetPoint = 100;表示的是想要的达到的期望温度即设定温度,这个程序里unsigned char set_temper=35;应该是设定温度吧即期望温度啊!!!
2. s=(unsigned int)(j&0x0f); //得到小数部分
   s=(s*100)/16;  这个应该是温度的小数部分放大一百倍,再把这个值作为nextpiont的输入  rin = s; //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那这个rout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网友:
mark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09-08-24):
标定以下

网友:
PID 是很基础也很常用的

网友(2009-12-08):
PID 例程   马克到此一游,谢谢

网友:
受教了
非常感謝

网友:
真的滿經典的
受益良多
非常感謝分享

网友(2010-02-25):
PID现在还用不到,以后不知有没有机会

网友:
看完后,感觉明白了好多,感谢楼主!

网友:
记号,很适合我这样的PID盲

网友:
这是位置式PID???

网友:
写的有些复杂,先收下了

下面是我的PID程序,使用在Atmega16上,ICCAVR

#define Kp (long)500  //MP项放大1000倍
#define Ti 200 //ms   //Mi项放大1000倍
#define Tc 1 //ms

int ucOCR=0;
unsigned int ad[10]={0,0,0,0,0,0,0,0,0,0};

//在定时中断中处理(定时周期=Tc)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ER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int Ef0=0;
   static long Mi=0;
   long Mp=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SREG = SREG; /* 保存全局中断标志*/
   _CLI(); /* 禁止中断*/

   ad[1] = read_adc(1);//读取控制目标当前AD值
   Ef0 = DestAD - ad[1] ;//DestAD为控制目标的预期AD值
   Mp = Kp * Ef0;
   //遇限制消弱积分法
   if(Mi<=0)
   {
      if(Ef0>0)  Mi += Mp * Tc / Ti;
   }
   else if(Mi>=255000)
   {
      if(Ef0<0)  Mi += Mp * Tc / Ti;
   }
   else
      Mi += Mp * Tc / Ti;
   ucOCR = (Mp + Mi)/1000 ;
   if(ucOCR>0xFF) ucOCR=0xFF;//ucOCR的有效范围为0~0xFF
   else if(ucOCR<0) ucOCR=0;
   OCR2 = ucOCR;//控制PWM输出

   SREG = cSREG; /* 恢复全局中断标志*/

}

网友(2010-03-27):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做个记号,用时再来看

网友(2010-06-02):
晕晕 慢慢研究

网友:
就不能把注解搞清楚一点啊

网友:
不错。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2010-08-20):
亲爱的LZ,帮个忙。我正在做个水温控制系统 设置温度 用PID算法 控制加热和制冷。求一份指导程序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亲爱的LZ,帮个忙。我正在做个水温控制系统 设置温度 用PID算法 控制加热和制冷。求一份指导程序 万分感谢!!!

网友:
还要回来看的,记下来先

网友:
有用再看……

网友:
闭环 相当有用!

网友(2010-09-26):
回复 楼主:

不错,学习

网友:
没用过,不懂,学习

网友(2010-11-15):
单片机的 PID 用汇编写应该速度要快些吧~!

网友:
现在在上理论课,很是费解,谢谢各位的讲解!!

网友:
写得比较好

网友:
智能车上的PID都不知道是如何写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函数里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 = 0.5;              //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既然是指向结构的指针,其访问应该是spid->proportion吧?

哥哥,这不是指针

网友:
PID标记下,学习四轴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记下

网友(2011-01-11):
sPID.Proportion = 0.5;              //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Integral   = 0.5;
    sPID.Derivative = 0.0;

参数取得有点那个啥。。。

网友(2011-03-12):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很实用。
mark.

网友(2011-05-02):
MARK比较全面!!!

网友:
做个标记,应该马上就要用到了

网友:
好贴,mark一下,要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mark,我觉得网站应该有个MARK按键,一按就MARK了,回贴又占楼又多余

网友:
这东西用得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2011-06-09):
现标记。肯定会再来!

网友:
做个标记,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用的着,收藏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函数怎么会有两个while(1)???

网友(2011-07-20):
正常的PID来说,setpoint是目标值,也就是你最后要达到的稳定值。对于定值系统,setpoint是定的,对于随动系统,这个值是可变的。我没仔细看你的算法……%

网友:
看起来这个程序只是写模拟程序,微分控制基本没用。而且默认了采样时间1s,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如果用在飞控中,1s采样频率是很不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ID研究学习中

网友(2011-08-21):
标记标记
绝对经典

网友:
唯独那个微分计算不是很清楚,不是说误差的变化量吗?怎么我感觉程序处理的是前三次误差的关系,比如现在是第四次计算,四次误差分别是ERR1,ERR2,ERR3,ERR4,而程序中的微分项是(ERR3-ERR2),而且跟这次的没关系了,我哪里理解错了?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头晕眼花中,先做个记号吧,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再研究。

网友:
mark 准备来学习下PID。

网友:
我觉得LZ的PID计算部分没有提到关于T(采样周期)

网友:
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mark 慢慢研究

网友:
国赛栽倒在PID 算法上的童鞋不淡定了!!!!

网友(2011-09-25):
回复 楼主:

收了,天天学控制理论,还真是不知道怎么编程实现,惭愧惭愧!

网友:
PID 还是不懂啊

网友:
PID 好 留着

网友:
MARK I WILL BE BACK

网友(2011-10-27):
也没有用过!

网友:
在智能车上用过。。。

网友:
PID,基于Arduino程序有应用。收藏了

网友(2011-11-26):
新手来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很标准 我最近也在弄PID 交个朋友吧 我的QQ95472416

网友:
PID记号,估计以后用得着.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的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居然看到我们学校了。。。我C语言扔了好久,,位运算什么的本来但是就没讲。“->”是干啥的?

网友:
本人初次接触飞控。。。请问前辈们:调试,烧录这些程序都需要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绝对有用!留存,谢谢楼主!!

网友(2012-01-31):
顶!!!PID确实是最经典的!

网友:
已收藏,谢谢LZ,吃完饭又看了一遍,感觉现在宏观上的思路明朗了。看了网友的讨论也值得一看。

网友:
以后会用到 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支持啊,有用啊~

网友:
调PID是一件极其耗费生命和青春的事情

网友:
老贴了.还是标记下

网友(2012-03-27):
谢谢 楼主。好东西。啊
基本 框架 都有了。

网友:
这个程序有没有成功呢?

网友:
很有代表性

网友:
谢谢楼主   我有点明白了

网友:
真的非常好的东西,慢慢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
最终程序里面没有用标准的PID处理流程
采用的是增量式PID

网友:
double  SetPoint;      是定义了一个双精度数。

网友(2012-05-04):
看了帖子 让我突然领悟很多啊

网友(2012-07-31):
标志位有点多,头都晕了

网友:
PID与其说是控制,是不是更像是一种校正

网友:
貌似楼主是ctrl+c&ctrl+v过来的。我很早就看过了

网友(2012-12-01):
好东西,留个名先,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你的PID程序的计算式怎么没有计算周期T?
积分需要将误差的和乘以T,微分需要将误差的偏差量处以T。

网友(2013-01-17):
都是贴来贴去的资料,真正有疑问了,又没有大仙来指点了,唉。。。

网友:
回头研究

网友:
学习学习PID,对这个有点兴趣,想有空学习搞搞这个.感谢楼主!

网友(2013-03-02):
做个标记,以后我会再来的.

网友:
mark一下,慢慢看

网友D:
现在在做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水温控制的,学习一下。

网友:
留爪,记下我看过

网友:
谢谢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PID算法为什么没有积分限幅处理?俺个人做过的实验,如果不加积分限幅处理,调试起来很麻烦,很难调试出好的参数。另外,个人觉得单片机还是用增量式的PID更方便一些:U(k)=P*e(k)+I*e(k-1)+D*e(k-2)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先标记一下。

网友:
顶这个,工作上正好要用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在做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水温控制的,学习一下。

兄弟,温度控制做得怎样了?交流交流,我也在做一个控温的东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温度控制做得怎样了?交流交流,我也在做一个控温的东东

说实话  到现在还没有做,最近都在做飞思卡尔。有什么经验可以交流交流哈

网友:
木有讲解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  到现在还没有做,最近都在做飞思卡尔。有什么经验可以交流交流哈  ...

在弄 飞思卡尔的哪一款芯片?因为我也有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弄 飞思卡尔的哪一款芯片?因为我也有想法!

K60  我是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的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M A R K

网友:
没提到采样时间,带宽,增量式PID更适合数字系统,微分项在数字系统里其实只在第一次运算有效,要进行特殊处理。没怎么仔细看程序。最近在写这部分。

网友:
用在 四轴上 应该需要改动一些  效果更好

网友:
刚好要做pid控制电机,这个程序好

网友(2013-04-15):
收藏了··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正在学习PID算法,好资料

网友(2013-06-07):
挺好的,不过好像没有double转float这一块的

网友:
MARK了 以后有用

网友:
正找呢  可以看看借鉴一下

网友:
标记收藏仔细看看

网友:
只要不懂,就必须顶

网友:
这是好东西,正需要呢

网友:
又对PID理解深了一点,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3-07-17):
作者没有做抗积分饱和(积分分离)与输入饷限幅

网友:
程序很典型,正在使用中,希望能有所改进。

网友:
PID处理例程 ------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2013-08-25):
收藏了  慢慢研究

网友:
不错!!!!学到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flag那几个变量有什么用?

同问,用关键字搜索后,发现无用,在自己使用时,果断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

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2013-09-29):
顶顶再看,让别人也看到

网友:
这个程序是位置式的,而增量式的用的较多,请大家注意啊

网友(2013-10-30):
mark  标准的PID处理例程

网友:
天哪---对于一个只粗略学过c语言的学生来说。。。  这个实在是太有深度了 345行。。。mark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表示还在学习。。。

网友(2013-12-08):
mark  回头细读

网友:
刚好要用 真是太有用了

网友(2014-02-07):
的确很好看懂。不过PID感觉简单了些。人就是这样,感觉看懂的才厉害目前被四元数,欧拉角什么的搞死了

网友:
在H...KO936上用了,稳定后温度上下浮动2度,调参数N次,还是那样。上下浮动很快;

网友:
好,好详细!谢谢

网友:
表示看不清楚,但还是感谢分享吧

网友:
给力!! 顶上;了哦!!

网友:
认真学习下,多谢分享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好腻害啊!!!

网友(2014-03-15):
好说的帖子!!

网友(2014-04-15):
我每次打个mark系统就提示字数不够。。。

网友(2014-05-15):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打开底部小面板,按绿色S按钮,各种参数循环显示:

1、按第1下S: 面板显示 PV “- - d H ” SV “ 5.0”----升温回差

2、按第2下S: 面板显示 PV “- - d L ” SV “ 2.0””----降温回差

3、按第3下S: 面板显示 PV “- - - P ” SV “ 20.0”--- 比例

4、按第4下S: 面板显示 PV “- - - I ” SV “ 600”----积分时间

5、按第5下S: 面板显示 PV “- - -d ” SV “ 5.0”----微分时间

6、按第6下S: 面板显示 PV “- - - A ” SV “ 27 ”---请高手指点

7、按第7下S: 面板显示 PV “- - - C ” SV “ 99”---请高手指点

8、按第8下S: 面板显示 PV “- - - O ” SV “ 0 ”---请高手指点

9、按第9下S: 面板显示 PV “- - - b ” SV “ 10”---请高手指点

10、按第10下S: 面板显示 PV “- - P C ” SV “ 6.0”---请高手指点

11、按第11下S: 面板显示 PV “- - -F ” SV “ 330”---请高手指点

12、按第12下S: 面板显示 PV “- - -U ” SV “ 0”---请高手指点

13、按第13下S: 面板显示 PV “- - E 1 ” SV “0301”---请高手指
14、按第14下S: 面板显示 PV “- - E 2 ” SV “1600 ”---请高手指点

15、按第15下S: 设置复位

注:配K型热电偶 200-400 C。   这个温控器设置我在网络上放了几年,沒有人回复,请楼主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这个是一个日产温控仪器,型号为MDC5.  Google上没有应用资料。

网友(2014-07-03):
可以参考,mark

网友:
努力潜水学习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马克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4-09-21):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有没有人拿去运行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有 没 有 人 拿去运行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
感觉明白了好多

网友:
虽然我看不到很懂,但是我还是想问的是,你的PID系数是怎么确定的。这个很重要的。你是直接在网上看到的,还是经测试的或者经过计算的。

网友:
记号收藏备用

网友(2014-11-18):
似乎很劲道,不过不知算法用在哪里

网友:
才疏学浅看不懂啊

网友:
MARK,,,过段时间搞四轴的时候再细研

网友(2015-02-12):
MARK  标准的PID处理例程

网友(2015-06-29):
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学习下!

网友:
先收藏慢慢看,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记号,楼主辛苦了,看了感觉很好。

网友:
很好,最近正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2016-05-29):
能搜到的几乎都是教科书式的

网友(2016-08-10):
菜鸟来学习下,很通俗易懂,收藏了!

网友:
好东西,简单明了,

网友(2018-06-04):
收藏了,以后玩四轴估计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