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电脑,啥也不开也差不多占内存1G!!

楼主(2009-03-06):
这电脑没法用了!

只开一个邮件系统内存占用就超过1G了!

啥也不开,差不多1G!

重启动后620M!

网友:
我的也是,就是刚才突然变慢,内存吃的之剩下几十M

网友:
你的怎么那么多进程,自启动项目太多了吧

网友:
在ouravr和下面网站切换,从600多M到100多M
http://www.myhcs08.com/

网友:
硬盘灯不停的闪,估计没有内存要动用硬盘虚拟了

楼主:
HP本自带的启动程序就有一二十个,还有杀毒的,MSN,打印机驱动,输入法,电池监控,翻译软件,PPC同步软件,JAVA后台不知道算不算系统程序,再就是MS自带的系统服务了。还有一些不知道干什么的不能结束的系统进程。

网友:
呵呵,我的T43,50多个进程。不过我看有些机器才30几个的

网友:
80多个进程还叫啥都不开啊?我的电脑通常最多只让他跑30几个进程。

网友:
我的电脑才21个进程

网友:
我的本子正常情况下XP开机才12,3个,还包括360.可用内存1。7G在vista下由于内存管理模式不同,基本没有可用内存,注:我的2G内存

网友:
本本买来之后,原装的系统,我基本都是在1,2天之后KILL掉,自己重装的,里边太多垃圾服务了,根本没用。

开机有80个进程是恐怖了,我开着QQ,杀软,MYIE,现在看,也只有37个,内存只有不到400MB。

楼主:
昨天报虚拟内在不够。一看,两G了。
还是那80个左右的进程。

网友:
VISTA 系统一开机就700多兆 很正常
进程挺多多

我的XP 开机就18个进程,关机3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