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 LCD1602显示程序优化,超级稳定+汉字+高可移植性+精确延时

楼主(2009-03-06):
//M16_8MHZ_20090304
/************************宏定义******************************/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1602_EN_PORT    PORTA
#define LCD1602_RW_PORT    PORTA
#define LCD1602_RS_PORT    PORTA
#define LCD1602_DATA_PORT  PORTA

#define LCD1602_EN         (1 << PA0)
#define LCD1602_RW         (1 << PA1)
#define LCD1602_RS         (1 << PA2)
#define LCD1602_DATA       0xf0
//DATA必须为连续的端口高四位

#define LCD1602_EN_DDR     DDRA
#define LCD1602_RW_DDR     DDRA
#define LCD1602_RS_DDR     DDRA
#define LCD1602_DATA_DDR   DDRA

#define LCD1602_DATA_PIN   PINA

/***********************函数声明***********************************/
void LCD1602_init         ( void );
void LCD1602_en_wait          ( void );
void LCD1602_en_write     ( void );
void LCD1602_set_xy       ( signed char x, uchar y );
void LCD1602_write_ins    ( uchar ins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   ( uchar data );
void LCD1602_write_string ( uchar x,uchar y,uchar *s );
void LCD1602_write_pic    ( uchar addr , uchar c[8] );
void delay_nus            ( uint n );
void delay_nms            ( uint n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
     uchar c1[8] =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年
           c2[8] =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0b,0x11},   //月
           c3[8] = {0x0f,0x09,0x09,0x09,0x0f,0x09,0x09,0x0f};   //日

         LCD1602_init();

         LCD1602_write_pic(1,c1);
     LCD1602_write_pic(2,c2);
         LCD1602_write_pic(3,c3);

     while(1)
     {
             LCD1602_write_ins(0x01);
                 LCD1602_write_string(0,0,"TIME:");
                 LCD1602_write_string(-2,0,"2009");
                 LCD1602_write_data(0x01);
                 LCD1602_write_string(-2,0,"03");
                 LCD1602_write_data(0x02);
                 LCD1602_write_string(-2,0,"06");
                 LCD1602_write_data(0x03);

                 LCD1602_write_string(1,0,"FHimem Hacker");

         delay_nms(3000);

                 LCD1602_write_ins(0x01);
         LCD1602_write_string(0,0,"feiniao200201");
         LCD1602_write_string(1,0,"@163.com");

         delay_nms(3000);
      }
}

/************************子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void )       //液晶初始化
{
        LCD1602_EN_DDR   |= LCD1602_EN  ;
        LCD1602_RW_DDR   |= LCD1602_RW  ;
        LCD1602_RS_DDR   |= LCD1602_RS  ;
        LCD1602_DATA_DDR |= LCD1602_DATA;

        delay_nms(15);
        LCD1602_write_ins(0x28);//显示模式设置三次(此时不管lcd空闲与否)
        delay_nms(5);
        LCD1602_write_ins(0x28);
        delay_nms(5);
        LCD1602_write_ins(0x28);
        delay_nms(5);
        LCD1602_write_ins(0x28);//4位显示
        //以后每次写指令、读/写数据操作均需要检测忙信号

        LCD1602_write_ins(0x08); //显示关闭
        LCD1602_write_ins(0x01); //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_ins(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1602_write_ins(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LCD1602_en_wait(void)
{
        LCD1602_DATA_DDR&=~LCD1602_DATA;//设置busy口为输入
        LCD1602_RS_PORT&=~LCD1602_RS;//RS=0
        LCD1602_RW_PORT|=LCD1602_RW;//RW=1

        delay_nus(1);
        LCD1602_EN_PORT|=LCD1602_EN;//E=1
        delay_nus(1);

        while(LCD1602_DATA_PIN&(1<<7));//等待LCD1602_DB7为0

        LCD1602_EN_PORT&=~LCD1602_EN;//重设E=0
        LCD1602_DATA_DDR|=LCD1602_DATA;//设置busy口为输出
}

void LCD1602_en_write(void)  //液晶使能
{
  LCD1602_EN_PORT|=LCD1602_EN;
  delay_nus(1);
  LCD1602_EN_PORT&=~LCD1602_EN;
}

void LCD1602_set_xy( signed char x, uchar y )  //写地址函数
{
    if(x>-1)LCD1602_write_ins( 0x40+(0x40<<x)+y);
    else if(x==-1) LCD1602_write_ins( 0x40+(y<<3));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   ( uchar data )
{
  LCD1602_en_wait();

  LCD1602_RW_PORT&=~LCD1602_RW;//RW=0
  LCD1602_RS_PORT|=LCD1602_RS;  //RS=1

  LCD1602_DATA_PORT&=0X0f;
  LCD1602_DATA_PORT|=data&0xf0;  //写高四位
  LCD1602_en_write();

  data=data<<4;

  LCD1602_DATA_PORT&=0X0f;
  LCD1602_DATA_PORT|=data&0xf0;   //写低四位
  LCD1602_en_write();
}

void LCD1602_write_ins(unsigned char command) // 写数据
{
  if(command!=0x38||command!=0x28)LCD1602_en_wait();

  LCD1602_RW_PORT&=~LCD1602_RW;   //RW=0
  LCD1602_RS_PORT&=~LCD1602_RS;   //RS=0

  LCD1602_DATA_PORT&=0X0f;
  LCD1602_DATA_PORT|=command&0xf0; //写高四位
  LCD1602_en_write();

  command=command<<4;

  LCD1602_DATA_PORT&=0x0f;
  LCD1602_DATA_PORT|=command&0xf0;  //写低四位
  LCD1602_en_write();
}

void LCD1602_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LCD1602_set_xy( x, y );
    while (*s)
        LCD1602_write_data( *s++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uchar addr,uchar c[8])
{
    uchar i=8;
        LCD1602_set_xy( -1, addr );
    while (i--)
        LCD1602_write_data( *c++ );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if(n>3) n=n-3;
   else return;
   while(n--)
   {
      NOP();
          NOP();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
        while(x--)
        {
           i=1331;
           while(i--);
        }
}

楼主:
程序比网站的历程稳定多了

加入了忙检测 汉字

楼主:
程序代码也做了不少精简

网友:
顶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A:
用别的例子试验了几次,4位数据线就是不显示,8位正常,初始化写28时间也应该够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1602能显示汉字???

网友:
可以写几个自定义字符,不过只能那么几个,还是6*8的。多谢共享!

网友:
说啥呢.呵呵...

我昨天晚上也玩这个玩意显示汉字来着也整出来了.

玩了4个晚上才整出来...

你只显示了6*8的汉字,可以利用64byt的CGRAM显示3*6x2*8的汉字.效果嘛.反正怎么看都别扭.

楼主:
【4楼】 AAVVRR

我的加入忙检测后就好了

液晶没有处理完数据,你就发送,它处理不过来

网友:
我搞了个最简单的都没搞出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09-06-16):
楼主说一下怎么接线啊是不是
数据口是不是pa4--pa7啊
pa0-pa3接控制口啊

楼主:
【15楼】 lakemy6

看看宏定义就知道了,改端口直接改宏就可以,所以修改起来比较方便

编译器编译时,宏会被特定的代码替换,加了宏对效率没影响,占得空间也一样

网友(2011-06-15):
1602显示汉字

网友:
正在搞这个,研究研究。

网友:
哈哈,终于成功驱动1602啦。

网友(2011-07-21):
正在研究4位驅動,多謝分享。

网友:
1602也显示汉字了?
嗯,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lz的程序真的好好用,对1602for_4bit的延时一直很头疼
刚刚贴上用了下,真是无比的好用,谢谢楼主
看来lz是用时间了,再次感谢

网友(2012-10-29):
lz的程序真的好好用

网友:
果断来学习一下

网友:
1602能显示汉字,真行啊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谢谢LZ

网友(2013-01-23):
有空仔细研究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3-06-15):
引用 网友A:
用别的例子试验了几次,4位数据线就是不显示,8位正常,初始化写28时间也应该够了,不知什么原因。 ...

功能设置的DL不是高电平为4位数据线吗,为什么写28H的,28H不是把DL位置低了吗?不就成了8位总线了吗?

网友(2013-08-01):
借用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