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华为gprs模块波特率的设置

楼主(2009-03-06):
我发现设置波特率后掉电后会保存,如果手头有很多模块要设置,而他们的波特率可能不相同,那么单片机就不知道到底应该用多大的波特率与他们通信,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我想到的方法是设置波特率前先发一个指令"at\r\n"如果返回ok表明单片机与gprs模块波特率相同,可以通信,这时再用at+ipr设置新波特率。否则换另一个波特率继续尝试。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小弟谢过了!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可行。
简化一下:设置单片机波特率,直接给模块发送at+ipx=xxx的指令,xxx就是你希望的波特率,如果模块返回OK,就说明成功,否则换个波特率继续。

还有个办法,华为模块刚上电时会返回一个AT COMMAND ready的字符串,利用单片机自动判断波特率,关于自动判断波特率的例子本坛就有,搜一下。

楼主:
明白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