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LCM12864ZK青云的显示屏不?

楼主(2009-03-06):
我用的试验箱上有一个,8位并口连接的,自己写了,也移植了别人51、AVR上面的程序,弄死不能实现任意位置打点。
现在有点怀疑硬件了。

网友:
青云的屏我用过,LCM12864zk,并口方式,往任意位置画点,是不是下图这个效果?

网友:
屏有两种模式:要使用“绘图”模式。

楼主:
应该就是1楼,能不能贴个代码出来?
我是想用来画曲线,比如采集的温度曲线。
2楼说的我知道 0x34开启“绘图”模式,0x36显示“绘图”。

网友:
代码来自本论坛,有修改,在青云的LCM128645ZK屏上调试通过,编译器CVAVR,绘图函数是Draw_Pic。不过我的是静态图片,一次性填写所有点。如果要动态画图,稍微麻烦一些,需要获取或者保持屏幕原有点阵信息。

楼主:
谢谢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我再试试
还是不行,几个清屏函数也是无用,尽是清出麻子点点一大片!
自己买一个用51试试算了。大家注意了,要是学生就建议学校不要买精益达盛的试验箱,尽是黑箱!

网友:
AVR操作屏幕不要太快,屏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压缩包只有一个BAK文件

网友:
用编辑器打开bak文件,里边就是代码,或者改成.C扩展名

网友:
jeffwei
你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我有一块128647是不带字库的.需要驱动我可以上传上来.

楼主:
【10楼】 wisebaby 明君

我的就是LCM12864zk,ST7920芯片主控,带字库,是DSP试验箱上的。

网友(2009-05-07):
我在做单片机连接lcm12864zk液晶显示的实验 麻烦楼主把你的代码给发一下好吗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c51的程序,程序可以编译 但是程序下进去后没有任何显示 不好用 我用的编译环境是keilc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