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遥控的PCM PPM的波形图参考吗?

楼主(2009-03-07):
一直看到遥控的格式有pcm和ppm等几种,不过就是没找到关于这些波形的图可以参考.
另外,请飞行高手介绍遥控的内部知识,比如射频信号下来后,如何区分各自的通道,各个通道的输出格式和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
买个tdf-06c看看就知道了,要做迟早要买的

网友:
巧了,新买的R149DP接收机+新买的晶体刚到。刚录了PCM信号,是WAV文件。
从接收机上电的噪声,到发射机开启时的啸叫,再到正常运行时的PCM,又到关闭发射机后的噪声都录下来了。

网友:
下载下来后用Adobe Audition或其它的音频编辑软件打开即可观察波形。
第一个脉冲在6.265秒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