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输入输出的问题~~不太懂

楼主(2009-03-07):
问一个输入输出的问题~~不太懂
假设我在A模块定义了输出信号output reg[3:0] a
B模块要用到A模块的数据作判断,然后也有自加的算法,即a <= a + 1;
要怎么实现呢?
因为在B模块中,a 只能作为输入端口了吧?但输入端是不能作 a <= a + 1;。。。。。。。。。。。编译出错的,那怎么样做呢?

网友:
定义了OUT只能当输出,a <= a + 1其中第二个A是读抄作,所以你行,第一你可以把OUT,改成输入输出双向口,或者加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