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键盘扫描程序

楼主(2009-03-07):
根据51单片机程序修改成PIC单片机PS2键盘扫描程序:

PS2键盘扫描程序连接图 (原文件名:PS2键盘扫描程序.jpg)

//**************************************************
//*************工程名称:PS2 program.c*************
//***********LCD 1602显示PS2键盘扫描程序***********
//**************************************************

//**************************************************
//实验目的:
//熟悉使用PS2键盘设备和PIC单片机进行通讯
//**************************************************

//**************************************************
//硬件设置:
//1、SW1开关1和2闭合,其他断开
//2、SW4开关全部断开
//3、把J11的9脚和J12的8脚跳线冒拔掉,用杜邦线把J12
//   的8脚连到J11的9脚(PS2的CLK用RB0/INT来实现)
//4、在J3插上1602 LCD
//**************************************************

//**************************************************
//*****************定义头文件**********************
//**************************************************
#include<pic.h>
#include"scancodes.h"

//**************************************************
//******************定义配置位*********************
//**************************************************
__CONFIG(0x3541);
//FLASH代码不保护,RB6和RB7为调试模式,FLASH不写保护,数据代码不保护
//RB3为数字IO口,低电压复位使能,上电延时开,看门狗关,4M晶体XT振荡器

//**************************************************
//******************定义常量***********************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LCD 1602引脚定义****************
//**************************************************
#define LCM_RS    RA1
#define LCM_RW    RA2
#define LCM_E     RA3
#define LCM_Data  PORTD

//**************************************************
//******************PS2键盘引脚定义****************
//**************************************************
#define Key_Data  RE2
#define Key_CLK   RB0

//**************************************************
//******************定义变量***********************
//**************************************************
uchar IntNum = 0;     //中断次数计数
uchar KeyV;           //键值
u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char Key_UP = 0;     //Key_UP是键松开标识
uchar Shift = 0;      //Shift是Shift键按下标识
uchar BF = 0;         //标识是否有字符被收到

//**************************************************
//******************定义常量***********************
//**************************************************
const uchar cdle_net[] = {"Fei fan electron"};
const uchar email[] = {"Tel:13751390297"};
const uchar Cls[] = {"                "};

//***********************************************
//函 数 名:Delay5Ms();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5毫秒延时函数
//说    明:
//***********************************************
void Delay5Ms(void)
{
u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
//函 数 名:Delay400Ms();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400毫秒延时函数
//说    明:
//***********************************************
void Delay400Ms(void)
{
uchar TempCycA = 5;
u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函 数 名:check_busy();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LCD读忙函数
//说    明:
//***********************************************
void check_busy(void)
{
LCM_Data = 0xFF;
TRISD=0XFF;            //设置RD口为输入口
LCM_RS = 0;            //设置为指令
LCM_RW = 1;            //设置为读指令
while(1)
{
     LCM_E=1;           //使能LCD
     if(RD7==0){break;} //RD7为零,说明所有操作已完成则是不忙状态
     LCM_E=0;           //禁止LCD
}
LCM_E=0;               //禁止LCD
TRISD=0X00;            //设置RD口为输出口
}

//***********************************************
//函 数 名:WriteDataLCM(uchar data);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写LCD单个数据函数
//说    明: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
{
check_busy();      //等待忙标志结束
LCM_RS = 1;        //设置为数据
LCM_RW = 0;        //设置为写指令
LCM_E = 1;         //使能LCD
LCM_Data = data;   //写数据到RD端口
LCM_E = 0;         //禁止LCD
}

//***********************************************
//函 数 名:WriteCommandLCM(uchar command);
//入口参数:WDLCM,BuysC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写LCD指令函数
//说    明: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ommand)
{
check_busy();        //等待忙标志结束
LCM_RS = 0;          //设置为指令
LCM_RW = 0;          //设置为写指令
LCM_E = 1;           //使能LCD
LCM_Data = command;  //写指令到RD端口
LCM_E = 0;           //禁止LCD
}

//***********************************************
//函 数 名:LCMIni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LCD初始化函数
//说    明:
//***********************************************
void LCMInit(void)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F);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函 数 名:DisplayOne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Data);
//入口参数:X, Y, DData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函数
//说    明: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C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C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发命令字
WriteDataLCM(DData);     //发数据
}

//***********************************************
//函 数 名:DisplayListChar(uchar X, uchar Y, const uchar *DData);
//入口参数:X, Y, *DData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函数
//说    明: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 uchar Y, const uchar *DData)
{
u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

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
//函 数 名:Decode(uchar ScanCode);
//入口参数:ScanCode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查找键盘代码函数
//说    明:如SHIFT+G为12H 34H F0H 34H F0H 12H,
//          也就是说shift的通码+G的通码+shift的
//          断码+G的断码
//***********************************************
void Decode(uchar ScanCode)
{
uchar TempCyc;
if (!Key_UP)             //当键盘松开时
{
  switch (ScanCode)
  {
   case 0xF0 :      // 当收到0xF0,Key_UP置1表示断码开始

   Key_UP = 1;
   break;

   case 0x12 :      // 左 SHIFT
   Shift = 1;
   break;

   case 0x59 :      // 右 SHIFT
   Shift = 1;
   break;
   default:

   if (DisNum > 15)
   {
    DisplayListChar(0, 1, Cls);   //清LCD第二行

    DisNum = 0;
   }
   if(!Shift)                        //如果SHIFT没按下

   {
    for (TempCyc = 0;(UnShifted[TempCyc][0]!=ScanCode)

&&(TempCyc<59); TempCyc++); //查表显示
                if (UnShifted[TempCyc][0] == ScanCode)
    {
     DisplayOneChar(DisNum, 1, UnShifted

[TempCyc][1]);
     DisNum++;
    }
   }
   else                              //按下SHIFT

   {
    for(TempCyc = 0; (Shifted[TempCyc][0]!=ScanCode)&&

(TempCyc<59); TempCyc++);   //查表显示
    if (Shifted[TempCyc][0] == ScanCode)
    {
     DisplayOneChar(DisNum, 1, Shifted[TempCyc]

[1]);
                 DisNum++;
    }
   }
   break;
  }
}
else
{
  Key_UP = 0;
  switch (ScanCode)   //当键松开时不处理判码,如G 34H F0H 34H 那么第二

个34H不会被处理
  {
   case 0x12 :     // 左 SHIFT
   Shift = 0;
   break;

   case 0x59 :     // 右 SHIFT
   Shift = 0;
   break;
  }
}
BF = 0;                 //标识字符处理完了
}

//***********************************************
//函 数 名:port_ini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端口初始化
//说    明:
//***********************************************
void port_init(void)
{
TRISA1=0;    //设置LCM_RS为输出口
TRISA2=0;    //设置LCM_RW为输出口
TRISA3=0;    //设置LCM_E为输出口
TRISB0=1;    //设置PS2_CLK为输入口
TRISE2=1;    //设置PS2_DATA为输入口
TRISD=0X00;  //设置LCM_DATA为输出口
ADCON1=0X07; //设置RA口和RE口为数字I/O口
}

//***********************************************
//函 数 名:main();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MAIN函数
//说    明:
//***********************************************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Cyc;
port_init();                            //调用端口初始化函数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0, 0, cdle_net);
DisplayListChar(0, 1, email);
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
Delay400Ms();                           //延时
DisplayListChar(0, 1, Cls);
INTEDG= 0;                              //设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
INTF=0;                                 //清中断标志
INTE = 1;                               //开外部中断
GIE = 1;                                //开全局中断
do
{
  if (BF){Decode(KeyV);}
  else   {INTE = 1;}                  //开外部中断
}while(1);
}

//***********************************************
//函 数 名:Keyboard_ou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中断函数
//说    明:
//***********************************************
void interrupt Keyboard_out(void)
{
if(INTE&&INTF)
{
  if((IntNum>0)&&(IntNum<9))
  {
   KeyV=KeyV>>1;             //因键盘数据是低>>高,结合上一句所

以右移一位
   if(Key_Data)
   {
    KeyV=KeyV|0x80;       //当键盘数据线为1时为1到最高位
   }
  }
  IntNum++;
  while (!Key_CLK){;}           //等待PS/2CLK拉高
  if (IntNum > 10)
  {
   IntNum = 0;               //当中断10次后表示一帧数据收完,清

变量准备下一次接收
   BF = 1;                   //标识有字符输入完了

   INTE = 0;                 //关中断等显示完后再开中断
  }
  INTF=0;
}
}

下面是scancodes.h文件:

const unsigned char UnShifted[59][2] = {
0x1C, 'a',
0x32, 'b',
0x21, 'c',
0x23, 'd',
0x24, 'e',
0x2B, 'f',
0x34, 'g',
0x33, 'h',
0x43, 'i',
0x3B, 'j',
0x42, 'k',
0x4B, 'l',
0x3A, 'm',
0x31, 'n',
0x44, 'o',
0x4D, 'p',
0x15, 'q',
0x2D, 'r',
0x1B, 's',
0x2C, 't',
0x3C, 'u',
0x2A, 'v',
0x1D, 'w',
0x22, 'x',
0x35, 'y',
0x1A, 'z',
0x45, '0',
0x16, '1',
0x1E, '2',
0x26, '3',
0x25, '4',
0x2E, '5',
0x36, '6',
0x3D, '7',
0x3E, '8',
0x46, '9',
0x0E, '`',
0x4E, '-',
0x55, '=',
0x5D, '\\',
0x29, ' ',
0x54, '[',
0x5B, ']',
0x4C, ';',
0x52, '\'',
0x41, ',',
0x49, '.',
0x4A, '/',
0x71, '.',
0x70, '0',
0x69, '1',
0x72, '2',
0x7A, '3',
0x6B, '4',
0x73, '5',
0x74, '6',
0x6C, '7',
0x75, '8',
0x7D, '9',
};

const unsigned char Shifted[59][2] = {
0x1C, 'A',
0x32, 'B',
0x21, 'C',
0x23, 'D',
0x24, 'E',
0x2B, 'F',
0x34, 'G',
0x33, 'H',
0x43, 'I',
0x3B, 'J',
0x42, 'K',
0x4B, 'L',
0x3A, 'M',
0x31, 'N',
0x44, 'O',
0x4D, 'P',
0x15, 'Q',
0x2D, 'R',
0x1B, 'S',
0x2C, 'T',
0x3C, 'U',
0x2A, 'V',
0x1D, 'W',
0x22, 'X',
0x35, 'Y',
0x1A, 'Z',
0x45, '0',
0x16, '1',
0x1E, '2',
0x26, '3',
0x25, '4',
0x2E, '5',
0x36, '6',
0x3D, '7',
0x3E, '8',
0x46, '9',
0x0E, '~',
0x4E, '_',
0x55, '+',
0x5D, '|',
0x29, ' ',
0x54, '{',
0x5B, '}',
0x4C, ':',
0x52, '"',
0x41, '<',
0x49, '>',
0x4A, '?',
0x71, '.',
0x70, '0',
0x69, '1',
0x72, '2',
0x7A, '3',
0x6B, '4',
0x73, '5',
0x74, '6',
0x6C, '7',
0x75, '8',
0x7D, '9',
};

联系方式:

QQ:244746259

旺旺:huang88549

E-mail:huang88549@163.com

网友:
一个酷贴都没有,就在这里做广告。

网友:
把改之前的51源程序发上来看看,好不?

网友:
强烈列建议把51源码发一下

楼主:
根据上面朋友的要求,现在把51的PS2键盘程序贴出来: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cancodes.h"

#define LCM_RW    P2_0      //定义LCD引脚
#define LCM_RS    P2_1
#define LCM_E     P2_2
#define LCM_Data  P1
#define Key_Data  P3_4      //定义Keyboard引脚
#define Key_CLK   P3_3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unsigned char code cdle_net[] = {"www.cdle.net--"};
unsigned char code email[] = {"pnzwzw@cdle.net"};
unsigned char code Cls[]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tNum = 0;     //中断次数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V;           //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UP = 0;     //Key_UP是键松开标识
static unsigned char Shift = 0;      //Shift是Shift键按下标识
static unsigned char BF = 0;         //标识是否有字符被收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0, 0, cdle_net);
        DisplayListChar(0, 1, email);
        ReadDataLCM();                          //测试用句无意义
        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
        Delay400Ms();                           //延时
        DisplayListChar(0, 1, Cls);
        IT1 = 0;                                //设外部中断1为低电平触发
        EA = 1;
        EX1 = 1;                                //开中断
        do
        {
                if (BF)
                Decode(KeyV);
                else
                EA = 1;                         //开中断
        }while(1);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LCM初始化
void LCMInit(void)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F,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1);   //发命令字
        WriteDataLCM(DData);     //发数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void Keyboard_out(void) interrupt 2
{
        if ((IntNum > 0) && (IntNum < 9))
        {
                KeyV = KeyV >> 1;                  //因键盘数据是低>>高,结合上一句所以右移一位
                if (Key_Data) KeyV = KeyV | 0x80;  //当键盘数据线为1时为1到最高位
        }
        IntNum++;
        while (!Key_CLK);                          //等待PS/2CLK拉高
        if (IntNum > 10)
        {
                IntNum = 0;                        //当中断10次后表示一帧数据收完,清变量准备下一次接收
                BF = 1;                            //标识有字符输入完了
                EA = 0;                            //关中断等显示完后再开中断
        }
}

//注意:如SHIFT+G为12H 34H F0H 34H F0H 12H,也就是说shift的通码+G的通码+shift的断码+G的断码
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
{
        unsigned char TempCyc;
        if (!Key_UP)                     //当键盘松开时
        {
                switch (ScanCode)
                {
                        case 0xF0 :      // 当收到0xF0,Key_UP置1表示断码开始
                        Key_UP = 1;
                        break;

                        case 0x12 :      // 左 SHIFT
                        Shift = 1;
                        break;

                        case 0x59 :      // 右 SHIFT
                        Shift = 1;
                        break;
                        default:

                        if (DisNum > 15)
                        {
                                DisplayListChar(0, 1, Cls);     //清LCD第二行
                                DisNum = 0;
                        }
                        if(!Shift)                              //如果SHIFT没按下
                        {
                                for (TempCyc = 0;(UnShifted[TempCyc][0]!=ScanCode)&&(TempCyc<59); TempCyc++);    //查表显示
                                 if (UnShifted[TempCyc][0] == ScanCode) DisplayOneChar(DisNum, 1, UnShifted[TempCyc][1]);

                                DisNum++;
                        }
                        else                                    //按下SHIFT
                        {
                                for(TempCyc = 0; (Shifted[TempCyc][0]!=ScanCode)&&(TempCyc<59); TempCyc++);      //查表显示

                                    if (Shifted[TempCyc][0] == ScanCode) DisplayOneChar(DisNum, 1, Shifted[TempCyc][1]);

                                      DisNum++;
                        }
                        break;
                }
        }
        else
        {
                Key_UP = 0;
                switch (ScanCode)       //当键松开时不处理判码,如G 34H F0H 34H 那么第二个34H不会被处理
                {
                        case 0x12 :     // 左 SHIFT
                        Shift = 0;
                        break;

                        case 0x59 :     // 右 SHIFT
                        Shift = 0;
                        break;
                }
        }
        BF = 0;                         //标识字符处理完了
}

以下为 scancodes.h 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UnShifted[59][2] = {
        0x1C, 'a',
        0x32, 'b',
        0x21, 'c',
        0x23, 'd',
        0x24, 'e',
        0x2B, 'f',
        0x34, 'g',
        0x33, 'h',
        0x43, 'i',
        0x3B, 'j',
        0x42, 'k',
        0x4B, 'l',
        0x3A, 'm',
        0x31, 'n',
        0x44, 'o',
        0x4D, 'p',
        0x15, 'q',
        0x2D, 'r',
        0x1B, 's',
        0x2C, 't',
        0x3C, 'u',
        0x2A, 'v',
        0x1D, 'w',
        0x22, 'x',
        0x35, 'y',
        0x1A, 'z',
        0x45, '0',
        0x16, '1',
        0x1E, '2',
        0x26, '3',
        0x25, '4',
        0x2E, '5',
        0x36, '6',
        0x3D, '7',
        0x3E, '8',
        0x46, '9',
        0x0E, '`',
        0x4E, '-',
        0x55, '=',
        0x5D, '\\',
        0x29, ' ',
        0x54, '[',
        0x5B, ']',
        0x4C, ';',
        0x52, '\'',
        0x41, ',',
        0x49, '.',
        0x4A, '/',
        0x71, '.',
        0x70, '0',
        0x69, '1',
        0x72, '2',
        0x7A, '3',
        0x6B, '4',
        0x73, '5',
        0x74, '6',
        0x6C, '7',
        0x75, '8',
        0x7D, '9',
};

unsigned char code Shifted[59][2] = {
        0x1C, 'A',
        0x32, 'B',
        0x21, 'C',
        0x23, 'D',
        0x24, 'E',
        0x2B, 'F',
        0x34, 'G',
        0x33, 'H',
        0x43, 'I',
        0x3B, 'J',
        0x42, 'K',
        0x4B, 'L',
        0x3A, 'M',
        0x31, 'N',
        0x44, 'O',
        0x4D, 'P',
        0x15, 'Q',
        0x2D, 'R',
        0x1B, 'S',
        0x2C, 'T',
        0x3C, 'U',
        0x2A, 'V',
        0x1D, 'W',
        0x22, 'X',
        0x35, 'Y',
        0x1A, 'Z',
        0x45, '0',
        0x16, '1',
        0x1E, '2',
        0x26, '3',
        0x25, '4',
        0x2E, '5',
        0x36, '6',
        0x3D, '7',
        0x3E, '8',
        0x46, '9',
        0x0E, '~',
        0x4E, '_',
        0x55, '+',
        0x5D, '|',
        0x29, ' ',
        0x54, '{',
        0x5B, '}',
        0x4C, ':',
        0x52, '"',
        0x41, '<',
        0x49, '>',
        0x4A, '?',
        0x71, '.',
        0x70, '0',
        0x69, '1',
        0x72, '2',
        0x7A, '3',
        0x6B, '4',
        0x73, '5',
        0x74, '6',
        0x6C, '7',
        0x75, '8',
        0x7D, '9',
};

网友(2009-09-11):
中断里面  while (!Key_CLK){;}           //等待PS/2CLK拉高
比较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