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要如何入手?

楼主(2009-03-07):
一定要买仿真器吗? 有没有并口的仿真设备

感觉学DSP要买很多设备

网友:
玩DSP的投资会大一些 不过有些DSP可以用单片机加载程序 这样就可以省掉仿真器

网友:
初学,如果用类似ISP加载方式,效率太低

楼主:
楼上,效率太低是指什么? 下载程序慢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
有简易的下载线吗?

网友:
仿真器 400~500的投资
自己做板子,买器件
大概1000元投资

网友(2009-04-09):
真贵啊!现在自己玩AVR的投入还没有40块呢。

网友:
DSP的精髓在于特殊的加速指令,实现各种算法。
要是真的想学DSP的精髓,用模拟器更好。比如TI的模拟器做的很好。
模拟器便于测量程序耗时,硬件反而不方便了。
而对于驱动周边外设方面,DSP与普通32位的MCU没什么大区别。
如果就拿DSP当个快速的MCU来用,跑普通的C程序,还不如用高主频的ARM。

以前用过TI的5509,可以配置成USB boot, 从USB口下载程序进去。不过不能调试的话感觉很难弄。
仿真器也没多少钱,这年头都白菜了。

网友:
7楼说的不完全,DSP的IO由核直接控制,一个周期就出来,ARM的IO是挂在总线上,我目前所测试最快3个时钟出来

网友:
如果用28XX系列的话,我这里有便宜的并口仿真器,50块
淘宝上USB的XDS510也就350块吧,条件允许就买一个

网友:
也给8楼指正一下,呵呵,只看IO速度本身就是片面的。
你说的3个时钟,那是GPIO,再快也没用。比如接摄像头,都是用专用的接口来接,和gpio什么区别?单周期DMA。 如果用gpio来接, 就算单周期也没用,把CPU时间花在这上边是不值的。
ARM 这种架构在设计上是有考虑的,GPIO想达到单周期其实易如反掌,没什么难的,但是没有这么设计也是有考虑的。gpio 就是接个低速设备。
很多人用DSP就是拿它当高速单片机用。但是不会写算法的话,是走不远的,挣不了大钱。
楼主可能还是个学生,多学点东西值得鼓励。

楼主(2009-09-23):
我是想了解下DSP, 有可能的话再去研究算法, 不过可能不大就是了~

不过不太明白fantaq所说的"但是不会写算法的话,是走不远的,挣不了大钱。" 这个怎么讲

网友:
具体的项目,具体的产品,都是从应用出发的。本来DSP与MCU的界限就越来越模糊。
比如做电机伺服调速之类的, TI 28x 很合适,有高速的PWM和IO。28x 按照TI的说法也是DSP。
但是论起标志性的MAC性能,28x和ARM9E基本相当,再加上ARM9E有高主频的产品,28x在这方面优势就不明显了。

但是其他的应用,比如视频音频压缩解压缩,手持的消费类的,可能还是考虑用ARM9, 或者上ARM11, 出于成本考虑。高主频的ARM9,可以实现一路要求不高的视频回放。
但是对于特殊产品,比如电信或者监控,需要多路视频压缩,还是上DSP了,比如TI达芬奇,AD tiger shark什么的,在这些上面实现一路压缩需要的MIPS数比ARM系列更低,只要一半甚至更少。

所以呢,你看招聘广告上,招做DSP的主流应用还是做音视频处理的。做别的应用的话为什么不用ARM呢,便宜又方便?
做音视频处理应用,不会调算法的话,还能做什么?

网友:
做数据采集呢,用DSP还是ARM

网友:
主要看用来做什么,是电机控制还是音频视频。只为了学DSP而学DSP没啥意义。
在作硬件之前,需要看的资料有:
  1.芯片数据手册,描述该器件的引脚信号、片上资源、电气指标和机械特性(如封装等),在做硬件前必看(TMS320F281x数据手册SPRS174J)
  2.某一系列DSP的CPU和指令集用户指南,描述该系列DSP的CPU结构、内部寄存器、寻址方式等(TMS320F28x系列DSP的CPU和指令集用户指南SPRU430D)
  3.某一系列DSP片上外设用户指南,一般有很多本,用什么外设看相应的用户指南即可。
  在作软件之前,需要看的资料有:
  1.汇编语言工具(TMS320F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SPRU513),描述汇编语言的基本格式、汇编器伪指令、汇编器参数、链接器和其他实用程序等,在做汇编程序开发前,首先看明白该书的第二章(描述Coff格式,是汇编语言的基础),该书的其他内容,可以在使用中再来查阅。
  2.汇编指令集(TMS320F28x DSP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 (Rev. D),SPRU430D),在做汇编程序前,首先要看明白寻址方式(第5章,C28x Addressing Modes),具体的指令(第6章,C28x Assembly Language Instructions)在编程时查阅。
  3.优化C编译器(TMS320F28x 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SPRU514),在做C程序前,首先要看明白C的运行环境(第7章,run-time environment),其他内容编程时查阅。
  4.更高级的编程方法,还有很多资料,如DSP/BIOS、函数库等,均有相应的优化指南,用到时再去查看。调试时,需要看的资料有:
  1.Code Composer Studio Getting Started Guide (Rev. D)
  2.Code Composer Studio User's Guide (Rev. B)
以上内容引用自http://www.bluedz.com/dsp/html/200908/20090822173344.htm

网友:
做通信算法用啥DSP?

网友: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