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5超过32k程序编译出错

楼主(2009-03-07):
用0515,程序超过32k后,编译出错,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
用的是试用版软件?有代码限制的?

网友:
是啊在PM+的帮助菜单里看看CC78K0和RA78K0的版本号是Wx.xx 为试用版本,有32K限制,Vx.xx没有限制。

网友(2009-04-21):
如果不是试用版,可能需要使用BANK设置。

网友:
0515ROM60K 没有BANK
排除BANK原因
可能是因为试用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