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T100C5N,EPM240T100I5N,在低温下都有问题

楼主(2009-03-07):
EPM240T100C5N,EPM240T100I5N,在低温下都有问题,我的产品在12~14度时100多ns的脉冲都收不到. 0度就是死了,不知是不是假货,但没有到0度,也不应该有问题呀! 在不同的3,4家买的都这样.

网友:
晶振有问题!

楼主:
只用MCU的控制信号,不用晶振也一样.

网友:
哈哈我也碰到过的,但不知你的输入信号是否是5V 信号,如果是的话就要小心了

楼主:
输出到一个74HC244(5V)的输入脚.
输入电平为:3.3V.
已确定是MAX II这个系列都有问题。我已准备换其他公司的CPLD了。

网友:
不是吧,都有问题???

也许是你的244的输入脚漏电流对CPLD产生了影响(可能一点点漏电流对CPLD都只致命的,因为你是5V).

如果ALTERA的东西这么容易出问题,他还怎么混???

还是先怀疑一下自己的设计吧.

我都是这么对待产品和设计的.

楼主:
漏电CPLD总会发热吧!再说了CPLD是支持开漏输出的,还有74HC244的输入脚会“输出电流”更是不可能的(我测过了), 在常温下运行几个月都没问题在低温下就是有问题,这不是CPLD的问题吗!ARM CPU都正常,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自己的设计问题,检查很久,做了很多测试才发现的。

网友:
试试在低温下跑别的设计行不行

网友:
原来的altera的会有问题,换了lattice就基本上没这个问题了
不过是高温不行,低温的也不太行

网友:
将相应管脚的 Slow slew rate 属性设为 on 试试

网友:
如果12~14度都有问题,刚买的EPM240可以扔掉了。

网友:
【6楼】 lgl_debug:
"漏电CPLD总会发热吧!"
这可不一定哦,高压损坏IO不是没有,温度变化后某些临界参数发生变化;

试试别的简单的程序在低温下的状况吧.

另外你最好提供个原理图,包括供电,时钟等方面的.让大侠帮忙分析.光秃秃几句话说不清楚

楼主:
Oliver ,
谢谢你的答复,我现在付上相关IC的简图。

有这方面的问题的网友也可以一些讨论,如果这两周还是这个我是不会用MAX II这个系列的CPLD了。兴好是在测试阶段发现了,不然亏大了。

网友:
编译结果有无警告或错误?

你最好到edacn上发一贴,可能很快就会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