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ny13flash校验错误

楼主(2009-03-07):
芯片编程
芯片擦除完成!
正在编程Flash,请等待...
编程Flash完成
正在校验Flash,请等待...
Flash地址:0x000000处,校验错误
*芯片编程终止*

用的是usbasp,读写熔丝全部正常,编写flash出错误

以上是编程日志,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2009-09-03):
顶起,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找到正解:

在AVR_fighter中点芯片编辑,然后将Attiny13的Flash页大小由64改为32后点击更改按钮,然后退出AVR_fighter,再进入AVR_fighter即可成功烧写 :)

网友(2010-04-02):
AT89S52遇到同样问题怎么办?求解

网友(2011-09-13):
顶上去 我也遇到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05-06):
3楼正解,谢谢了。

网友(2013-03-16):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4-07-20):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原理图,同样的芯片,只是功能和PCB布局不同。(MCU的ISP一样) 经常出现校验错误,读取芯片ID也常有错误的时候。另一个班子却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