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 victory 万用表vc70c的简评,继续放毒:)

楼主(2009-03-07):
前几天已经发了一个帖子,大家反映都很热烈,不过到最后好像形成了个共识,国货不行。
我的个人意见是。一个165元的东西,能做成这样非常非常不错了,表的做工磨具都很到位。对业余爱好者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花几倍的钱买个洋表,功能没这个多不说,还用不完,何必呢。我们先假设她寿命没洋表高,你10年用1个,我10年内分别买3个,性价比也高啊!而且随做时间的推移,功能总在提高。当然对于专业人士来说,用更好更稳定的东西无可厚非,最主要钱不是自己出,都是公司买单,当然越贵越好,呵呵。

外观:

外观 (原文件名:CIMG4993.JPG)

外观近照 (原文件名:CIMG4996.JPG)

有背景灯功能,能自动关闭 (原文件名:CIMG4995.JPG)

上位机软件界面 (原文件名:2.jpg)

有人猜他用了“USB TO TTL 的芯片,极有可能是PL2032”,对不起,你错了 (原文件名:1.jpg)

精度:
我条件有限没啥拿得上台面的,新买了台普源的1052E,直接用70c测她的标准1khz频率,分毫不差。大家注意,以前很多万用表只支持方波,而这款万用表还支持正弦波。

自动挡切换速度:
默认的电压档是mv,我马上测电池的电压,大约0.5秒左右读数稳定,恕我孤陋寡闻,个人认为可以接受,没啥感觉不爽的。

优点汇总:
1.我最喜欢的设计,他的电池是普通的2枚7号电池,爽!
2.usb连接,使用方便,能在电脑上完全查看所以参数,并能选择档位(不能切换功能)。保存记录的数据,数据可以导出为电子表格。能统计简单的最大值,最小值(还能分区域统计);
3.最高能测量20mhz的频率,精度+-(0.3%+2d),能测占空比。
4.阿莫关心的自动关机功能有;
5.有背光功能,效果不错,能自动关闭;
6.有61段模拟条显示,响应速度很快。
7.能够切换为手动档;
8.能够进行相对值测量;
9.性价比高;

缺点汇总:
1.很可笑说明书有明显错误,按键名称错了;
2.上位机界面很丑陋,功能一般,不能进行功能切换,只能进行档位切换。
3.用按键进行功能切换时,有时能听到里面继电器的塔塔声,很小但感觉不是很舒服(个人怪癖);
4.电池盖上有螺丝,下电池不方便,我最烦这种设计;
5.垂直查看的时候液晶显示感觉对比度不高,要有一定角度才行;
6.没有电感测功能,只要电容测量功能;多的都做了,为啥不增加这个,嗨~~~;
7.套子几十年不变了,质量也一般,做个好点的套,品味要提高很多啊!
8.包装纸盒给人感觉非常山寨,不上档次;

好了就这些内容,难免有主管情绪,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支持楼主

功能和外观我都觉得可以接受了

唯一担心的就是国货质量差

楼主:
回1楼,我是这样想的,就算1年后她坏了,我每天才损失不到5毛钱,有什么好担心的?再说,这个东西没有机械开关,要坏,应该还是不容易。
业余使用应该绰绰有余了。

楼主:
请问什么是3级图?

网友:
我看错了,以为是VC++ 7.0!

网友:
我关心能不能将一段时间李电流或者电压的变化在电脑里显示出来

楼主:
回6楼,我用vc70c做的笔记本电脑出风口的温度监控图,时间1小时。所以答案是:完全可以

网友:
还以为是2节5号电池

楼主:
5号跟7号有什么关系呢?更通用一点?

网友:
5号确实是更通用

网友:
原先买的是那个方型的9v的电池,又贵又难买

网友:
关心精度和稳定性!另外抗干扰性不知如何?譬如我手头的这个老式数字表,测量图中的电压时,黑表笔接A和B时的读数居然是不同的!

网友:
我已经用坏了4块国产的万用表了,2块unit的均是直流电压档坏,2块胜利的均是电阻档坏
UNIT和胜利的外形磨具还算过得去,对得起他的价格,质量就不怎么样了
第五块打算买个国外品牌的算了,可惜现在手头的胜利还没有坏
我也喜欢手动换挡的,自动的响应太慢

网友:
这个PC软件不错,请楼主给传一份,多谢。
邮箱:5iediy@gmail.com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注意这个表的电容档是采用容抗法测量还是用积分法测量,很多电解电容在损耗很大的情况下容量却正常,容易误判。这样的电容是不能正常工作在脉动大的地方。供电电压低的表一般都是用积分法测电容的。

测PF级小电容的效果好不好呢,玩FM发射机时可是要经常测量5-100P的小电容。

如果这两项没问题的话,那这表无敌了。

楼主:
这个表都是用双积分测的
不过测电容的精度一般,最低40nf 5%+30d   这个一个教不完善的地方

网友:
请教楼主,这款万用表的芯片是绑定的还是塑封的,能否给个PCB的照片,谢谢。

网友:
12楼的表笔可能内阻太大了

网友:
三级图来了, 不是俺拍的, 版权归原作者.

网友:
谢谢了,看来要看三极的东西,还是要掏钱的.

网友:
用于测电平变化怎样呢?可以测脉宽吗?救急时可以当示波器吗?

网友:
不错,功能还可以了。呵呵。可能自动换档速度不行吧。(针对15楼朋友问的)我用过的FLUKE17自动换档可以,很顺手,但17B就明显不行。17没有背光,无法输出频率。但可以测量频率(不是很高),可以测量占空比。可以测量电容。可以测量电导(这个一般用不上)。然后快速(或者设置成慢速)测量最大最小值及平均值。而且这个表的蜂鸣电阻值是非常固定的,不象一般的数字表是单独做的一个蜂鸣器,不管电阻多少。基本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用着至少会让自己放心。就是说在平时的工作中测量不必要考虑表不准的问题,只要考虑设备问题就可以了。我手里也有几个小的万用表,呵呵。几十元的,有它们自己的使用的地方,就是不怕坏,价格便宜啊,坏了不心疼。

网友:
不错,前几天就看了楼主的帖子,可惜那个帖子跑来一个拿公司的设备显摆虚荣的傻B,搞乱了版面。
这个帖子清净多了,特意注册个账号来顶。

网友:
再问一下楼主,这个表有存储功能吗?能不能先储存数据在表内,测量完毕后再导入电脑,省的一直接电脑读取数据麻烦。

网友:
三级图的第二张,usb附近的那2个类似二极管东东干什么的啊 ?

楼主:
回26楼,这个表本身没有存储功能,要存储数据需要连接电脑才行。
连接电脑的情况下,最快每秒存一次测量数据,也可以设置其他以秒为单位的时间为记录时间(比如5秒才记录一次)

楼主:
回23楼:可以测占空比、频率,跟示波器肯定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嘛,这么能顶它急用呢?

网友:
个人感觉维希的表还可以!至少性价比很高!

网友:
我在用有自动量程功能的UT60B万用表时发现一个问题:当使用电阻挡时,短路表笔,所得读数还能每次都不一样,从零点几到数欧。这样测小阻值电阻时就不准了。
用过VC70C的兄弟,请告诉我一下VC70C有没有与优立德UT60B相同的问题,谢谢。

网友:
看样子,165也就如此,不要太多要求的
都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同样的,我哪个Fluke 19,LCD也一样的,价格就2K多,10倍的差价,其实不值得,但没办法,好表总得有个在手吧

网友:
测电感是很多万用表做不到的,测电感好像很麻烦。

网友:
165 的表 还要求能示波 能存储??  VRA 功能 坚固可靠也很不错了.

网友:
没机械开关这点倒是很爽. 请问楼主是淘宝买的吗?

楼主:
肯定淘宝买的啊,去市场还不卖200多啊

网友:
真晕,表里弄个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 是电阻和电压档换时切换的.
这表的抗干扰能力差,容易受干扰死机,本来就是图只用按钮方便才买的.

网友:
虽然是三级图片,但是大家最想看的关键部位还是看不到

网友:
在实体店里,165也能拿出来(上周刚在济南问了)

网友:
这个正品要多少钱?

网友:
楼上是说楼主拿的是次品吗? :)

网友:
一个165元的东西 ?正规代理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网友:
召唤全裸图~~~

网友:
看上去很吸引,在淘宝上查了一下,报价165到260都有,为什么价格差异这么大呢|?会不会有假货呢?

网友:
到货165+15=180.00元,不错超值,附图

70c (原文件名:send照片0052.jpg)

楼主:
哈哈,终于实际毒倒一个,成就感强

网友:
呵呵~不过毒不了俺^_^

网友:
看这帖之前就想好买这个了,学校实验室表太多暂时没买。 几十个新的随手拿来用。

网友:
楼上真爽。
我也中毒了,考虑入手一个VC86E。

网友:
【46楼】 diannaoza 天比  方便说一下在哪家买的吗?

网友:
关键是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
我140买了一个ideal 61-766,超爽,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直流电流的功能。有时间做一个小板子扩充一下这个功能。

网友:
> 【11楼】 xiaorunyi 萧润逸
> 原先买的是那个方型的9v的电池,又贵又难买
而且不环保。(我知道也有可充电的AB型电池)

网友:
> 【15楼】 Jacky 边城浪子
> 2块胜利的均是电阻档坏
我4年前初学电子技术,买了一个胜利的万用表,最近也是电阻档坏了。
现在正在考虑是买胜利的还是 Fluke 的。

网友:
楼上,还是别买胜利的,不然你会发现你的表越来越多(全是坏的,坏还不坏死,半死不活,折磨人),买FLUKE吧,15B也就300左右.

网友:
> 全是坏的,坏还不坏死,半死不活,折磨人
哈哈,是的。坏了一部分,拿到胜利去修了一次,勉强能用,不顺手。

网友:
我的Fluke 17B也在啊莫这里买的,当时想都不想就买这个了。。 不过用着不错!测量的时候至少不用怀疑仪器问题

网友:
这个万用表如果有 Linux 里面运行的上位机软件就更完美了。

网友:
用了Fluck的就不会坏吗?

网友:
在淘宝搜了一下,发现珠三角这边最低的都要260元,这165元的70C是从哪里来的?好像批发价都拿不到啊。

网友:
货不在贵贱,买来能满足需求用着顺手就是好货

去过北京FLUKE维修站,返厂的小表一筐一筐的~但FLUKE总体来说质量还是较好的

网友:
哈哈,我也被毒到了啊

164.8+12邮费===176.8 到手

拆开看了 这表不是软封装的。

我的这个有几个焊点像是手工焊过,板上还有锡渣。没楼主的那么干净哦。

发现一点遗憾就是,档位不能保存哦!

每次开机默认的毫伏档总是显示有几百毫伏还以为表坏了呢。。。。。。。。

网友(2009-04-08):
哈哈,俺被毒啦,也淘啦一块,今天刚到,看起来还行

网友:
到手的朋友能测量试试精度怎么样吗??

网友:
肯定测量不了精度,根本就没有标准表,是无法测量精度的。

网友:
测量精度对比图

网友:
大家不要光和福禄克比精度,也要比价格。
你在骂国产表垃圾的同时,想想外国表的价格。好的几k的价格。能和不到200的国产表一样吗?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真心希望胜利也能造出和福禄克同样价格的表,但是功能,精度也要相应能达到,

这样的话我一定买胜利的!

网友:
刚拍了一个,163元。

网友:
武汉本地160搞定。熟人:)

网友:
我们先假设她寿命没洋表高,你10年用1个,我10年内分别买3个,性价比也高啊!
-----------------
不能这样简单的兑换.还有精度,可靠性,耗电,很重要的测量速度.
有没有人拿这个表和FLUKE的对比一下自动档的测量速度(17B,15B除外),请发一下比较数据给大家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做的非常不错了

网友:
我也在用这款,可是质量实在是让我担心,刚用几天就坏了!

当时我在用“AC自动档”测三相电,测着测着,当表笔接触电线时打了下火,再看表???没反应了!
后来返修了近3个月(加上过年期间)给我换了台新的回来。

后来我分析原因可能是在“自动换量程”上!当时表笔与电线接触不太好,可能赶上表的量程从高压切换到低压,正好380电又接触上了,所以。。。。。。。。。

提醒使用这款表的用户:在测量高压电或大电流时,最好采用手动量程!

另外自动换量程的表是不是都存在这个问题呢???

网友(2009-05-10):
买这表的,很快就会发现寿命真的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长.

网友:
不过FLUKE的质量也不是想像的这么好,我的17B现在就已经有旋转开关接触不良的情况了,经常是测量中断电,要转到OFF几次才能正常工作,目前是用UNIT UT70D,有点偏贵,用起来马马虎虎。

网友:
看到保险管在电路板背面我就感觉设计者是混蛋,拆开后壳不能直接换保险,还得把电路板拿出来

网友:
可以了
我用的30块的万用表

网友:
同意78楼的观点:

看到保险管在电路板背面我就感觉设计者是混蛋,拆开后壳不能直接换保险,还得把电路板拿出来

我的MA电流档保险烧了,换保险太费劲!!!

网友:
我有三块VICTOR的数字表、VC9808+、VC86E、VC98C,使用感觉良好!用10V的基准测试三表,均在指标之内!

网友:
160多的是温州产的

网友:
刚整个拆掉换完保险丝的来抱怨一句.

网友(2009-06-09):
我的VC70c坏了,别人拿去用的时候据说测电压中突然自己跳到温度档,以后开机显示0000了.打算再买一块算了.因为暂时找不到更喜欢的表了,银子也不多.另外传个这表的芯片资料大家看看

网友:
国产的用胜利还行,我支持。

网友:
国产的最怕是耐用性不够,用一年它是坏的倒也罢了,半死不活不知道好坏那才叫揪心。

网友:
用的第一块胜利表是88c, 感觉做得还不错,用了一年也没怎么走样,只是精度受电池电压影响较大,要常换电池。后来强烈推荐熟人也买了一台,结果在测变压器时烧了,电压显示总是超量程。拆开坏了的表发现内部没有烧焦痕迹,换了一些常用芯片也没见好,只能放弃维修。
    坏了的(自己的好机没舍得拆)表每个档位都有微调电阻,像是各个档位分开微调的,做法虽然不太先进,但是可以看出胜利在这方面用心了,值得支持。
    跟熟人去电子市场买表时,老板就推荐买自动量程,用7号电池的表,一方面开关磨损少;另一方面电池耐用,精度不会变化太快。考虑价格和实用性,再买时还是想买胜利,在官网上看到了70c,没有机械开关,7号电池,且淘宝价比88c还便宜,相当中意。可是坛子里兄弟又有烧坏案例,心里发毛(支持归支持,钱还是自己的钱呀)。
    为了做到心中有数,特地下了84楼提供的图,看看能不能发挥磨机精神,减少烧坏的概率。75和84楼兄弟的烧鸡的原因似乎是:表被干扰跳到了错误的量程导致表损坏。看来提高70c抗干扰能力能减少损坏的概率。
    fs9922推荐的图上的功能开关必须是锁定的,而70c是软开关,不能保持状态,由此推论20楼图中没有型号的芯片应该是锁存器。而锁存芯片这种东西是最容易被干扰的,只要时钟脚上有小刺刺就跳变,何况高压和大电流冲击产生的干扰。仔细看20楼照片,该锁存器周围没有电容之类的滤波元件,看来还有磨机的余地, 窃喜:D

网友:
国内的算好的了

有的更烂

网友:
我的万用表升级成FLUKE 17B了,70C做补充,尤其是监控测量信号时,上位机还是有用的!

网友(2009-07-14):
淘宝哪家(信得过)有卖?

网友:
坏了主芯片,打电话到厂家让邮寄了一个,焊上就修复了.
不过芯片比较贵的,要55元+10元邮寄费img src=./emotion/em014.gif

网友(2009-09-01):
有个想法,70C与86D就只差一个三极管附件而不能测试三极管,主控芯片应该都是富晶的FS9922,如果把86D上的三极管附件用在70C上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网友:
我上个月有也买了一个VC70C,但之前还没看过这个论坛。当时比较了优利得的60、61系列和胜利的86系列,觉得还是选择VC70C。1、性价比高,含运费190元;2、轻触按键,不会有机械磨损,产生接触不良;3、使用两个7号电池,方便;4、可连接电脑,记录数据。

网友:
用按键是否存在导电橡胶的老化问题,不知是否比机械开关耐用。

网友(2009-11-19):
回87楼,量程超标,字符乱跳,一般都是精密分压电阻烧了,就是哪个长条多脚的塑料块,AD芯片没这么容易坏

网友:
刚到手一个多月,165+快递15元,用jj3055的AD588基准的5v测一下,DC6v档0误差,不过600v和1000v显示是4.9v和4v,看来线性不是极好

网友:
看了心动,留个印记。

网友:
说胜利万用表容易坏的,只能你工作不认真肯定是用电阻档测交流电压,电流档测电压什么的。这样的工作态度给你什么表都会烧。

网友(2009-12-21):
这么多人买了,我看到大家都是在网上买的,能不能给介绍一个淘宝店铺呢?

网友:
建议大伙不要买,  我买了,很容易死机

网友:
不会把,现在买这些东西也没有经验。看大伙都在讨论这个万用表,感觉可以入手

网友:
VC9808+、和70c我的用一年多了没啥问题,精度上能达到应用要求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一味追求精度,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想法,70C与86D就只差一个三极管附件而不能测试三极管,主控芯片应该都是富晶的FS9922,如果把86D上的三极管附件用在70C上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有进展吗

网友(2010-03-23):
本人用此表1年多了,主要问题有:
1、爱死机 开机状态不正常,没显示或是RS22自己开启之类
2、抗干扰能力差 在测量市电或在电磁场附近经常自己乱蹦,不知跑哪个功能去了,在75楼我说过当时测市电坏过!

网友(2010-05-16):
国产的胜利还行,我支持,虽然现在在用FULKE 17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人用此表1年多了,主要问题有:
1、爱死机 开机状态不正常,没显示或是rs22自己开启之类
2、抗干扰能力差 在测量市电或在电磁场附近经常自己乱蹦,不知跑哪个功能去了,在75楼我说过当时测市电坏过!

我有一台VC86B  抗干也很差,HZ档 接笔就跳个不停.闷死.

网友:
这些表真牛

网友:
看了上面帖子,结论VC70C表还是好表,只是抗干扰能力很差,最可怕是受干扰自动跳档,然后都烧了。

网友:
VC70D电压电阻是自动的
这个手动的

网友(2010-07-19):
想买一个,考虑中

网友:
无所谓什么表了 现在用12块的 830b

网友:
楼上的 俺第一块M-830B 花了¥43, 一直怀疑被人骗了

网友:
我去胜利网站下了许多说明书,电阻,电容等的保护电压只有250V,难怪容易烧表,特别是量380V,错档了肯定烧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 俺第一块m-830b 花了¥43, 一直怀疑被人骗了
应该不会被骗,我第一块数字表是 胜利的890C 当时接近400块了

12块的830B 是最近才买的

网友:
虽说有17B用,还是想体验一下国产表,并且喜欢70c的按键设计,可是开机270多MV真是有点恐怖!还没换过保险估计也很痛苦,要大卸八块才能换。

网友(2010-09-15):
胜利的表好像都是贴牌的吧

网友(2010-10-16):
忍不住了,负资产情况下网上买了一块作为自用私货。。。单价154

网友:
不知道UT61E支不支持正弦波,用过的请指点

网友:
另外你第一句话说的前几天发了个帖子,标题是什么?我用搜索的 VC70,结果没有搜到。

网友:
在用70C,感觉还可以。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精度和4 1/2的(0.05%)差+1---+3个字。

网友(2011-01-22):
一块胜利的VC980,还有一个NI的PXI万用表模块,后者6位半的精度,可惜是模块化仪表,没有电脑没法使用

网友:
看上去不过,不过几年后PCB成什么样就可看出质量.另外片子都磨了,有点不厚道

网友(2011-05-22):
也在考虑下手一台,请问前辈:
这表接电脑采集数据时,能设定最高最低值声音报警吗?

网友(2011-09-22):
还可以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不错

网友(2011-12-03):
这块万用表终于光荣退伍了!抗干扰能力太差了!!!总自己换量程!
还有最难忍受的就是开机显示乱码,重复按几次开机键才行!好像是上电复位有问题,换新电池也如此!
现在又买了块优利德UT151F,也100多,亮点是4位半的,功能没有VC70C多,用用看吧!

网友:
这个表不行,误差大。下次绝不再买国产货了。买了两个都有受伤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胜利万用表容易坏的,只能你工作不认真肯定是用电阻档测交流电压,电流档测电压什么的。这样的工作态度给你什么表都会烧。

我一直用40多的那种国产破表啊,刚才就用二极管档测量了220AC的,(实际上差不多是235V),没什么事啊,蜂鸣器响了,才知道档位搞错了,换了档,接续工作,没问题啊。哈哈

网友:
刚入手一块,华强北,185块大洋。
试了下直流电压档,感觉速度比UT61E慢一点点,其他好像没看到什么问题,就是那种粗头的表笔不大喜欢,另外上位机软件感觉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胜利的表就是垃圾表

网友(2012-01-09):
买了2块,VC70C*2=290¥ 加邮费20¥  平均155¥

网友:
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的VC97 用了三年什么事也没有 但表笔质量较差有根线口胶皮爆裂开 但百多米算还可以吧   img src=./emotion/em018.gif>

网友(2012-02-26):
个人感觉FLUKE 的好些

网友(2018-06-28):
看来质量还是可以的哦

网友:
只要是家庭条件用个10年以上完全没问题,我12年前买的VC9806还在用,但如果是像汽车修理车间里面的环境,可能真的顶不住。环境差的只能买黄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