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鸡肋”,当年27元液晶做的电子书,数码相册,“MP3”

楼主(2009-03-07):
控制器是LPC2132,从sd卡读取数据,支持汉字文件名显示,文件浏览功能,BMP图片浏览,TXT电子书阅读功能
程序是参考网站上其他人的东西搞得,感谢正点原子,波仔提供的资料
程序BUG有N多,本来打算把程序完善后,做个盒子装起来后再提供完整的资料的,
但是,MP3功能出现了点小问题,弄2天了还没有搞定,怀疑是VS1003芯片问题,在阿莫这里买了两片,趁现在没心情弄,
发帖给大家伙看看,献丑了!
另外大家看看我的VS1003究竟是怎么个原因!
上图!
开机,显示容量,文件系统,有没有找到字库等系统文件.

开机显示文件系统版本,卡容量,字库文件等 (原文件名:100_0008.JPG)

开机后浏览根目录下文件,最大支持300多子文件/目录,占内存啊! (原文件名:100_0007.JPG)

TXT文档阅读,不支持向上翻页 (原文件名:100_0010.JPG)

BMP图片显示 (原文件名:100_0009.JPG)

控制用的遥控器,手头本来的车载MP3上的,用示波器查看的编码方式 (原文件名:100_0015.JPG)

下面的黑色元件就是红外接收头了,从这个角度看,自己热转印的板子确实很“?”,呵呵 (原文件名:100_0004.JPG)

ICDEV上买的VS1003B空板,元件是自己焊的 (原文件名:100_0014.JPG)

全部就是这些了,主控板在哪里?下面的盒子里,东西都是自己一块一块热转印的,脆弱得很,乱七八糟的,装在盒子里,就不拿出来丢人显眼了,呵呵 (原文件名:100_0013.JPG)

现在该说问题了,鼓捣了两天VS1003,结果恼火啊,测试音出来了,自己在RAM里放了2万多个MP3音频数据,也顺利地解码出来了,那一刻很激动啊,问题也接踵而至,从SD卡里读取到的数据就是不能解码,声音断断续续的,勉强能听出来是“音乐”,而且播放速度似乎很快,4分钟的音乐不到1分钟就OVER了,

自己在坛子上搜了N久,实验了能想到的所有方法,就是不OK,恼火,希望做过的前辈给点意见吧!

我读取SD和VS1003用了一个SPI总线,用示波器查看SCK频率约为700K左右,系统时钟配置为11.0592M*5,外设时钟为11.0592*5/4,spi分频设为8,这个SCK频率令我很纳闷,计算不应该这样啊,不过读取SD还是很顺利的

另外,DREQ引脚上的频率只有10HZ左右,而在播放RAM里面放的2万多个MP3数据时,频率有50hz左右,时间太短了,究竟是多少也看不清,在播放SD卡里的MP3数据时候DREQ上有时甚至没有变化,一直是高电平,郁闷,

从同学那里借了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vs1003模块(一起买的),结果同样,不过也不能说明什么,他的模块同样没有测试过!从阿莫那里又买了两片1003,估计后天才能到!

下面给大家上传的我程序,ADS1.2写的,自己搭的板子,没有原理图,引脚配置在程序里面或注释里面就很清楚了!

那位高人给点意见吧!

网友:
学习学习你的电子书设计。多谢分享,不过你的摄影技术有待提高

楼主:
自己顶一下,ftf文件夹是模仿ZLG GUI写的,有了字库文件就可以实现在屏幕上以任意颜色写汉字,做图,ASIC码
文件系统是自己写的,支持长文件名,汉字文件名

楼主:
to   xihacow 火柴

呵呵,古董级的相机,kodak cx4230,200w像素,都是仔细挑出来比较清晰的,呵呵

网友:
建议你用SSP来接SD卡,利用SSP的FIFO读取速度较同频率无FIFO时有50%左右的提高(我自己测的从286KB/s直接飚到462KB/s)。
如果VS1003能正常发生,说明硬件没问题,肯定是程序的问题,建议每次播放时先对VS1003软件复位。另外如此低的SPI速度读取SD卡的速度能否跟得上MP3播放就不好说了,起码放320kbps的MP3是肯定不行,为什么要把Pclk设置成四分频呢?

楼主:
TO 314forever:
在添加VS1003模块以前,读取SD卡时PCLK压根没有设置分频,调试一天1003后怎么不出测试音,我就随便吧PCLK设置成四分频了,
我看其他人写的程序在这个频率下也很成功,就没有考虑太多,不过,刷这个320*240的屏是占用了很多系统资源,改成4分频后明显很慢了

网友:
那我估计你没分频设置VS1003时SPI速度过快了,最新的VS1003手册上把SDI速度改成了1/7主频,这样SPI速度就不能高于12.288MHz/7=1.75MHz,而设置好VS1003后由于PLL倍频作用可以把SPI速度提上去。

网友:
楼主你好,好像字库等相关的资料你忘了上传了。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4楼】 ZYXWVU
呵呵,古董级的相机,kodak cx4230,200w像素,都是仔细挑出来比较清晰的,呵呵
----------------------------
200W的像素足够用了,主要是你拍的时候焦距没对好,遥控器那张拍的就很好,呵呵

楼主:
TO  :52robot
这是字库文件,其实就是波仔用的字库,这里只用到了st16(16*16)的宋体字库,还有uii2gbk.sys,(uniicode2 to gbk 转换表),用于汉字文件名的转换

网友:
不错!

关于VS1003的部分,以前我有个程序。芯片也是2132,不妨拿来测试一下VS1003,如果端口一样的话.

网友:
顶上去,哈哈。我建了个工程,编译还是有点问题

楼主:
TO 52robot
这是整个工程,你下来试试吧,编译是没问题的,

TO 314forever,bozai
片子到了,重新搭了版子,正在用你们的方法排查

网友:
真是运气啊,天天上来都大有收获!!
感谢LZ,我后些天再传点东西来看看,几乎和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谁能给一下这个的原理图啊?或者给个引脚配置啊~想仿制一个

楼主:
to  icesun

自己搭的板子,没画原理图,管脚定义在程序里很清楚

网友:
Lz你的Mp3功能调好了吗?
我才开始学,在程序只找到了液晶的管脚定义,没看看Sd和Vs1003的。麻烦老大能给份管脚定义。谢了

楼主(2009-04-13):
TO icesun
MP3现在已经做好了,用了另外一个SPI接口,SD的管脚定义在sdconfig.h文件里,VS1003的管脚定义在vs1003.h文件里,你自己能找到的,

网友:
多谢LZ   请教一下用一片LPC2132能不能做成在播放MP3的同时 看电子书呢?

网友:
这是什么屏幕啊??

楼主:
【27楼】 laoye
就是那个27元液晶,320*240,2.4inch的

楼主:
【24楼】 icesun
没有尝试过,不过感觉会很吃力,由于这款屏的驱动效率很低,刷屏占了时间,
我试了320KBPS的MP3音乐,播放没一点问题,要是非得加上电子书MP3同时,估计行,但是不能保证会不会卡

网友:
哈哈,做得不错,问一下楼主最后是分开用SPI总线解决的问题吗?正准备用LPC2148做这应用呢.

楼主:
是的,用两个SPI接口分别读取SD,VS1003B,在系统时钟不太高的情况下解码320kbpsMP3的情况下照样很顺畅

网友:
先谢谢楼主提醒,唉,这NXP的SPI接口也不知与Atmel公司的有啥不一样,与VS1003B和SD卡挂在一条总线上用就是不成功,AT91SAM7S64就很成功的.

VS1003B和SD卡是挂在一条SPI总线上的,用不同的片选选中,Computer00写的代码播放1.4Mbps的WAV文件顺得很

楼主:
开始我也使用一个SPI接口,通过CS片选VS1003和SD,但是这样声音总是断断续续,频率调得再高还是断断续续,也没深究究竟是为什么,改用两个SPI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