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做隔离电源的芯片

楼主(2009-03-07):
做小信号采集,功率大概2W左右,要求纹波要小一些的。谢谢

网友:
DC-DC电源模块,有1W和2W的,金升阳或顺源都有.纹波不知道你是什么要求,有稳压的也有不稳压的,我也用过它做电阻测量供电隔离,使用非稳压的,给你一个资料看看!

网友:
自己设计 并且要求纹波小  不太好办

找个 DCDC 成本也高不了多少,效果应该还不错

楼主:
谢谢,我原来也考虑过现成的dcdc,要了一些样品发现体积普遍较大,我的pcb空间有限,自己做的的话器件分散开来还能放下,现成的就有点困难了,而且这些模块普遍效率不是很高,用起来不是很合适

我在想实在不成就用单片机+mosfet驱动变压器自己做。

网友:
2W的工频变压器在成本与体积,还有可靠性上我个人认为都有优势。
实在想用开关变压器,可以用个小灵通的充电器。

网友:
用一片34063加一个开关变压器搞定,价格不超过2块钱

网友(2009-04-26):
用DC-DC 模块吧,我现在在做这个,你可以到我淘宝小店看看,我们自己做的,价格要便宜很多,但是质量还是非常好哦,

网友(2010-04-16):
像這類2W的DC-DC市場上應該是有好多的

网友:
TI有DCR系列或者DCP系列的
1W,2W的都有
封装10PDIP,或者10SOP
下面是TI对网址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dcr02.html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dcp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