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il Touch 电容按键开发教程 手把手 Atmel Touch Library 开发详解

楼主(2009-03-07):
要开发电容按键,特别是基于Atmel Touch Library的电容按键就要对其基本开发环境有相当的了解,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Atmel Touch Library的来源
Atmel Touch Library的技术来源于Quantum,2008年ATMEL正式收购Quantum,并通过AVR & AVR32系列将电容按键接触以及其灵活的形式展现给业界。
Quantum是业界最早研究开发电容按键的公司,说来这里面还有件趣闻,Quantum的创始人原本是一家公司的工程师,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注意到了电容转移的现象,于是就陷在其中。经过一番好好研究后,他自信满满的跑到老板的面前,推荐他的发现,认为大有可为,但是他老板对他嗤之以鼻,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让他好好做好自己的事。结果,Quantum的创始人炒了他老板的鱿鱼,自己开起了Quantum

Atmel Touch Library的优势
1、基于业界最为优秀的Qtouch技术,多年的技术积累,累积下多套算法,用于改善的电容按键的产品特性。
2、以AVR & AVR32作为基础实现平台,电容按键对于IO的以及MCU的运算要求颇高,只有高速IO以及强有力的运算能力才能以更快的速度完成检测运算以及IO的物理处理。而众所周知,AVR系列一向是同等级MCU中IO操作速度最快(IO speed = MCU speed),以及运算能力最为优秀的(1MIPS/MHz),在这一点上这是先天的优势,也就是说假如算法一致的情况下,AVR的电容按键性能是优于其它MCU的。
3、支持 QTouch QMatrix QSlider QWheel技术,为业界最丰富。

官方网址:
http://www.atmel.com/products/touch/touchswlib.asp?family_id=697

支持器件
现在Atmel Touch Library第一批支持的芯片主要有以下几个型号,其他的AVR & AVR32的型号会按照既定的计划,逐步添加支持
ATtiny88  支持技术QMatrix
ATmega88  ATmega88PA  ATmega168P  ATmega328P 支持技术QTouch

编译平台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没错,现在支持编译Atmel Touch Library只能在IAR平台下,不过IAR提供了没有时间限制的4K版本,而Atmel Touch Library最多也就是用不到3K的容量,所以测试足够了~~
4K评估版,请勿恶意传播

密码snailtouch

Qtouch基本设计元素
Qtouch Pad 一个通道最基本的元素是芯片IO * 2 + 电阻 * 1 + 电容 * 1 + 电容介质(比如铜层)
如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不同的环境与应用场合,电阻与电容需要通过穷举法来测定,电阻一般在几百欧姆至几K之间,电容在1nF到几百nF之间
测试方法是使用一个金属物体,比如硬币放在Pad上,使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调整电容电阻以得到较好的波形,一般有Good就行了……

这样一个通道就设计完毕了。

Qtouch Slider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滑条,Qtouch基础支持256级精度。
Qtouch Slider需要由三个基本的Qtouch通道组成,需要注意的是在ATMEL Touch Lib库中,Qtouch Slider仅限于通道0至2或者通道3至5使用,所以通道的编号不要弄错。

如上图,Qtouch通道依次分配,并且最外围(最左和最右)的电容介质需要只用同一个通道来检测。

QMatrix基本设计元素

未完待续……

临时处理
为了便于性急的网友,我先将开发的手册与软件库上传

楼主:
[硬件Layout]

Qtouch Pad
最基本的电容按键,可以使用多种图形样式,比如圆形,正方形或者长方形。

一般,这些图形的长宽或者直径在8到10mm,太大或者太小都会影响电容按键的使用性能(太大减低电容对手指的灵敏度,太小容易误按,不人性化,并且有性能上问题。)

未完待续……

楼主:
ATMEL QTouch Lib的软件设计
building

网友:
先支持一个
等硬件到手

网友:
板凳排队

网友:
支持!!!!!

以后做键盘输入就爽很多啦,
机箱也不用开键盘孔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KoK,隔一层4mm厚的有机玻璃按键还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慢慢来哈,开发电容按键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很多,要一个一个理出来,我把文档先上传到顶楼有兴趣的人可以先看看

楼主:
【7楼】 yhyf_heart
没有问题,我测试过5mm的情况,
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有机玻璃上不能有其他含有可导电的物质,比如黑色含有石墨的涂层,会严重影响效果

网友:
HOLTEK好像也有类似的单片机

网友:
和泰的有一款带触摸的单片机,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期待中,准备自己做个板子来试试

网友:
kok,那个库是不是只能用IAR链接啊,我用GCC提示无法识别obj格式

楼主:
【13楼】 PaulDE
在现有的情况下,只能通过IAR~~
以后呢……嘻嘻 ,我不知道哦

网友:
看来GCC让Atmel觉得不够安全啊,还是之前Quantum用的是IAR?

有没有高手出来转换下,毕竟穷人多啊

楼主:
【15楼】 PaulDE
其实,你找个IAR 4K的限制版不就行了? Touch库最大就2K5的样子,还有1K搞个通讯足够了~~

网友:
LZ 我很不明白 电容按键开 完全可以IO(冲放电)来搞定,方案很多如MICROCHIP有、SILICON LAB有等 都是用MCU的IO来搞定的;使用一个独立芯片只会增加系统成本?

楼主:
【17楼】 hepingmail
?????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AVR是通用芯片啊,怎么变成专用芯片了????

网友:
感谢金老师抢的楼,我把软件相关内容更新在2楼了。

网友:
他就是用通用的AVR芯片做的,只是官方的库只支持那几个型号

网友:
唉/////e文的水平太菜,没办法深入了解。期待哪位大侠翻译

网友:
米关系……耐心等中文版……或者搞过的人分享经验……

网友:
期待更多的资料~~~···     弱弱的问楼主一个问题    不用这个库函数的话效果会差很多吗(自己根据原理写一个简单的)? 假设我的应用场合并不那么复杂,只有几个简单的按键。

网友:
可以试一试,没有说这个库就的解决方案就是最好的。只能说官方发布了一个
目前使用效果令人满意的方案。

网友:
呵呵
以后 出来代码带上注释好吗?
好难懂哦!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我要把它做到我的四轴上面。
好像在霹雳游侠里那样,在盖子上面比比划划就可以修改配置了。

网友:
飞机载下来我可不负责哈 ^_^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将Snail Touch板上那几个触摸部分做成Protel的Lib文件,这样大家如果想自己画这样的板就方便了。
按键和滑动条相对简单,但那个大圆盘就麻烦了。
自己想画但觉得画不出来。

网友:
如果MEGA169P也能支持,就酷毙了............
目前这个库支持的芯片还是太少,不是最容易采购和最常常的那些。

楼主:
更新IAR开发平台下载

网友:
这个库能在iar4.2上用吗?

楼主:
更新Qtouch基本设计元素

网友:
{

   /* 关闭所有的上拉电阻 */
   MCUCR_PUD = 1u;
   ……
   /* 设置回调函数指针 */
   qt_filter_callback = Filter;
   ……
}

#include "RD_TPL_Avr_Window.h"

/* 使用模板定义滑动窗口均值滤波通道 */
START_DEFINE_WINDOW(CHANNAL_0,3,uint16_t,uint8_t,uint16_t)
END_DEFINE_WINDOW
START_DEFINE_WINDOW(CHANNAL_1,3,uint16_t,uint8_t,uint16_t)
END_DEFINE_WINDOW
START_DEFINE_WINDOW(CHANNAL_2,3,uint16_t,uint8_t,uint16_t)
END_DEFINE_WINDOW
START_DEFINE_WINDOW(CHANNAL_3,3,uint16_t,uint8_t,uint16_t)
END_DEFINE_WINDOW
START_DEFINE_WINDOW(CHANNAL_4,3,uint16_t,uint8_t,uint16_t)
END_DEFINE_WINDOW
START_DEFINE_WINDOW(CHANNAL_5,3,uint16_t,uint8_t,uint16_t)
END_DEFINE_WINDOW

static void Filter(void)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不好意思 问下这是用什么编写的我 想学习AVR 要 学习什么语言

楼主:
【34楼】 shunzi6
在IAR平台下,用C语言设计的

网友: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我想学学C JAVA 没有基础,也不知道买什么资料,能不能推荐些基础的书

网友:
to 【36楼】 shunzi6
    谭浩强的《C语言》 +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从ATmega48/88/168开始》

网友:
谢谢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网友:
我用IAR4.21A不能编译,出现下面问题: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qt_enable_slider" referred in main ( D:\Works\Lamp Contral System\touchstone\Release\Obj\main.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qt_enable_rotor" referred in main ( D:\Works\Lamp Contral System\touchstone\Release\Obj\main.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qt_enable_key" referred in main ( D:\Works\Lamp Contral System\touchstone\Release\Obj\main.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qt_init_sensing" referred in main ( D:\Works\Lamp Contral System\touchstone\Release\Obj\main.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qt_measure_sensors" referred in main ( D:\Works\Lamp Contral System\touchstone\Release\Obj\main.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channel_signals" referred in main ( D:\Works\Lamp Contral System\touchstone\Release\Obj\main.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channel_references" referred in main ( D:\Works\Lamp Contral System\touchstone\Release\Obj\main.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ensor_deltas" referred in main ( D:\Works\Lamp Contral System\touchstone\Release\Obj\main.r90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qt_touch_status" referred in main ( D:\Works\Lamp Contral System\touchstone\Release\Obj\main.r90 )
但我已经把m88_8qt_c1_krs.r90和touchstone_krs.h都自制到项目的文件夹里了。不知道是啥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m88_8qt_c1_krs.r90和touchstone_krs.h是官方下载的

网友:
光复制不行的……还要设置Link选项

网友:
Gorgon哥,腿哥:
俺看了两个手册很久,对比了很久,没有头绪,理解力不行,不如直接请教二位了:
1、mage8和mega88在这个touchlib上应用应该可以通用吧,对比半天得出这个结论,不知对否?
2、2维触摸应用应该是绝对是个killer-application,不知为何还要签NDA,二位有没有计划可以放出来,atmel官方那里有没有问题?
3、在audio产品设计上UC3会比较好用,官方应该有类似的方案,不知道咱们的snail会不会支持这块,什么时候,期待呀?
4、兄弟我是个穷人,又想能不用D版东东就不用,因此虽然刚刚接触AVR不久,但是咬咬牙直接从GCCAVR+eclipse入手了(因为AVR32也是GCC支持好),这些lib能不能用到GCC上,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基本靠Procyon AVRlib过活,没有办法基础差呀。

网友:
to 【43楼】 imyth88
   1、Mega8不能使用M88的库
   2、本活动暂不牵涉2纬触摸
   3、Audio产品很快就有项目推出,一个一个来
   4、IAR的库只能在IAR上用……

网友:
那就是说,我如果铁定用GCC就得自己学会造轮子咯......又多个任务.......

网友:
to 【45楼】 imyth88
    可怜的孩子……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Link选项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我的LINK选项就像这个图一样的设置,其他的是默认值

楼主:
【43楼】 imyth88
Gorgon哥,腿哥:
俺看了两个手册很久,对比了很久,没有头绪,理解力不行,不如直接请教二位了:
1、mage8和mega88在这个touchlib上应用应该可以通用吧,对比半天得出这个结论,不知对否?
mega8和mega88不通用,因为编译无法通过,48和88到是还可以兼容下
2、2维触摸应用应该是绝对是个killer-application,不知为何还要签NDA,二位有没有计划可以放出来,atmel官方那里有没有问题?
2维涉及到很多工艺问题,一个ITO就已经让很多国内的生产厂家头大了……,一般是企业级客户比较适合开发,既然是企业级就要NDA了
3、在audio产品设计上UC3会比较好用,官方应该有类似的方案,不知道咱们的snail会不会支持这块,什么时候,期待呀?
哈,正在努力中。
4、兄弟我是个穷人,又想能不用D版东东就不用,因此虽然刚刚接触AVR不久,但是咬咬牙直接从GCCAVR+eclipse入手了(因为AVR32也是GCC支持好),这些lib能不能用到GCC上,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基本靠Procyon AVRlib过活,没有办法基础差呀。
为什么不用我给出的4K免费IAR版本???

楼主:
【49楼】 409272864
比较简便的方式是你直接用LIB里的例子启动,配置全设好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IAR版本是iar4.2的,但是不能直接打开LIB里的例程。你给出的4K免费IAR版本下载回来解压出错,用不了。

网友: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终于下载得了,只能解压:
              不能解压:

网友:
这两个压缩文件里面是什么东西,不要可以吗?

网友:
记下来,以后学单片机时研究。

网友:
to 【55楼】 409272864
    下载以后要按照原名进行重命名才能正常解压缩……

网友:
谢谢哦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配置官方提供的库函数,直接根据MCU选择相应的库就行了吗?

网友:
to 【59楼】 409272864
    是的,根据MCU选择相应的库……其它请参考用户手册。

网友:
谢谢哦,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了哈。
可以上传 Snail touch的程序参考一下吗。

网友:
to 【61楼】 409272864
    早就上传了……在别的帖子里面……

网友:
【50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谢谢,腿哥!
为什么不用我给出的4K免费IAR版本???
-------------我是用的M128设计的东东,不知道怎么用?芯片不行呀,另外用不如采用专门的Q-TOUCH芯片,却不知道要多少米?现在先用IO交付一个测试版本看看反映。
2维涉及到很多工艺问题,一个ITO就已经让很多国内的生产厂家头大了...........
---------------“ITO”?.....难道还要在PCB上做,头一次听说可以在PCB上做,如果这样就麻烦了,的确没有什么厂家愿意做(会做)。这不如直接采用触摸屏膜来的实在,不用专门芯片,就是AD驱动也不会麻烦多少。这样的2D的触摸恐怕没有什么竞争优势。我以为也可以象wheel、slider和touch一样线路板上那个啥啥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这样就太逆天了,我看了文档后就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63楼】 imyth88
M128不在支持的芯片之列啊

网友:
void qt_calibrate_sensing( void );
extern void (*qt_filter_callback)( void );
typedef enum tag_aks_group_t
extern int16_t sensor_deltas[QT_NUM_CHANNELS];
extern uint16_t channel_references[QT_NUM_CHANNELS];
extern uint16_t channel_signals[QT_NUM_CHANNELS];
extern recal_threshold_t qt_recal_threshold;
extern uint8_t qt_pos_drift_rate;
extern uint8_t qt_neg_drift_rate;
extern uint8_t qt_drift_hold_time;
extern uint8_t qt_di;
extern qt_touch_status_t qt_touch_status;

这些函数和变量的含义不是很理解,可否提供些中文解释啊。

网友:
稍后会有较为详细的中文文档……

网友:
还要等多久啊,可以先讲讲typedef enum tag_aks_group_t 的含义及其在程序中的意义吗?

网友:
技术火腿就是金老师
失敬,失敬

网友:
Qtouch牛啊~今后要好好学学!!
想不到楼主还是我的校友,真佩服啊!!

网友:
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时候为什么编译后为什么会出现“configuration is up-to-date”或者“容量大于1K不能编译”的提示的呢?加的那个License type是Stand alone - Time limited

楼主:
更新Qtouch Slider部分原理设计,以及Qtouch Pad硬件PCB Layout部分

网友:
请问Gorgon Meducer 在Timer0_COMPA_ISR中这段代码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
        if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 1)
           )
        {
            s_hwRotorRecalibrationCounter++;

            if (s_hwRotorRecalibrationCounter >= 500)
            {
                s_hwRotorRecalibrationCounter = 0;
                s_hwSliderRecalibrationCounter = 0;
                s_chIfRecalibrate = 1;
            }
        }
        else
        {
            s_hwRotorRecalibrationCounter = 0;
        }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0))
    {
        if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0] <= 1)
           )
        {
            s_hwSliderRecalibrationCounter++;

            if (s_hwSliderRecalibrationCounter >= 500)
            {
                s_hwRotorRecalibrationCounter = 0;
                s_hwSliderRecalibrationCounter = 0;
                s_chIfRecalibrate = 1;
            }
        }
        else
        {
            s_hwSliderRecalibrationCounter = 0;
        }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0)
    {
        s_hwSystemFreeCounter++;

        if (s_hwSystemFreeCounter > 500)
        {
            s_hwSystemFreeCounter = 0;
            qt_max_on_duration = (5000 / 200);
            if (s_chIfRecalibrateConfirm == 0)
            {
                s_chIfRecalibrate = 1;
            }
        }
    }
    else
    {
        qt_max_on_duration = 0;
        s_chIfRecalibrateConfirm = 0;
        s_hwSystemFreeCounter = 0;
    }

网友:
以下这段代码把测得的值移掉低五位,只保留高三位,g_chPWMChannalB 和 g_chPWMChannalA 值的范围也只保留到0-7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0))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 5;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else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0] >> 5;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
        else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 5;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else
        {
            g_chPWMChannalA = 0;
            g_chPWMChannalB = 0;
        }

然后在时间中断里面实现对双色灯的控制:

       s_chPWMCounter ++;
        s_chPWMCounter &= (BIT(3) - 1);

        if (s_chPWMCounter < g_chPWMChannalA)
        {
            LED_C_ON;
        }
        else
        {
            LED_C_OFF;
        }

        if (s_chPWMCounter < g_chPWMChannalB)
        {
            LED_D_ON;
        }
        else
        {
            LED_D_OFF;
        }

这样子的话,实际上不论rotor还是slider只实现了8级的数据,就是说这个例程只实现8级数据的验证,没实现256级的。
不知版主之前有没有做过256级的,精度如何?

网友:
to 【74楼】 zh313212
    256级的做过阿,如果你用Snail GUI套件就能看到效果了。^_^256级不是盖的哦……
精度当手按住不动时,只有正负2度以内的变化(这里已经换算成角度了)。

to 【73楼】 zh313212
    那段代码是我尝试做的重新自适应代码。大体功能是,当没有任何按键,包括Slider、
Rotor被触发的状态下,500ms后立即进行一次且仅进行一次环境自适应。当无任何触发的
状态一直保持下去时,每5s进行一次环境自适应。

网友:
ATMEL QTouch Lib for ATmega88 Lib的运行特征
    运行模式:          官方的Touch库在完成初始化以后,主要通过在主循环里面运行一个Task()函数
                        来实现对外部电容信息的采样。
    中断:              Task()函数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屏蔽全局中断。这个时间大约是1ms
                        (我喜欢把这个1ms的时间称为“我家代码屋顶上1ms的天窗”)

这个屏蔽全局中断是不可避免的吗?能不能设置不让它屏蔽?
如果不采用内部晶振,采用外部晶振,频率高些的,比如20M的外部晶振,这个1ms会不会缩小一些?

网友:
不可避免……如果使用外部晶体,肯定要损失一个通道,但这个1ms的天窗会小一点……

网友(2009-04-07):
如果用QTouch来设计一个手持的低功耗设备,比如手持游戏机,用电池供电,没有开关,全部采用QTouch的key,slider,rotor来实现输入,该如何实现低功耗设计?
使用QTouch来实现输入时,AVR单片机必需时时刻刻在运行,在检测吧?无法实现平时不工作,有输入时中断激发单片机进入正常工作模式来实现低功耗方式。

楼主:
【78楼】 zh313212
其实,ATMEL Touch Lib真正采样的全部时间很短 ,一般在1ms,然后库中还可以设计定每秒的刷新频率,所以,做低功耗还是可行的啊
比如,采样频率50Hz,一秒钟全速跑得时候也就50ms 其他时间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如果配合picopower技术效果会更更好咯~

网友:
使用picoPower技术的ATMEGA88P供货了没有?金老师有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80楼】 zh313212
ATMEGA88P的数据手册官网上有咯~
货源的话,可以咨询在代理吧,我现在不清楚你是否有生产计划,有批量的话最好提早向代理备案,88P已经量产很长时间了

网友:
谢谢金老师的解答!!!

网友:
hello
我想问问,上边提供下载的
编译平台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是4K限制版的吧,
Fatal Error[e89]: Too much object code produced (more than 0x1000 bytes) for this package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  你是怎么编译的啊,我为啥每次编译都提示这个问题啊!

网友:
金老师能不能把Snail Touch的sch和PCB文件上传呢?想做块实验板玩玩,但那个 Qtouch Wheel 画起来有点难度。

楼主:
【83楼】 Iamavr 啊,来啦!
这个……
我使用的是IAR提供的正版……
【84楼】 zh313212
原理图已上传
PCB库文件请首先确认你的电脑是比较好的配置,那个库是用几十万条的细线组成的,卡死你不要命,还是建议按照手册,画线条然后用辅铜的形式。

网友:
本帖有硬件的部分么?

网友:
楼主 程序里面的channel,sensor ,detect_threshold是怎么回事,指的是什么?

网友:
channal是指一个电容采样通道,对M88来说,分别有8个电容采样通道;
sensor是指由至少一个连续的电容采样通道组合而成的传感器,比如按键Key(1个通道);
滑条Slider(3个通道);滑环Rotor(3个通道)。
detect_threshold是指当这些通道的变化量超过一定数值以后就判定该传感器被触发,
这里的detect_threshold就是所谓的判定门限。

网友:
非常感谢Gorgon Meducer 傻孩子无私的帮助,永远支持你,your fans!

网友:
实在实在有太多的???,楼主能否再帮帮忙?

上面“这些通道的变化量”指的是什么的变化量,时间还是电位差?

程序中的定时器是用来干嘛的? 是用来记录电容的冲放电时间吗?

按键被触摸是不是通过检查电容的冲放电时间来判定的?还是~~~~~~~

void qt_calibrate_sensing( void )这个函数校准的是什么东东,为什么要校准?

网友:
这些内容已经牵涉到库原理本身,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空了也做做实验玩玩

网友:
为什么旧版本的LIBRARY所建的工程换了新版本的LIBRARY和头文件后,检测是哪个传感器作用时会出现在错误,改为数组形式后却只能识别一个传感器。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1])
      {
        LED1_ON ;
      }

网友:
没有这个问题啊……我更新的工程用的就是新版库函数……所有机能一切正常啊。

网友(2010-07-06):
先顶一下,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0-11-05):
电容按键

网友(2011-01-11):
我最近也对这个感兴趣了  嗯嗯 谢谢

网友(2011-07-08):
很有才啊,马克之

网友(2011-09-06):
stc12上也实现了,感谢楼主讲原理

网友(2011-10-24):
最简单的电容按键可以这样做:
利用MCU的引脚内部弱上拉电阻对电容按键进行充电,检测每次充电的时间,根据充电时间的长短来确定手指有没有按压电容按键,手指按压电容按键时,电容量增大,相应的充电时间变长。
在没有按键时检测基准充电时间,当有按键时充电时间变长,当充电时间增量达到一门限值时就确认有按键,门限值确定按键响应的灵敏度。
检测充电时间可以这样实现:
空闲状态MCU引脚设置输出低电平;设置MCU引脚上拉输入的同时开始记时,当检测到引脚电平为高时停止记时。
例如在MCU的PB0接一个电容按键,可以这样检测充电时间:
PORTB &= 0xFE;
DDRB |= 0x01;
……
DDRB &= 0xFE;
PORTB |= 0x01;
while(!(PINB&0x01))
{
  CNT++;
}
PORTB &= 0xFE;
DDRB |= 0x01;
CNT表示充电时间。

网友(2011-11-24):
电容按键。。。。。。。。。。。。。。我现在还落后在用专用按键芯片上,呵呵,强烈学习

网友:
来学习触摸技术~~mark!

网友(2012-05-24):
我也在学习当中~~

网友:
准备学习和使用!

网友:
刚接触的路过,顶一下

网友(2012-10-04):
这个真不错,值得关注

网友(2012-12-09):
付点官方的资料,加几行说明就说详解,版主,你这也太坑了吧!!!  AVR的QTouch库都更新到5.0 了,这里也没有见更新研究啊!!!!

网友(2014-07-05):
非常好 非常感谢

网友:
标记,Snail Touch 电容按键开发教程

网友(2015-11-03):
虚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