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c接电源+极和e接电源负极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3-07):
npn三极管c接电源+极和e接电源负极有什么不同?
如图..

网友:
前一个放大;后一个电压追随。

网友:
能具体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1的Vces可以比较小,2的>0.7V,容易热

楼主:
要是我只把三极管当开关〔只工作在饱和区〕,1)好一点?

网友:
当开关管当然是第一个好了,第二个三极管不一定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