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激光器雕刻PCB,需要什么类型的激光?功率多大?价格如何?

楼主(2009-03-07):
最近看了一些资料,国外的激光机型,雕刻一张10CM * 10CM 的PCB样品,只需要几分钟。

网友:
绿激光,倍频YAG,最现实的
------------------------------
铜对CO2激光波长反射率甚高,难以切割,并容易损坏光学元件
用它打孔倒是没问题(铜要事先开窗)
------------------------------
也可以考虑铜(蒸汽)激光器
------------------------------
紫外激光也可以,但是很贵
因为铜比树脂要难切很多,想把铜切干净而不伤树脂,很困难

楼主:
谢谢【1楼】 h2feo4 无机酸 的详细解释。

那国外的机型是如何做得到的? 感觉这是PCB雕刻机的最终发展方向。

网友:
不知道外国的机型是如何办到的
如果能找到这种激光,铜对其吸收率很高,而树脂对其吸收率很低,那么就很容易办到了(绿色很可能可以)

我以前的另一种想法,不一定合理,供参考
把PCB放在一薄层酸溶液中,用波长较短的激光(短于铜的红限),促使铜电离,使之溶于溶液中,即激光“催化”的腐蚀

网友:
上次那个视频中用激光雕刻pcb, 下面的基板被烧的不成样子,整个pcb黑乎乎的.

网友:
这个就在东莞啊
http://www.sunylaser.com/product.htm

这个在深圳
http://www.laser999.cn/Product1.asp

网友:
这个也在东莞
http://www.ymlaser.com/

这个在山东
http://www.lcxysb.cn/

网友:
阿莫可以找华中科技的人问下吧,我前几年去他们XX年校庆的时候,看到门口的那束激光,照好远,功率不是一般的大,估计他们有大功率激光的经验。
如果他们不肯供的话,皮鞭,滴蜡!!!

楼主:
哈哈, 谢谢阿高的资料。

网友:
在铜面贴上一层黑色的薄膜, 然后用激光烧去不要的部份.
再用氯化铁等化学方法去铜.

激光的要求可能低一点.

网友:
要是搞得像德国LPKF那样就爽了

网友:
觉得三楼的方法不错,就是一个问题,考虑光的折射不,似乎绝对90度不容易办到。
我腐蚀铜盘的操作差不多,,把铜板放到稀释过的盐酸里面,在上面滴双氧水。氢气气泡很烦。

网友:
大功率激光器直接雕刻PCB的方案不太可行。

1.大功率激光器成本很高,
2.配套的水冷设备会增加额外的成本,
3.这么贵的东西用丝杠传动显得太寒酸了。起码应该加光栅尺。大厂都是直接驱动棱镜。贵。
4.这些配置下来,这东西已经属于昂贵的设备了,用户可能会选择华中或者大族的。大厂毕竟做了那么长时间了,栽了那么多跟头,设计会合理很多。
5.这么贵的东西一般发烧友不会买。

感光PCB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用小功率的激光头给感光PCB曝光,然后显影腐蚀。价格便宜,精度高。
1.市场上必须有配套的对相应激光波长敏感的感光图层的PCB和显影药品
2.激光器光斑直径必须很细
3.最好开发配套的换刀机构,可以一次装夹刻板之后,换刀打孔
4.发动大家开发配到的开源软件

提个人观点让大家参考。

网友:
【10楼】 kcelery 的方法不错,以前见过有人这么做过,用黑色记号笔把电路板涂黑,然后用打标机烧掉部分笔迹然后再腐蚀

楼主:
10 楼的方法是不错。

不过过孔如何解决? 总不能又用回钻头吧 :)

【13楼】 siliconooo  及大家上面提到的,感觉目前使用激光的直接雕刻PCB方法不太可行。

不过大家没有提到:这类的激光发射器多少钱左右?

如果价格在可承受的范围, 可以开发出以下的实用产品:

1. 激光的强度是直接可打穿PCB。 这个价格应该不低。如果在2万元内,我有兴趣生产一台样品。
2. 激光不直接雕刻PCB, 改成10楼 kcelery 提到的:“在铜面贴上一层黑色的薄膜, 然后用激光烧去不要的部份”。
3. 然后磨蚀。使用双氧水的方法,1分钟就能出成品。

上面的方案,既解决了打孔的问题,也解决了激光精密控制雕刻PCB线条的难度问题。应该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
armok直接去买一台刻章用的那种激光雕刻机试试就行了,能打穿基板
几千块就能拿下

楼主:
【16楼】 h2feo4 无机酸 ,

哈哈,好消息啊。 能打穿基板是指打穿两层的敷铜+板基?

我对这行业不熟悉,能否帮忙在淘宝上找到供应商?

网友:
to 【17楼】 armok 阿莫
一般的CO2激光之能打穿树脂基体,切铜是没有希望的

网友:
10 楼的方法是不错。

不过过孔如何解决? 总不能又用回钻头吧 :)

我建议用黑色薄膜, 是因为楼上大大话铜对co2激光不吸收.
所以会浪费$$.

如铜箔用化学方法去掉, 当然可以用激光打孔.

楼主:
【19楼】 kcelery
如铜箔用化学方法去掉, 当然可以用激光打孔.

----------------

打出的效果会如何? 不会孔的四周烧得黑黑的吧。。。

网友:
相信可以一试. 各位大大, 谁人有一部激光机放假.

网友:
【3楼】 h2feo4 无机酸:

好像有些大财小用了吧,PCB有成熟的方法和设备,为什么一定要用激光呢?
另:感觉你的知识面很宽,讲的技术基本没有偏颇的,赞一个~! 像你这样的全才现在已经很难碰到的说。上次来我们这里的老外说我Versatile,我看你才是更适合这个词的。

【17楼】 armok 阿莫

用激光搞PCB容易使基板碳化,引起绝缘电阻降低,不是很好的方法。非要用大炮打蚊子?呵呵。。。

楼主:
是的。那位手上有激光机?

网友:
其实,如果不能直接打穿覆铜,把板子涂覆,再光刻工作量和时间都不短。 整个装置的实用性不大。

之前用过感光PCB,用激光打印机打在透明胶片上,在紫外灯或者日光灯下几分钟就可以了。方便、快捷、分辨率很高。

后来看到LPKF的激光制板机,直流口水,看到100多W的价格望而却步...
http://www.lpkf.de/produkte/rapid-pcb-prototyping/laserstrukturierung/laser-strukturieren-hf-mikrowellenschaltungen.htm

LPKF 光刻 制版机 说明 (原文件名:2009-3-8 14-59-13.jpg)

问过大族的光纤激光打标机的价格,印象不深了,似乎在15w-20w这个级别。
http://www.hanslaser.com/content_manage/ArticleShow.asp?ArticleID=79

楼主:
【24楼】 siliconooo 如果不能直接打穿覆铜,把板子涂覆,再光刻工作量和时间都不短。 整个装置的实用性不大。
----------------------
同意。我也是这样认为。

不如直接使用刀具雕刻。还能钻孔啊。。何必使用激光?

网友:
别想了,那些激光都是以万计的。南师大有个教授烧了几十万,还没摸着边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有个激光雕刻机,是用来打铭牌的,刻pcb没问题,13w

网友:
http://www.518168.cn/markeryagoem.htm
这里有激光打标机全套配件

http://www.518168.cn/ref/
还有很多关于激光的知识。

网友:
紫外激光刻蚀多层线路板初步研究 (原文件名:aaa.jpg)
谁能找到完整版本?

网友:
to 【30楼】 sz_zhao
我也没找到全文
不过看摘要,这个目的似乎是清理内层微小短路,而不是进行整板刻蚀
以前AMD的CPU就这么干过,跳线在内层,用激光进行选择性烧断
------------------------------
另外,除非降价95%,我觉得自外激光不适合业余实用,太贵了,而且防护设备也很贵

网友:
以前只是觉得那上面的激光打标机全套配件可以DIY。
用激光只要是涉及到金属就n贵!

网友:
不实用
起码要好几万

那还不如 光显影+化学腐蚀+机器自动打孔、铣边

1万块应该可以搞定吧。

雕刻pcb市场不大。
个人认为一般业余用户不会承受3000块以上的价格,平时打样也不多犯不上话这个钱。个人自己做的pcb无论如何比不上工厂的产品(哪怕这个厂是小作坊)。

画完pcb等个1周问题也不大,不需要上午画完pcb,下午就焊板,晚上就调试吧?

需要打样多的单位,往往有自己的外协厂,打样很方便的,速度也有保证。

个人做pcb 用感光+化学腐蚀就可以了,配台机器自动打孔+铣边就很好了。
如果能够突破简易方法做过孔就完美了

网友: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的PCB工艺和思路是:基板全面敷铜---> ......--->再把敷铜基板上多余的铜层去掉。这是先“加法”,再“减法”。

我觉得(我希望)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探索这种工艺:无铜层基板--->无铜层基板上打孔--->无铜层基板上“印”导电线、焊盘,甚至把焊孔、过孔的“沉铜”一并 一“印”了事。这是近乎单纯“加法”。

我手头有几小块在陶瓷基板上“印”导线的实物。

网友:
柔性电路板就是这么做的,可以去看看3M的微互联技术
http://solutions9.3m.com/wps/portal/3M/zh_CN/electronics/home/ElectronicsSolutions/Computer/Microinterconnect/

网友:
to 【34楼】 CCGL
PCB的加法制成是很古老的技术了
陶瓷基底上可以烧结,但一般的树脂基上,很难保证附着力的
----------------------------------------------------------
现有PCB上直接印刷导线常有(铜浆、银浆、石墨乳、镀银铜浆、镍浆)(均为导电粉末填充的液态树脂),一般只用作跳线、填孔、屏蔽层等,没见过直接作为导线用的
玻璃和陶瓷基板上倒是有

楼主:
看来PCB的简单制作工艺, 是很值得研究。

如果我们网站愿意出十万元作为研究经费, 有人可以帮我们主持这个研究工作吗?

注: 所有的资料会全部开源。

网友:
to 【37楼】 armok 阿莫
我希望得到部分经费支持
前几天我刚完成5mil热转印工艺(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4137)
如果能得到支持(不一定要10万那么多)
我承诺4个月内对不少于三种成像工艺,三种过孔工艺,三种刻蚀工艺进行不少于100次试验,所有样本均可实物提供
保证所有所需原料和设备均是市场上比较容易采购的
我正在进行黑孔直接电镀工艺(Black Hole 工艺)试验
部分实验板照片:

我收集的PCB与SMT工艺资料(所有资料均提供原文位置),可以随时共享(之前没有共享主要是因为网速太慢,这堆东西接近1G)
一部分:

网友:
我曾经问过 在激光打标机厂的同学,

用激光刻PCB的话成本大概多少,同学告诉我,激光头起码以万记

我看成本太高,没再考虑

网友:
热转印没必要那么细,都没有5mil间距的芯片。。成功率好就可以了。。

网友:
to 【40楼】 tage
5mil的确大部分DIY用不上
但对细线的研究,对提高中等粗细线条的可靠性又很大帮助,能提高成功率和改善信号完整性
另外,5mil可以满足0.3mm的QFP,或者1.0mm的BGA相邻PAD之间走两条线,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

网友:
建议阿莫发动大家搞个曝光机和蚀刻机的开源项目。

这曝光机2万多,蚀刻机4000。定时、温控和循环泵。发挥阿莫这里单片机和机加工的优势。

曝光机 (原文件名:551635_BB_00_FB.jpg)

蚀刻机 (原文件名:551937_BB_00_FB.jpg)

网友:
【37楼】 armok 阿莫

看来PCB的简单制作工艺, 是很值得研究。

如果我们网站愿意出十万元作为研究经费, 有人可以帮我们主持这个研究工作吗?

注: 所有的资料会全部开源。
-----------------------------------------------------------------------------

阿莫兄弟真是个干事业的主。赞!

如果有那么一天, 我不再从事现在的工作, 我真的愿意去阿莫兄弟那里帮忙。我可以不要阿莫兄弟的工资、我愿意交给阿莫兄弟十万元。。。总之不差钱,有个住宿栖身的地儿、有食堂的饭菜就行。技术上争取能有所贡献,干不动活了,打水、扫地、看大门也可以吧?

网友:
12W Pulse , 16W RMB, (峰值功率12KW)
20W Pulse , 20W RMB, ( Peak 15KW),   Wavelength 1064.
200W ,连续, 60W RMB,

50W, CW,,模块:  10W RMB
20W, Pulse, 模块, 40mJ,       17W RMB

RB Plus Gold 50W diode pumped module         8.5W RMB

Pulse-pumped module, (6) 100W QCW bars         40W RMB
RBA 140W diode pumped module, 4x126mm Rod         29W RMB

网友:
基本上 同一类型的激光器 就那么2,3家在卖, 大族,华工,楚天等整机厂商也是从这些家拿的货,

----------------------------------------------------------------------------------------
上面的 5行是 光纤激光器价格,  单单激光器,最便宜的就是 16W左右, 整机厂商再做成机器, 最便宜也要30W人民币

下面的3行是 半导体泵浦模块, 还要加上水冷机, 泵浦镜片, Q-开关, 价格和上面的差不多,可能略微便宜点.

-----------------------------------------------------------------------------------------

应该说 非常不适合业余爱好者DIY :).

网友:
我在研究喷墨直打pcb

正在找合适的墨水

资金俺不缺,如能成功,

阿莫开模具生产个pcb托板吧,

硬板板是用cd打印功能打的,要仿cd托板做一个pcb托板。

楼主:
【38楼】 h2feo4 无机酸 ,

以你在本帖子与之前发表的一些关于PCB的帖子,我感觉你是非常适合的人选。

1. 你感觉需要多长时间有成果? 如果你正好没有事做,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聘请你作为研究人员,到我们这里上班,当然,会有工资 :)
2. 我们会在网站资源上,包括机械车间上进行第一优先的配合。
3. 我会安排两个工作人员配合你的工作。
4. 我会按承诺,安排十万元资金在这个项目上。

当然,你需要:

1. 先描述出你的方案与构思。 我会组织一些网友专家进行评审。
2. 研究成果最好有DIY的便利性,使这个研究成果,能造福我们的网友。

如果你的方案我们审核通过了,最后出不来研究成果,不用担心,你不用负责任。

楼主:
【46楼】 top00001
阿莫开模具生产个pcb托板吧, 硬板板是用cd打印功能打的,要仿cd托板做一个pcb托板
---------------------------------------------------------------------------------
这个我感觉不应该很难吧。使用加工中心,可以用铝合金帮你造一只。如果铝合金不行,换成钛合金或镁铝合金也行。

不过前提是:你需要提供可行的方案,这样我才能将加工中心让出来一下。加工中心目前的全部安排给雕刻机生产的。我之前承诺过,在第一批订单交货前,我们的机械车间是不接任何的外面订单。

(注:加工中心是做模具的利器。)

网友:
to 【47楼】 armok 阿莫
首先非常感谢armok的大力支持
我的时间计划是从2月到7月(现在正在进行)。虽然我很有时间,不过现在还没法去armok那里,以后也许有机会
方案和构思,稍后整理下就发
当然是要保证可以比较容易DIY的

另:
to 【46楼】 top00001、【48楼】 armok 阿莫
喷墨打印PCB也许用不着做什么CD托架,市场上有一些喷墨打印机是可以不经任何改造直接打印PCB的,一般是便携式的小喷墨,我用的是CANON BJC-50,实测打印1.0mm厚(这是我手里最厚的)的PCB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进纸滚有时候打滑,用手辅助推一下即可),不过铜表面对墨水不太浸润,估计需要事先对铜做一些表面处理。

楼主:
【49楼】 h2feo4 无机酸,

呵呵,期待看到你的方案。

“不过铜表面对墨水不太浸润,估计需要事先对铜做一些表面处理” 我想用一些清理油污的药水泡一会应该行。

你是使用什么油墨打印?

网友:
to 【50楼】 armok 阿莫
打印用的是CANAN BCI-10原装墨水,目前手里没有其他的

楼主:
我们也有一台EPSON 的CD打印机。

我没有试过它的药水是否能适合PCB打印。腐蚀时是否会掉线条?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
过孔部分的发表在这里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6212

网友:
pcb表面不吸墨,通常打印这类东西,要用加热装置,使墨快干,好在铜箔导热快,因此可以不用机内埋设加热装置那么痛苦,可在出口处对这铜箔吹热风加热。

墨水么,epson的8色机有一种亮光墨,无色,是最后喷在打印面上,的一层保护膜。

这个可能可以抗腐蚀,而且兼容墨水有这种型号。

现在又把打印机进纸去掉,装在方轨平台上,就可打印玻璃啥的,感觉阿莫适合干着个,跟雕刻机技术相仿。

楼主:
【53楼】 h2feo4 无机酸
过孔部分的发表在这里了:
-----------------------------------
谢谢。我现在在外面。有空细读。

网友:
价格要是再贵的话,不如办一家PCB厂了,估计一台合用的激光器和一个PCB小工厂的所有设备差不多价格。

网友:
可以自己制作氮分子激光器,是紫外激光,
自制容易,不需要特殊光学元件,最多只要几个镜子就可以了,

自制的可以在铜版上打出孔,雕刻PCB小菜。
科创有人自制成功了,连氮气都没有使用,直接用空气就顺利出光了。

但是要大功率的话,得氮气才行。

http://bbs.kechuang.org/read.php?tid=13154            (要注册)

楼主:
【57楼】 warmonkey  ,

哈哈,又来一位激光专家级的网友了。欢迎。

网友:
【57楼】 warmonkey

好,长见识了,回头我也试试氮分子激光器。

网友:
很早以前在手电论坛看过氮分子激光器,感觉做起来危险性比较大
个人认为业余条件下对高压和紫外线都没有足够的防护手段

网友:
【57楼】 warmonkey
这种氮分子激光器在198X年的中学科技上介绍过,我在93年的时候自制过一台,不过没有办法产生连续激光,而且脉冲有很大的随机性,如果能够产生连续激光或是能够触发发射脉冲就有实用价值了

网友:
看了一大堆,觉得直接用激光打铜基板不太可行,成本太高,控制也麻烦,它的好处就是最小能打 0.25mm的孔

延续10楼的办法,用小功率激光过程为

先钻孔,上薄膜,激光烧膜,要求在一台机器上完成

腐蚀,和沉铜拉下来完成

网友:
防护可以用防紫外线的太阳镜。
高压不厉害,躲远一点就行了。
我用高压都是在地上画个框,保持不进入框内。
紫外激光散射小,防护眼镜就能搞定。不像CO2的红外激光,会散射,不看光斑都会烧到眼睛。

Google搜索SAM’s laser faq,其中有氮分子激光器的指导。这个人经验丰富且很专业。
我自己没有做过,是看论坛上其他人做的。

网友(2009-06-09):
长见识了

网友:
有人有兴趣DIY N2激光器么

网友:
自制的激光器光功率不好控制,还有光束的均匀性和光斑大小,这些都会影响刻蚀